请问平滑滤波和数字滤波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4-18):
    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是准备处理什么信号呢?

网友B:
所谓的平滑滤波只是模拟滤波器,模拟滤波器需要设备,很难更改,但是数字滤波器是通过软件实现的,因此可以轻松更改参数以适合不同的应用。

网友C:
数字滤波,是通过算法去掉固定的几个干扰项,可以是头 尾 最大值 最小值  和平均数差距较大的数值
例如采集到的数据是:1 2 3 4 5  999 7  8,999明显是最大值而且超范围不合理了,直接用数字滤波无效掉,采集到的数据就是 1 2 3 4 5 7 8

平滑滤波:让曲线尽可能的好看而枢纽部分采集值,例如 1 2 3 4 5 999 7 8 9,999这个值偏差太大了,直接修正成6(或者接近6的数),采集到的数据就是1 2 3 4 5 6 7 8 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滤波,是通过算法去掉固定的几个干扰项,可以是头 尾 最大值 最小值  和平均数差距较大的数值
例如采 ...

谢谢,你的解释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