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关于89C52单片机连接多个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21-04-18):
最近搞一个小制作,需要用到BH1750光照模块以及BMP180大气压模块,两个模块都需要定义SDL和SDA管脚,采用IIC通讯。不知在编程时如何定义。
sbit      LCM_RS=P2^0;
sbit      LCM_RW=P2^1;
sbit      LCM_EN=P2^2;
sbit  SCL=P3^7;
sbit   SDA=P3^6;

其中BMP180大气压模块这样定义,那另一个BH1750模块该如何定义呢?

网友A:
如果都是IIC协议,只定义两个,如果不同协议就分开定义就行了。

网友B:
你可以去看IIC原理,IIC支持多个从设备与主机通信的,就是通过不同的地址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