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oled温度采集源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
这是我最近刚做的oled仿真设计,基于proteus8.11版本(其他版本打不开的),能够显示温度、调节阈值。

部分单片机代码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eep.h"
#include "rtc.h"
#include "ds18b20.h"

u8 year_buf[4];
u8 month_buf[2];
u8 day_buf[2];
u8 temp_buf[4];
u8 war[8];
u8 text[8];
u8 yuzhi=30;
int main(void)
{
        short tem,tem1;
        u8 B1_Flag=0;
        u16 temp;
        u8 key;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Gpio_IIC_Init();
        beep_Init();
        Key_Init();
        OLED_Init();
        delay_ms(200);
        OLED_CLS();
        OLED_Refresh();

        while(1)
        {
                tem = DS18B20_Get_Temp_Pin_11();        //获取温度
                if(        tem>0)
                {
                        sprintf((char *)war,"Tem:%d%d.%d",tem/100,tem%100/10,tem%10);
                }
                else
                {
                        tem1=(int)tem;
                        tem1=abs(tem1);
                        tem1=-(tem);
                        tem1=tem1+1;
                        sprintf((char *)war,"Tem:-%d%d.%d",tem1/100,tem1%100/10,tem1%10);

                }
                OLED_P8x16Str(8,2,war);

                sprintf((char *)war,"yuzhi:%d",yuzhi);
                OLED_P8x16Str(8,0,war);
                if(tem>yuzhi*10)
                {
                        PBeep=0;
                }
                if(tem<=yuzhi*10)
                {
                        PBeep=1;
                }

                key=KEY_Scan();
                if(key!=0)
                {
                        switch(key)
                        {
                                case 1:
                                                                                        yuzhi++;
                        }

Keil代码与Proteus8.13仿真下载:

网友A(2021-05-07):
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感谢楼主!

网友B:
protues8.11的安装包哪里找啊

网友C(2021-06-13):
仿真可以,但是实物温度显示为0,求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仿真可以,但是实物温度显示为0,求大佬指导一下

我的实物温度显示也一直为0,我以为是DS18B20坏了,然后我换了两个都显示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实物温度显示也一直为0,我以为是DS18B20坏了,然后我换了两个都显示不出来

试验了一下,是程序问题。

网友E(2021-10-04):
请问一下 元件库里没有OLED12864I2C怎么办

网友E:
请问一下 元件库里没有OLED12864I2C 怎么办 需要去哪里下载

网友F(2021-12-03):
楼主,提示要Proteus8.11才能打开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 元件库里没有OLED12864I2C 怎么办 需要去哪里下载

兄弟你在元器件库找到了吗

网友H(2022-04-20):
为什么一打开OLED显示日期,怎么才能显示温度啊

网友I:
为你的分享精神点赞,谢谢你。

网友J:
Working nice with Proteus 8.12 sp0 Load 65%
Thanks for project

网友K(2022-09-24):
楼主有没有日历时钟的代码

网友L(2022-10-30):
多谢分享,比较一下代码和我自己有什么区别

网友M(2023-01-12):
请问一下,oled的仿真文件是在哪里找的得嘞,能不能分享下嘞

网友N:
有人元器件解决了吗

网友O(2023-04-12):
引用 网友D:
我的实物温度显示也一直为0,我以为是DS18B20坏了,然后我换了两个都显示不出来

程序是阉割版,程序不完整

网友P(2024-03-28):
引用 网友C:
仿真可以,但是实物温度显示为0,求大佬指导一下

你们解决了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C:
仿真可以,但是实物温度显示为0,求大佬指导一下

你是用8.11吗?我用8.15打开,采样都是0,还以为是8.15不匹配。是程序的问题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 元件库里没有OLED12864I2C 怎么办 需要去哪里下载

兄弟 componentsearchengine这里可以下载模型 原理图都可以显示 添加入库后 但是仿真报错

网友S(2024-08-29):
引用 网友C:
仿真可以,但是实物温度显示为0,求大佬指导一下

我仿真也不可以,求楼主指导

网友S:
大佬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