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NRF2401收发一体程序

楼主:
NRF2401收发一套程序只需要修改参数即可实现收发功能。

#include "NRF24L01.h"

xdata u8 TxAddr[5] = {0x01,0x10,0x34,0x43,0x20}; //发送地址
xdata u8 RxAddr[5] = {0x01,0x10,0x34,0x43,0x20}; //接收地址

void NRF_IO_Init(void)
{
        SCK = 0;
}

u8 NRF_SPI_RW(u8 byte)
{
        u8 i = 0;
        for(i=0;i<8;i++)
        {
                MOSI = (byte&0x80);
                byte <<= 1;
                SCK = 1;
                byte|=MISO;
                SCK=0;
        }

        return byte;
}

void NRF_WriteReg(u8 regaddr,u8 regval)
{
          CSN = 0;
                NRF_SPI_RW(regaddr+W_REG);
          NRF_SPI_RW(regval);
          CSN = 1;
}

u8 NRF_ReadReg(u8 regaddr)
{
          CSN = 0;
                NRF_SPI_RW(regaddr+R_REG);
          regaddr = NRF_SPI_RW(NOP);
          CSN = 1;
                return regaddr;
}

void NRF_WriteBytes(u8 regaddr,u8*nrfaddr,u8 len)
{
                u8 i = 0;
          CSN = 0;
                NRF_SPI_RW(regaddr+W_REG);
          for(i = 0;i<len;i++)
          {
                   NRF_SPI_RW(nrfaddr[i]);
                }
          CSN = 1;
}

void NRF_ReadBytes(u8 regaddr,u8*nrfaddr,u8 len)
{
                u8 i = 0;
          CSN = 0;
                NRF_SPI_RW(regaddr+R_REG);
          for(i = 0;i<len;i++)
          {
                   nrfaddr[i] = NRF_SPI_RW(NOP);
                }
          CSN = 1;
}

u8 NRF_CheckDev(void)
{
        u8 i  = 0;
  xdata u8 rbuf[5] = {0};
        NRF_WriteBytes(TX_ADDR,TxAddr,5);
        NRF_ReadBytes(TX_ADDR,rbuf,5);
        for(i=0;i<5;i++)
        {
                if(TxAddr[i]!=rbuf[i])
                {
                        return 0xff;
                }
        }
        return 0x0;
}

void NRF_SendMode(void)
{
        NRF_WriteBytes(TX_ADDR,TxAddr,5);    //设置发送地址
        NRF_WriteReg(EN_AA,0x01);                         //允许P0自动应答
        NRF_WriteReg(EN_RXADDR,0x01);                 //P0接收
        NRF_WriteBytes(RX_ADDR_P0,RxAddr,5); //自动应答地址
        NRF_WriteReg(RF_CH,40);                         //频率
        NRF_WriteReg(RF_SETUP,0x07);                 //功率和速度
        NRF_WriteReg(CONFIG,0x0e);                 //发送模式

}

void NRF_RecvMode(void)
{
        NRF_WriteReg(EN_RXADDR,0x01);                 //P0接收
        NRF_WriteBytes(RX_ADDR_P0,RxAddr,5); //接收地址
        NRF_WriteReg(EN_AA,0x01);                         //允许P0自动应答
        NRF_WriteReg(RF_CH,40);                         //频率
        NRF_WriteReg(RF_SETUP,0x07);                 //功率和速度
        NRF_WriteReg(RX_PW_P0,32);         //数据有效宽度
        NRF_WriteReg(CONFIG,0x0f);                 //接收模式

}

//返回值 0 存在设备 1 设备有问题
//参数 0 发送模式   1接收模式
u8 NRF_CONFIG(u8 mode)
{

                NRF_IO_Init();
                if(NRF_CheckDev()) //检测设备存在
          {
                                return 0xff;
                }

                switch(mode)
                {

                        case NRF_TX:NRF_SendMode();
                                     break; //发送
                        case NRF_RX:NRF_RecvMode();
                                                                         break; //接收

                        default: return 0xff;
                }

          return 0x00;
}

void NRF_SendData(u8 *sbuf,u8 len)
{
                CE = 0;
    CSN = 0;
                if(len>32)len = 32; //限制最大32个字节
          NRF_SPI_RW(WR_TX_PLOAD); //发送fifo地址
          while(len--)
                {
                  NRF_SPI_RW(*sbuf++);
                }
                CSN = 1;
                CE = 1;
}

void NRF_RecvData(u8 *sbuf,u8 len)
{
    CSN = 0;
                if(len>32)len = 32; //限制最大32个字节
          NRF_SPI_RW(RD_RX_PLOAD);
          while(len--)
                {
                 *sbuf=NRF_SPI_RW(NOP);
                        sbuf++;
                }
                CSN = 1;
}

u8 NRF_TxOrRxPack(u8 mode,u8 *pbuf,u8 len,u8 timeout)
{
                static xdata u16 cnt = 0;
                static xdata u8 SRMode = 0;
          u8 status = 0;
                if(++cnt>timeout)
                {
                          cnt = 0;
                          if(mode==NRF_TX) //发送模式
                                {
                                                switch(SRMode)
                                                {
                                                        case 0:NRF_SendData(pbuf,len);SRMode++;
                                                                    break;
                                                        case 1:if(IRQ==0){
                                                                                        status =NRF_ReadReg(STATUS);
                                                                                        NRF_WriteReg(STATUS,status);
                                                                                        if(status&MAX_TX)
                                                                                        {
                                                                                                   NRF_WriteReg(FLUSH_TX,0xff);
                                                                                                   SRMode = 0;
                                                                                                   return MAX_TX; //达到最大重发次数
                                                                                        }
                                                                                        if(status&TX_OK)
                                                                                        {
                                                                                                  SRMode = 0;
                                                                                                   return TX_OK; //成功
                                                                                        }
                                                                                }
                                                                                break;
                                                        default: SRMode = 0;
                                                }
                                }
                                 if(mode==NRF_RX) //接收模式
                                {
                                                status =NRF_ReadReg(STATUS);
                              NRF_WriteReg(STATUS,status); //清除标志位
                                                if(status&RX_OK) //收到数据
                                          {
                                                        NRF_RecvData(pbuf,len);
                                                        NRF_WriteReg(FLUSH_RX,0xff);//收到数据将RX FIFO清空
                                                        return RX_OK;
                                          }
                                }
                }

                return 0xff; //其他错误
}

网友A(2021-04-19):
very good job, thank you sir!

网友B:
这个代码是利用状态机实现的,需要代码无阻塞

网友C(2022-04-02):
想问下头文件#include <STC89C5xRC.H>为什么编译提示有问题

网友D:
谢谢分享  正准备研究一下

网友B(2022-05-20):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头文件#include 为什么编译提示有问题

需要添加stc的头文件,用reg52.h 也行可能就是需要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