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关于串口通信的一个演示程序,功能是通过计算机发送数到单片机以数码管范围是(0-65535)的形式显示,在演示过程中发现一到

楼主:
32767也就是发送7fff之后的数据时数码管乱码
这是7fff数据的调试变量表
这是0x8000的
- #include <reg52.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uint sw,w,q,bai,shi,ge,num1,num2,aa,num;
- //定义数组存储数码管码值
- uchar code table[]={
- 0x3f,0x06,0x5b,0x4f,
- 0x66,0x6d,0x7d,0x07,
- 0x7f,0x6f};
- uint arr[]={0,0,0};
- //配置管脚
- sbit dul=P2^6;
- sbit wel=P2^7;
- void UART_Init();
- void display();
- //定义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
- unsigned int a;
- unsigned int b;
- for(a=0;a<x;a++)
- {
- for(b=0;b<110;b++)
- {
- }
- }
- }
- void main()
- {
- UART_Init();
- while(1)
- {
- display();
- }
- }
- void UART_Init()
- {
- TMOD=0x20; //定时器1设置位 8位自动重载计数器
- TH1 =0xfd; //设置波特率为9600
- TL1 =0xfd;
- SM0 = 0;
- SM1 = 1; //串口工作方式1,为10位数据异步收发器
- REN = 1;//允许接收
- EA = 1;
- ES = 1; //把串口中断打开
- TR1= 1;
- aa=0;
-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
- aa++;
- arr[aa]=SBUF;
- RI=0;
- if(aa==2)
- {
- num=arr[1]*256+arr[2];
- sw=num/100000;
- w=num/10000%10;
- q=num/1000%10;
- bai=num/100%10;
- shi=num/10%10;
- ge =num%10;
- aa=0;
- }
- }
- void display()
- {
- wel=1;
- P0=0xfe;
- wel=0;
- dul=1;
- P0=table[sw];
- dul=0;
- delay(1);
- P0=0xff;
- wel=1;
- P0=0xfd;
- wel=0;
- dul=1;
- P0=table[w];
- dul=0;
- delay(1);
- P0=0xff;
- wel=1;
- P0=0xfb;
- wel=0;
- dul=1;
- P0=table[q];
- dul=0;
- delay(1);
- P0=0xff;
- wel=1;
- P0=0xf7;
- wel=0;
- dul=1;
- P0=table[bai];
- dul=0;
- delay(5);
- P0=0xff;
- wel=1;
- P0=0xef;
- wel=0;
- dul=1;
- P0=table[shi];
- dul=0;
- delay(1);
- P0=0xff;
- wel=1;
- P0=0xDf;
- wel=0;
- dul=1;
- P0=table[ge];
- dul=0;
- delay(1);
- P0=0xff;
- }

我num数据类型定义位unsigned int型应该没有溢出啊我实在搞不懂所以请教一下各位哥到底哪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