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们赐教单片机键控LED程序思路 谢谢

楼主(2021-04-18):
大神们请教你们,我想用1个开关(K1,)控制两个IO口(LED1,LED2),假如K1合闭为低电平,延时2秒钟后LED1和LED2点亮,5秒钟后LED1熄灭,LED2还亮着,2分钟后LED1又亮起来,5秒钟后LED1,LED2都熄灭,不管任何时候K1断开为高电平时LED1,LED2都熄灭,一直循环,用的STC15F104W单片机,多时段的程序还不会弄,请大神们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用Switch就很好理解了
switch(key)
  {
      case 0:if(mscount)   break;
      case 1:LED1=0;LED2=0;break;
      default:break;
  }

网友B:
哪来的的多时段?5秒一次中断,中断一次全局变量flag_5S+=1,,flag_5S==1时LED1灭和flag_5S==60时flag_5S=0;LED1亮。数羊只会数1-5,有20只羊,那你分成4组不就行了,每组5只。

网友C:
你可以参考用定时器典型用法来设置好时间基数,比如设置定时器10ms溢出一次,那溢出标志TF0(或TF1)就作为if语句判断条件来执行变量计数,变量计数达到100次就是1秒,再以此作为条件来执行IO输出的亮灭。你可以自己去计算需要的计数值,以获取具体的执行效果。

网友D:
楼上说的对,做个时间片就行了。

网友E:
你可以设计固定时间中断一次,在中断程序中用一个int变量来记录时间,每中断一次记录一次,然后再用if-else指令或者switch-Case做判断,来执行led的亮灭顺序就好。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F:
可以用两个if,一个判断低电平,一个判断高电平。对应实现功能的程序写if里。

网友F:
可以用中断来实现,把你想要实现功能的写在中断程序里

楼主:
        if(k1)
                                {

                                        LED1=0;//关闭
                                         LED2=0;//关闭

                                        CNT_TIMER1++;
                                        if(CNT_TIMER1>40)        //计时2S
                                        {

                                                LED1=1;        //打开
                                                 LED2=1;        //打开

                                        }
                                }
                                else
                                {
                                      CNT_TIMER2++;
                                        if(CNT_TIMER2>100)        //计时大于5S
                                        {

                                                {

                                                LED1=1;        //打开
                                                LED2=0;//关闭

                                                 }

                                        }
                                        else
                                        {

                                                CNT_TIMER3++;
                                                if(CNT_TIMER3>2400)//计时2分钟
                                        {
                                                LED1=1;        //打开
                                                LED2=1;        //打开
                                                 }
                                  else
                                        {

                                                CNT_TIMER4++;
                                                if(CNT_TIMER4>100)//计时5S
                                        {
                                                LED1=0;        //关闭
                                                LED2=0;        //关闭
                                     }

                                        }

                                }

                        }

楼主:
这样不行,2分多钟后不能停下来,请老师们帮我看下谢谢

楼主:
(K1,)控制两个IO口(LED1,LED2),假如K1合闭为低电平,延时2秒钟后LED1和LED2点亮,5秒钟后LED1熄灭,LED2还亮着,2分钟后LED1又亮起来,5秒钟后LED1,LED2都熄灭,等待下一次开关断开后再合闭,不管任何时候K1断开为高电平时LED1,LED2都熄灭,一直循环,用的STC15F104W单片机,还不会弄,请大神们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K1,)控制两个IO口(LED1,LED2),假如K1合闭为低电平,延时2秒钟后LED1和LED2点亮,5秒钟后LED1熄灭,LED2 ...

你要么在亮灭一定次数后吧定时器关掉,要么就该标志位

楼主:
老师怎么弄,我不知道啊,请帮帮我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怎么弄,我不知道啊,请帮帮我谢谢

程序规范一下,问题一下子就出来了。
     if(k1)
        {
           LED1=0;//关闭
           LED2=0;//关闭
           CNT_TIMER1++;
           if(CNT_TIMER1>40)        //计时2S
               {
                  LED1=1;        //打开
                 LED2=1;        //打开
                }
           }
    /*上面部分,K1闭合状态下有效,LED1,LED2关闭,2秒后LED1,LED2打开,
         但是CNT_TIMER1一直保持大于40的记录,
         因此每次进入中断必然经历LED1 LED2先关闭再开启过程,太快了,可能肉眼不可见
*/
     else
     {
       CNT_TIMER2++;
        if(CNT_TIMER2>100)        //计时大于5S
           {
               {
                   LED1=1;        //打开
                   LED2=0;//关闭
                }
             }
             else
               {
                  CNT_TIMER3++;
/*我不知道这是谁教你写的,这么多循环嵌套,思路是怎么来的。
  当开关K1==0时候,CNT_TIMER2+=1;但是当CNT_TIMER2小于或者等于200时,CNT_TIMER3+=1。
  也就是说在 CNT_TIMER2 小于或者等于200的前提下CNT_TIMER2 = CNT_TIMER3.
问一下,当CNT_TIMER2大于200的时候,CNT_TIMER3呢?
*/
                     if(CNT_TIMER3>2400)//计时2分钟
                        {
                           LED1=1;        //打开
                           LED2=1;        //打开
                          }
                         else
                           {
                                 CNT_TIMER4++;
                                 if(CNT_TIMER4>100)//计时5S
                                   {
                                       LED1=0;        //关闭
                                       LED2=0;        //关闭
                                     }
                                 }
      }

网友G:
按你的逻辑,你得一直按着按键2分多钟!!!这是干嘛呢?

网友G:
是开关呢!那直接用一个时间变量就行了,每次清零。if:开关闭合的所有功能else:开关开启的功能。但是必须分状态,不然对开关打开检测会有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开关呢!那直接用一个时间变量就行了,每次清零。if:开关闭合的所有功能else:开关开启的功能。但是必须 ...

谢谢您老师,我想用
(K1,)控制两个灯(LED1,LED2),假如K1合闭为低电平,2秒钟后LED1和LED2都点亮,过5秒钟后LED1熄灭,LED2还亮着,过2分钟后LED1又亮起来,再过5秒钟后LED1,LED2都熄灭,一直等待K1断开,如果K1三分钟还没断开的话,我想用LED1和LED2闪烁报警,不管任何时候如果K1断开为高电平时直接熄灭LED1和LED2,等待下一次K1合闭执行以上的动作,
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不知道它要怎么写,前面的是开关K1关闭时有二种状态,我的意思第一种状态就是过了132秒后,即使K1开关还是关闭的状态也要LED1和LED2全部熄灭;
第二种状态就是180秒后如果K1开关还是关闭状态的话,就让LED1和LED2以1秒一次的闪烁报警。
不管任何时候如果K1断开了就直接熄灭LED和1LED2。等待着开关K1的下次合闭,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冲突,能不能帮我写个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K1,)控制两个IO口(LED1,LED2),假如K1合闭为低电平,延时2秒钟后LED1和LED2点亮,5秒钟后LED1熄灭,LED2 ...

这是非常简单的逻辑控制,给你写一个示例,你试试。IO口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重新定义,最好避开P3.0和P3.1,以免影响下载程序。

#include <STC15F2K60S2.H>//头文件适用STC15F104W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 =P3^2;
sbit LED1=P3^3;
sbit LED2=P3^4;

bit sign=0,flag=0;
uchar sec,num;

//ms延时子函数(11.0592MHz 1T单片机)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k;i>0;i--)
                for(j=829;j>0;j--);
}
//启动开关函数
void switch_scan()
{
        if(!key)
        {
                delay(10);
                if(!key && !sign)
                {
                        sign=1;
                        flag=1;
                }
        }
        else
        {
                sign=0;
                flag=0;
        }
}

void Timer0Init()        //50毫秒@11.0592MHz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T0中断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switch_scan();
                if(flag)
                {
                        if(sec>=2&&sec<7)//延时2秒钟后LED1和LED2点亮5秒钟
                        {
                                LED1=0;
                                LED2=0;
                        }
                        else if(sec>=7&&sec<127)//5秒钟后LED1熄灭,LED2还亮着2分钟
                        {
                                LED1=1;
                        }
                        else if(sec>=127&&sec<132)//2分钟后LED1又亮起来5秒钟
                        {
                                LED1=0;
                        }
                        else if(sec>=132)//5秒钟后LED1,LED2都熄灭
                        {
                                LED1=1;
                                LED2=1;
                                flag=0;
                        }
                }
                else //全部复位
                {
                        LED1=1;
                        LED2=1;
                        sec=0;
                        num=0;
                }
        }
}

void timer0_isr()interrupt 1
{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if(flag)
        {
                if(++num>=20)
                {
                        num=0;
                        sec++;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