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怎么彻底清除程序?一上电i/o还会是高电平输吗

楼主(2021-04-18):
STC单片出厂的时候里面全有测试程序吗?想要擦除程序该怎么操作呀?清除完程序后一上电i/o还会是高电平输吗还是没有任何输出

网友A:
51内核的单片机其输出口上电或复位,输出默认是高电平,跟程序无关。

网友B:
原厂的片子一般都没有程序,随便上传一个程序可以覆盖掉元程序,默认上电还是会高电平输出,楼主如果有需要滴电平输出,可以加合适的下拉电阻

网友C:
建议你看看 人人学会单片机的视频,里面讲了IO口的结构。然后对着寄存器看看。就明白为啥是高电平;

网友D:
方法1,把需要开机就低电平输出的脚接3.3K下拉电阻,然后软件改推挽输出。

楼主:
多谢大咖们赐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