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0808与1602测电压,只能测一半?

楼主(2021-04-18):
ADC0808 转换测电压,当滑动变阻器在百分之50以下就是2.5v以下时很准,超过2.5v就从0开始记。求助!!!

另外,我还想显示电流和电功率,请问该如何做呢?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EN = P2^2;
sbit CLOCK = P3^1;
sbit EOC = P3^2;
sbit START = P3^3;
sbit OE = P3^4;

uchar LCDDSY1[]={"V: .   I: .   "};         //第一行显示数据//
uchar LCDDSY2[]={"P: .   "};          //第二行显示数据//
uchar n;//adc转换数据

void DelayMS(uint ms)          //延时子程序//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uchar Read_LCD_State()
{
         uchar state;
        RS=0;RW=1;EN=1;DelayMS(1);
        state=P0;
        EN = 0;DelayMS(1);
        return state;
}

void LCD_Busy_Wait()
{
         while((Read_LCD_State()&0x80)==0x80);//DB7=1时,忙
        DelayMS(5);
}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dat)
{
         LCD_Busy_Wait();
        RS=1;RW=0;EN=0;P0=dat;EN=1;DelayMS(1);EN=0;          //en使能端,给高脉冲为写操作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cmd)
{
         LCD_Busy_Wait();
        RS=0;RW=0;EN=0;P0=cmd;EN=1;DelayMS(1);EN=0;
}

void Init_LCD()
{
         Write_LCD_Command(0x38);   // 两行显示,5*8点阵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1);   //清屏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6);   //数据读写操作后,AC自动加一,画面不动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c);   // 显示开,光标关,闪烁关
        DelayMS(1);
}

void Set_LCD_POS(uchar p)
{
         Write_LCD_Command(p|0x80);
}

void change()
{   uint a;
    a=n*500/255;
    LCDDSY1[2]=a/100+0x30;
        LCDDSY1[4]=a%100/10+0x30;
        LCDDSY1[5]=a%10+0x30;

}
void display()
{        uchar i=0;
    change();
        LCDDSY1[6]='v';
        Set_LCD_POS(0x02);i=0;
        while(LCDDSY1[i]!='\0')
        {
        Write_LCD_Data(LCDDSY1[i]);
        i++;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CLOCK=~CLOCK;
}
uchar ADC()
{

        EOC=1;TR0=1;START=0;OE=0;DelayMS(50);
        START=1;DelayMS(50);
        START=0;
        while(EOC==0);
        OE=1;
        n=P1;
        DelayMS(1);
        OE=0;
        TR0=0;
        return n;
        }
void main()
{
    TMOD=0x02;
        TH0=0x14;
        TL0=0x00;
        IE=0x82;
        TR0=1;
    Init_LCD();DelayMS(1);

        while(1)
        { ADC();
        display();
        }
        }

楼主:
已经弄好了,500换成500.0就ok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