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1口上拉电阻的利弊是什么?

楼主(2021-04-18):
(无正文)

网友A:
上拉电阻的好处就是可以输出一个高电平,或者提供一个驱动能力,上拉电阻越小则驱动能力就越大,所以当驱动能力不足的时候可以并联上拉电阻

网友B:
上拉电阻是一个很好的设计,优点是您不需要添加外部上拉电阻。 缺点是驱动电流受到内部上拉电阻的限制。

网友C:
不好的就是会有一个一直存在的静态电流消耗

网友D:
增加了上拉电阻,在没有低电平输出的时候,输出口状态能够确定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