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keil里面单片机P1.0只会识别0 小数点前的东西识别不到怎么办

楼主(2021-04-19):
P1.3 =  KEY1
BEILV_FLAG         EQU  FLAG1.3

只有这些部分变色3 =  KEY1

网友A:
P1.0是一根口线,对P1.0只能位操作,也就i是对其赋值只能是0或1.

网友B:
改成 sbit KEY=P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 sbit KEY=P1^3;

还是只有3变色啊

网友C:
P1.X指的是P1口的具体端口,位操作 只能改变对应端口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