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为什么显示错误,检查了很多遍,在code1和code2位置

楼主(2021-04-19):
void main ()
{
uchar Code1[]="1602 LCD";
uchar Code2[]=ge ge";
        uchar m;
        RW = 0;
        LCD1602Init();

        LCD1602Write_com(0x80+2);
for(m = 0;m < 8;m++)
{
LCD1602Write_data(Code1[m]);
mDelay(10);
}

         LCD1602Write_com(0x80+0x40+2);
for(m = 0;m < 14;m++)
{
LCD1602Write_data(Code2[m]);
mDelay(10);
}

        while(1);
}

网友A:
uchar Code2[]=ge ge";  // 是不是少个双引号

网友B:
uchar Code2[]=“ge ge”;
你显示的第二行ge ge加空格一共才5个字符为啥要循环显示14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