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220V交流电机被击穿问题

楼主:
用的是stm32f103单片机通过继电器,控制交流电机开始没有加光耦隔离被击穿,然后加上光耦隔离被击穿。
下面放图有控制端图和设备端接线图。括号内文字图中也有(将交流电分别接1,2为开,开时4,5闭合。将交流电分别接至1,3为关,关时4,6闭合。我用stm32单片机通过继电器控制交流电接至2或3来控制电机正反转,com接3.3v,通过单片机读取5,6的电平来判断开关到位。但是不知为何在电机旋转过程中有时会烧毁单片机。请教一下各位原因,如果能给出改进方案更好。谢谢大家!)

网友A(2021-04-19):
驱动输出一定和强电要物理隔离,电路板设计弱电和强电之间要留好足够的爬电距离,比如在光耦高低压之间开槽。再有就是要处理好电源输入抗浪涌的设计。

网友B:
发帖不知怎么没上传上去,这是图片

网友C:
描述不清晰,只要高压与低压完全隔离就不会烧芯片了。

网友D:
可能是强弱电隔离不良,导致爬电击穿。

网友E:
两个二极管你觉得对么

网友F:
没见PCB布局。不好说

网友G:
看你描述的情况以及原理图是没有什么异常,那你的3.3V电源从哪里来,是否共用电机的交流电源通过开关电源来进行的控制,还是独立电源供电控制,我觉得你应该从单片机供电电源入手进行抗干扰供电。

网友H:
这继电器驱动电路有问题,各电阻取值不恰当,对于继电器来说用 9013 可能是小马拉大车。击穿可能与强弱电达不到物理隔离又或与 I/O 过载有关

网友I:
描述模糊不确定!你的“击穿”是指什么被击穿?从题目看是单片机被击穿,从描述及附图看是继电器驱动管被击穿?不管如何,都跟用不用‘光耦隔离“没什么大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描述模糊不确定!你的“击穿”是指什么被击穿?从题目看是单片机被击穿,从描述及附图看是继电器驱动管被击 ...

您好,首先谢谢您的解答,我说的“击穿”是指单片机被”击穿“,主要现象就是单片机的3.3和gnd短路。将单片机焊掉之后短路现象消失。然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击穿现象“和光耦隔离没什么关系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看你描述的情况以及原理图是没有什么异常,那你的3.3V电源从哪里来,是否共用电机的交流电源通过开关电源来 ...

您好,首先谢谢您的解答。3.3V电源是由通过220V转5V开关电源然后在板子上5V转3.3V产生。220V和电机电源是共用的。然后您对单片机供电电源抗干扰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比如说我该学习什么方面的知识如果有书籍推荐那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这继电器驱动电路有问题,各电阻取值不恰当,对于继电器来说用 9013 可能是小马拉大车。击穿可能与强弱电达 ...

谢谢您的解答,我开始对阻值没有什么计算认为能用就好。我计算一下阻值试试。谢谢!

网友J:
R22换成10K稳定些,9013换用8050,还有继电器的选用不要用和单片机同电压的,另外如果电源是从电机线路用变压器降压整流稳压给单片机供电的,变压器输入端一定要加EMI滤波,压敏电阻,安规电容,共模电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J:
R22换成10K稳定些,9013换用8050,还有继电器的选用不要用和单片机同电压的,另外如果电源是从电机线路用变 ...

谢谢,我改改试一下。谢谢!

网友K:
从你这个电路看,光耦相当于没用。因为电源没有隔离。

网友L:
开关电源换个变压器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您好,首先谢谢您的解答。3.3V电源是由通过220V转5V开关电源然后在板子上5V转3.3V产生。220V和电机电源是 ...

单片机供电端口可以加电解电容滤波,加高频电容滤除浪涌冲击,加3V3稳压二极管稳压

网友M:
要想用光耦做隔离,那么电源和地都不能共,单片机要单独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