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增强型51单片机io状态问题(stc15w)

楼主(2021-04-19):
标准口,强推挽,开漏,高阻态
只用过标准io其他这三种都是干什么用的,在什么标准场合用?
是不是强推挽就是输出大电流,开漏就是吸收电流?
P0口还用加上拉电阻吗?

网友A:
官网的PDF手册比较我们描述得清晰多了,没事看看吧。

网友B:
人人学会单片机  的课程 讲过这个问题的 你可以去搜索看看  了解IO口工作过程 很有必要的

网友C(2021-07-20):
高阻就是IO口不能进不能出,推挽就是把IO电压拉成5V电压,但电流不大,开漏我也不懂,自己在芯片手册找吧

网友D:
官方有专门介绍的文档,查一下就知道了,我们说的肯定没有官方的详细

网友E:
官网没有PDF手册吗?要学会看手册!再不济问百度啊!在你发贴、待通过、待回复的这段时间里,够你在百度上来回好几趟了!

网友E:
标准应该是普通51那种,弱上拉,可以输出高电平,输出高电平后也允许外部强行拉低,这种用起来比较方便,不容易发生电平冲突。推挽就是强上拉了,拉电流比较大,不允许外部拉低,只能用于输出信号不能输入。开漏是完全没有上拉能力的,不能输出高电平,但可以输出低电平,相当于对地接一个开关。高阻模式无输出能力,相当于开路,只能输入信号。
--------------以上内容来自百度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