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单片机C语言继电器if判断代码问题

楼主(2021-04-19):
像下面if判断执行继电器 这8个判断方式可以直接写在一个if判断里么 麻烦大神讲解下 谢谢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1=P1^0;sbit k2=P1^1;sbit k3=P1^2;sbit k4=P1^3;sbit k5=P1^4;sbit k6=P1^5;sbit k7=P1^6;sbit k8=P1^7;         //定义P10口是k1
sbit l1=P0^0;sbit l2=P0^1;sbit l3=P0^2;sbit l4=P0^3;sbit l5=P0^4;sbit l6=P0^5;sbit l7=P0^6;sbit l8=P0^7;         //定义P00口是led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keypros()
{
        if(k1==0)                  //执行1号继电器动作
        {
                delay(1000);
                if(k1==0)
                {
                        l1=~l1;
                }
                while(!k1);
        }
        if(k2==0)                  //执行2号继电器动作
        {
                delay(1000);
                if(k2==0)
                {
                        l2=~l2;
                }
                while(!k2);
        }
        if(k3==0)                  //执行3号继电器动作
        {
                delay(1000);
                if(k3==0)
                {
                        l3=~l3;
                }
                while(!k3);
        }
        if(k4==0)                  //执行4号继电器动作
        {
                delay(1000);
                if(k4==0)
                {
                        l4=~l4;
                }
                while(!k4);
        }
        if(k5==0)                  //执行5号继电器动作
        {
                delay(1000);
                if(k5==0)
                {
                        l5=~l5;
                }
                while(!k5);
        }
        if(k6==0)                  //执行6号继电器动作
        {
                delay(1000);
                if(k6==0)
                {
                        l6=~l6;
                }
                while(!k6);
        }
        if(k7==0)                  //执行7号继电器动作
        {
                delay(1000);
                if(k7==0)
                {
                        l7=~l7;
                }
                while(!k7);
        }
        if(k8==0)                  //执行8号继电器动作
        {
                delay(1000);
                if(k8==0)
                {
                        l8=~l8;
                }
                while(!k8);
        }

}

void main()
{
        l1=1;l2=1;l3=1;l4=1;l5=1;l6=1;l7=1;l8=1;
        while(1)
        {
                keypros();
        }
}

网友A:
要确定你这边按键的功能需求。
你现有的程序,是按键互斥的,当一个按键先一直按住,在按其他按键是无效的。等效为互斥。
那就可以把判断条件放在一起如:
if(!key1||!key2||!key3...||!key8)
{

}

楼主:
像这样     如果(a=1 或 b=1 或 c=1)

网友A:
//之前的没写完就发出去了。。。。
if(!key1||!key2||!key3...||!key8)
{
   delay(1000);//防抖
   if(!key1)
   {
       l1=~l1;
       while(!key1);
    }
     else if(!key2)
   {
       l2=~l2;
       while(!key2);
    }
.......
}

楼主:
谢谢 主要是完全没接触过C语言 只会易语言 不过我发现思路其实都一样 只是代码描述有点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