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启定时器模仿操作系统的时间片轮询架构

楼主:
开启定时器,添加任务结构体即可实现

网友A(2021-07-23):
这个不错的,为何如此冷清?

网友B:
这就完了吗?没看明白呀大佬

网友C:
时间计数值重装是什么,有大佬解释下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时间计数值重装是什么,有大佬解释下么?

一个函数可以占据多个少个时钟,例如时间计数值500,如果500个时钟周期内不管这个函数是否运行完度必须关闭,把CPU交给下一个函数。

网友E(2025-07-22):
这里的时间间隔,是指多少个时间片段吧,如果每次调度时间片是2ms,那200次,就是400ms,对吧!

网友F:
再加一个优先级更完美

网友G:
使用过一段时间,这个架构不好用,经过N次轮询后程序有干涉的。特别是两个通讯程序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