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302读取星期只能显示0-7,而且星期日显示1,星期六显示7,如何改成..

楼主(2021-04-19):
LCD_Write_Char(0,0,time_buf1[1]/10+0x30);                                //读取到ds1302的数据后,以形式参数(就是括号里面那些)的方式                    LCD_Write_Char(1,0,time_buf1[1]%10+0x30);                        //同时调用“LCD写字符”的函数,将数据映射到lcd中
LCD_Write_Char(2,0,'-');
LCD_Write_Char(3,0,time_buf1[2]/10+0x30);                         //年月日
LCD_Write_Char(4,0,time_buf1[2]%10+0x30);
LCD_Write_Char(5,0,'-');
LCD_Write_Char(6,0,time_buf1[3]/10+0x30);
LCD_Write_Char(7,0,time_buf1[3]%10+0x30);
LCD_Write_Char(0,1,time_buf1[4]/10+0x30);                   //时分秒
LCD_Write_Char(1,1,time_buf1[4]%10+0x30);
LCD_Write_Char(2,1,':');
LCD_Write_Char(3,1,time_buf1[5]/10+0x30);
LCD_Write_Char(4,1,time_buf1[5]%10+0x30);
LCD_Write_Char(5,1,':');
LCD_Write_Char(6,1,time_buf1[6]/10+0x30);
LCD_Write_Char(7,1,time_buf1[6]%10+0x30);

LCD_Write_Char(11,0,time_buf1[7]%10+0x30); //星期显示
}        }

网友A:
STC8单片机+DS1302+DS18B20+74HC595的LED16x32点阵温度万年历源代码分享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68-1.html

网友B:
在数字上确定对应日期 lcd显示 就可以按条件判断显示啊
比如   //用字模软件生成  星期 一 二 .....
LCD_Write_Char(11,0,'星');
LCD_Write_Char(11,0,'期');
if(time_buf1[7]%10 == 1)
{
    LCD_Write_Char(11,0,'日');
}
else if(time_buf1[7]%10 == 7)
{
    LCD_Write_Char(11,0,'六');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数字上确定对应日期 lcd显示 就可以按条件判断显示啊
比如   //用字模软件生成  星期 一 二 .....
LCD_ ...

谢谢大哥,但是我是用1602写的,没有字模啊,只能显示英文

网友C:
问题都看不全

网友D:
switch case 语句来判断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数字上确定对应日期 lcd显示 就可以按条件判断显示啊
比如   //用字模软件生成  星期 一 二 .....
LCD_ ...

谢谢大哥,问题已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数字上确定对应日期 lcd显示 就可以按条件判断显示啊
比如   //用字模软件生成  星期 一 二 .....
LCD_ ...

在1602上能显示 “星” “期" 不是一般地弓虽

网友F:
楼主,你的是用MLX90614的吗,还有就是想问一下你的时间是怎么显示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