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数据比较,找出最大数和最小数的算法

楼主(2021-04-19):
我想从eeprom中取出80个数,然后进行比较,找出最大数和最小数,应该怎么写程序呢?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1.先求和,算平均值
2.循环80个数,计算与平均值的差
3,.比较差大小,得出最大最小值

网友B:
最笨的算法

uchar a=0;
uchar b=255;

for(x=0;x<80;x++)
{
if(a<eeprom[x])//求最大
{
a=eeprom[x];
}
if(b>eeprom[x])
{
b=eeprom[x];//求最小
}
}

网友C:
伪代码:
//从 eeprom 读取数据
char* Get_eeprom_data(void)
{
     .......
     return data
}
//获取最大 最小 值
void Get_max_or_min_mum (void)
{
     char max=0,min=127,i=0;
     char *datanum=Get_eeprom_data();
     for(i=0;i < 80;i++)
     {
          if(datanum[i] > max)
          {
               max = datanum[i];
          }
          else if(datanum[i] < min)
          {
                min = datanum[i];
          }
          else
          {
              continue;
           }
     }
// max 最大值  min 最小值
}

网友D:
有个非常经典的算法,冒泡比较法了解下

网友E:
冒泡算法比较好用。从eeprom中依次取数字,然后再寄存器中保存当前最大值。遍历一整遍后即可。

网友F:
冒泡法是排序用的,这里只要简单遍历而已。

网友G:
很多人都学过,如果没学过就简单走一遍,先变量shud,shux,shudi,shuxi标记大数,小数,大数位置,小数位置,走一遍,连走边比较,如果比大数大,大数赋值,大数位置指过去,如果比小数小,小数赋值,小数位置指过去,继续下一个,一遍下来全搞定,这种一遍的事没有什么太简单或者太高精尖的算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最笨的算法

uchar a=0;

所有的数都在10-20之间,你这算法会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所有的数都在10-20之间,你这算法会怎么样。

没想那么多情况 人家不是没说范围么 先按最简单的来呗

网友I:
当然可以使用冒泡排序,但只是为了找最值的话,未免有点杀鸡用牛刀了,代码实现思路如下: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我去了解下冒泡算法。

网友J:
你好! 我有一个解决办法,既然你只是要找出最大最小,只需要遍历一遍就行,不需要冒泡排序,冒泡排序还是挺占用资源的.
首先定义2个变量 ,max,min,然后分别装入数组里的第一个元素,随后分别遍历数组, 前者: 如果就比他大的 就把数值换成那个大的,后者和前者一样,只不过是比谁小.
这样只需要遍历2次数组即可,也可以一次遍历完,都可以的

网友J:
也可以在一次遍历中同时判断,都可以的

网友K:
定义·两个变量,最大和最小值,然后把第一个数付给他,然后循环比较

网友L:
直接冒泡就行了。又不用排序,简单:

定义MAX、MIN

max=arr[0];
min=arr[0];

从数组1到数组80

for (i=1;i<80;i++)
{
  if arr[i]>max;max=arr[i];//大于最大,则更新最大值
  if arr[i]<min;min=arr[i];//小于最小,则更新最小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