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热水器水温控制系统源程序与原理图

楼主:
附件里面有程序和电路图

基于弱电控制强电的原理设计并制作一个温度控制系统,控制对象为水温。本课题要求能够利用STC89C52单片机实现水温的控制,运用显示屏显示出水的实时温度,并在此基础上控制调节水温加热到我们通过按钮设定的温度(其方式是通过加热或者自然降温),当加热到设定的温度时,利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使其断开,进而使加热装置断电。

根据温度测量系统框图,所需的硬件电路主要有STC89C52单片机、DS18B20、加热电路和按按键电路等。首先由DS18B20实现数据的场采集,由按键输入设定值,数据进入单片机后,由单片机控制加热电路,或自然冷却,1602显示器来显示实测温度值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lcd.h"
#include"temp.h"
sbit         key2 = P1^0;        //对应+键,低电平有效
sbit         key3 = P1^1;        //对应-键,低电平有效
sbit         key1 = P1^2;        //对应开始键,低电平有效
sbit         relay = P2^1;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int wendu;
unsigned char mubiao=30;
unsigned char cishu;
unsigned char code kaiji1[14] = "Welcome to use";
unsigned char code kaiji2[12] = "this product";
unsigned char code dis1[71] = "shezhi:";
unsigned char code dis2[71] = "wendu :";
//--定义全局函数--//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延时10ms
void Key_Scan();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float tp;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0,0,0,0,};
        unsigned char disbuffset[4]           ={ 0,0,0,0,};
        LcdInit();                         //初始化LCD1602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for(i=0; i<14; i++)
        {
                LcdWriteData(kaiji1[i]);
        }
                LcdWriteCom(0xc0);        //写地址 c0表示初始地址
        for(i=0; i<12; i++)
        {
                LcdWriteData(kaiji2[i]);
        }
         Delay10ms(100);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for(i=0; i<7; i++)
        {
                LcdWriteData(dis1[i]);
        }
                        LcdWriteCom(0xc0);        //写地址 c0表示初始地址
                for(i=0; i<7; i++)
        {
                LcdWriteData(dis2[i]);
        }
        LcdWriteCom(0x80+15);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C');
                LcdWriteCom(0xc0+15);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C');

        while(1)
          {
          Key_Scan();

                  disbuffset[0]=mubiao%1000/100;
                  disbuffset[1]=mubiao%100/10;
                  disbuffset[2]=mubiao%10;

                LcdWriteCom(0x80+9);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isbuffset[1]); //显示小数点

                LcdWriteCom(0x80+1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isbuffset[2]); //显示小数点
            tp=Ds18b20Read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wendu=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wendu=wendu/10;

          disbuff[0]=wendu%1000/100;
          disbuff[1]=wendu%100/10;
          disbuff[2]=wendu %10;

                  LcdWriteCom(0xc0+9);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isbuff[0]); //个位
                LcdWriteCom(0xc0+1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isbuff[1]); //显示小数点
                LcdWriteCom(0xc0+11);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 ‘.’
                LcdWriteCom(0xc0+12);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isbuff[2]); //显示小数点
                if(cishu==1)
                  {
                  if(wendu < (mubiao*10) )
                  {
                   relay=0;
                  }
                  else
                  {
                  relay=1;
                  }
                  }
                  else
                  {
                  relay=1;
                  }

                 //delayms(10);                //

          }
        }

        /*******************************************************************************
* 函 数 名         : Key_Scan()
* 函数功能                   : 扫描键盘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读取到的键值
*******************************************************************************/

void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i; //保存键值

        //--检测按键1--//
        if (key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1);        //消除抖动

                if (key1==0)        //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cishu ++ ;
                         if(cishu > 1)
                         {
                         cishu = 0 ;
                         }
                        i = 0;
                        while ((i<50) && (key1==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1);
                                i++;
                        }
                }
        }

                if (key2==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1);        //消除抖动

                if (key2==0)        //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mubiao++;
                        i = 0;
                        while ((i<50) && (key2==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1);
                                i++;
                        }
                }
        }
                if (key3==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1);        //消除抖动

                if (key3==0)        //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mubiao--;
                        i = 0;
                        while ((i<50) && (key3==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1);
                                i++;
                        }
                }
        }

}

/*******************************************************************************
* 函 数 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b;

        //--c已经在传递过来的时候已经赋值了,所以在for语句第一句就不用赋值了--//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1-06-03):
怎么解决误差,
有好几°的误差
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