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小白求教关于定时器中断的问题

楼主(2021-04-19):
这个实现的功能是16x16的矩阵按键按一个,蜂鸣器就发出一个音调,然后串口再把对应的数字发送出去。

我遇到的问题是,这两个功能只用一个的时候都是正常的,但是两个一块儿用的时候就进入死循环了
就是main函数里面的makesound()和emitData()注释掉一个,就都可以用,然后一块儿用就不行了

(调试的时候发现,就是死循环是跳到makesound()函数里面的那个while循环了,初步判断是没办法进入到定时器0的中断里面了,所以n不能+1)

emitData()函数里面到底对定时器0做了什么,导致它没办法中断了

学生党,但是不介意花点钱表示感谢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sound = P2^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_PORT P0
#define f1(a) a/256
#define f2(a) a%256
#define FOSC 11059200L //晶振设置,默认使用11.0592M Hz
#define BAUD 9600

sbit wela_1 = P2^4;
sbit wela_2 = P2^5;
sbit wela_3 = P2^6;
sbit wela_4 = P2^7;
sbit L1=P1^0;
sbit L2=P1^1;
sbit L3=P1^2;
sbit L4=P1^3;

uint m=0,n=0;

uint buttons[]={7,4,1,0,8,5,2,0,9,6,3,0,0,0,0,0};        //按键的分布
unsigned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int music[]={0,0xf91e,0xf9de,0xfa89,0xfad8,0xfb68,0xfbe8,0xfc5a,    0xfc8f,0xfcef,0xfd44,};
uint rhythm[]={0,1,2,3,4,5,6,7,8,9};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for(j=0;j<114;j++);
}

void LEDdisplay(unsigned int num)                 //数码管显示
{
    unsigned int qian,bai,shi,ge;
        qian=num/1000;
        bai=num%1000/100;
        shi=num%100/10;
        ge=num%10;

        wela_1 = 1;          //关闭所有数码管
        wela_2 = 1;
        wela_3 = 1;
        wela_4 = 1;

        wela_4=0;  //显示千位
        LED_PORT=table[qian];
        Delayms(1);
        LED_PORT = 0xff;
        wela_4=1;

        wela_3=0;  //显示百位
        LED_PORT=table[bai];
        Delayms(1);
        LED_PORT = 0xff;
        wela_3=1;

        wela_2=0;  //显示十位
        LED_PORT=table[shi];
        Delayms(1);
        LED_PORT = 0xff;
        wela_2=1;

        wela_1=0;  //显示个位
        LED_PORT=table[ge];
        Delayms(1);
        LED_PORT = 0xff;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um)
{
  while( --num );
}

uint keyboard(){                          //获取4x4按键
    uint temp;
    uint key_num=10;
    uint i;
    P1=0xef;
    for(i=0;i<=3;i++){
        if(L1==0) key_num = buttons[4*i];
        if(L2==0) key_num = buttons[4*i+1];
        if(L3==0) key_num = buttons[4*i+2];
        if(L4==0) key_num = buttons[4*i+3];
        Delay(500);
        temp=P1;
        temp=temp|0x0f;        //保证左移
        temp=temp<<1;
        temp=temp|0x0f;        //列输入初始化
        P1=temp;
    }

            return key_num;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 = 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10位异步收发器
        TMOD |= 0x21;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8位自动重装计数器
        PCON = 0X80;//波特率加倍        SMOD = 1  28800
        TH1 = 256 -(FOSC/12/32/(BAUD/2)); //计算溢出率
        TL1 = 256 -(FOSC/12/32/(BAUD/2));
        TR1 = 0; //打开定时器
        ES=1;//打开串口
        EA = 1;//打开总中断
}

void makesound(uint x){                         //利用定时器0发出声音
        m=rhythm[x];
          TR0 = 1;
        while(n<300);
        n=0;
        TR0 = 0;
}

void emitData(uchar temp){                 //串口发出信息
         TR1=1;
        SBUF=temp;
        while(!TI);
        TI=0;
        TR1=0;
}

void main(){

        uint a;
    uint temp=10;
    uint sum=0;
        unsigned long int b=0;
        EA=1;
        ET1=0;
        ET0=1;
        IP=0x08;
        TMOD=0x21;
        TH0 = f1(music[m]);
    TL0 = f2(music[m]);

        UsartConfiguration();

    while(b<100000){
        a=keyboard();
        if((a!=10)&&(temp!=a)){
                        temp=a;
                        b=b*10+temp;
                        makesound(temp);
                        emitData(temp);

        }
        else{
                        temp=a;
            b=b;
        }

                b=b%10000;
                sum=(uint)b;
        LEDdisplay(sum);
    }
}

void emit() interrupt 1 {
        TR0 = 0;
        if(m==0||n>200){
                sound = sound;
                TH0 = f1(0xff0f);
                TL0 = f2(0xff0f);
        }else{
                sound = !sound;
                TH0 = f1(music[m]);
                TL0 = f2(music[m]);
        }
        n++;
        TR0 = 1;
}

楼主:
帖子沉了,算了算了

网友A:
同问,这个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