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LCD19624 UC1609小屏幕万年历农历生肖节气节日显示+闹钟+...

楼主:
跟着之前的楼主大侠写的大屏的19264,我更改了一款用小屏幕19264(IC UC1609C控制芯片)做的万年历,PCB也修改好了,程序也已经修改完成。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系统头文件--------------------------------------------------------------------*/
#include <STC12C5A.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Delay.h"         //全局通用延时头文件
#include "19264UC1609ZK.h" //19264屏字库
#include "19264UC1609.h"   //19264屏驱动
#include "ds3231.h"        //ds3231时钟芯片驱动
#include "rqzh.h"          //日期转换
#include "dht11.h"         //DHT11湿度温度驱动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形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定义名称uchar 所占位数8位 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形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定义名称uint 所占位数16位 范围0~65535

sbit LED_NO=P1^7;  //LEDD开关按键
sbit SJTZ_k1=P1^6; //调整时钟按键
sbit SJTZ_k2=P1^5; //调整时钟加按键
sbit SJTZ_k3=P1^4; //调整时钟减按键
sbit SJTZ_k4=P1^3; //调整时钟OK按键
sbit fmq=P1^2;    //闹钟蜂鸣器引脚
sbit LED=P4^1;    //LEDD灯引脚
sbit pingbg=P5^2; //屏背光引脚
sbit nz_KG=P2^0;  //闹钟开关引脚

uint pingbgjs; //用于屏背光自动控制定时计数标志
uchar SJTZ=0;  //调整时钟标志
uchar jia=0;   //调整时钟或闹钟加标志
uchar jian=0;  //调整时钟或闹钟减标志
uchar fb_nian,fb_yue,fb_ri,fb_shi,fb_fen,fb_nz1_shi,fb_nz1_fen;//调整时钟反白标志
uchar NZ_xl=0;  //闹钟状态标志 NZ_xl=0不响铃 NZ_xl=1响铃
static uint D=0,L=0; //声明定时器static静态变量标志 用于某些功能计数

/*按键程序*/
void anjian()
{
        if(LED_NO==0||SJTZ_k1==0||SJTZ_k2==0||SJTZ_k3==0||SJTZ_k4==0) //任意键开屏背光
        {
                if(pingbg==1)pingbg=0;   //屏背光开
                pingbgjs=0; //定时计数清零
        }

        if(pingbg==1||LED==0)  //当背光关闭或LED台灯打开时关闭定时器
        {                      //即在LED台灯打开下屏背光常亮 直至LED台灯关闭为止定时计数又开始重新计数
                TR0 = 0;
                pingbgjs=0; //定时计数清零
        }
                else
                TR0 = 1;  //当背光打开时定时器开始计数 用于屏背光自动关闭控制

  if(pingbg==1)SJTZ=0;  //如果在屏背光关闭后 强行退出时钟设置
  if(LED==0&&(SJTZ==0||SJTZ==1))SJTZ=1;

        if(LED_NO==0)    //LED台灯开关
        {
                Delay_us(20); //按键消抖延时10微秒
                if(LED_NO==0)
                {
                        LED=~LED;
                }
          while(!LED_NO);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if(SJTZ_k1==0)   //时钟调整
        {
                Delay_us(20);  //按键消抖延时10微秒
                if(SJTZ_k1==0)
                {
                        SJTZ++;
                        if(SJTZ==9)SJTZ=2;
                }
          while(!SJTZ_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if(SJTZ_k2==0)    //时钟调整加
        {
          jia=1;          //设置时钟+1
    Delay_us(150); //延时一段时间 如果还没松开 继续加
        }
        else(jia=0);

        if(SJTZ_k3==0)    //时钟调整减
        {
          jian=1;         //设置时钟-1
                Delay_us(150);  //延时一段时间 如果还没松开 继续减
        }
        else(jian=0);

        if(SJTZ_k4==0&&NZ_xl==0)   //完成退出
        {
                if(SJTZ!=0&&SJTZ!=1)
                {
                  Disp_16x16(1,128,0,ZM_16x16[22]);//乌贼
                   Disp_16x16(1,144,0,ZM_16x16[23]);//熊
            Disp_16x16(1,160,0,ZM_16x16[24]);//猫
                }
                SJTZ=1;
        }

        if(SJTZ_k4==0&&NZ_xl==1||SJTZ!=0&&SJTZ!=1||nz_KG==1)   //如果闹钟响时 此按键可以关闭闹钟响声
        {
                fmq=0;
                NZ_xl=0;    //关闭响铃
                TR1 = 0;    //关闭定时器1
          D=0;
                L=0;
        }
}

/*时钟设置程序*/
void SZSZ()
{
        if(SJTZ==0||SJTZ==1)
        {
                Ds3231ReadTime(); //运行时钟数据
        }
        else                //如果SJTZ!=0时 证明进入了时钟时钟
        {
          Ds3231Init();     //停止时钟 调整时钟数据写入ds3231
                rilijis();        //读取日历自动计算函数
        }

        if(SJTZ==2)
        {
          fb_fen=1;
                if(jia==1)if(fen<59)fen=fen+1;else(fen=0);         //调整分+
          if(jian==1)if(fen>0)fen=fen-1;else(fen=59); //调整分-1
        }
        else(fb_fen=0);

        if(SJTZ==3)
        {
          fb_shi=1;
                if(jia==1)if(shi<23)shi=shi+1;else(shi=0);  //调整时+1
          if(jian==1)if(shi>0)shi=shi-1;else(shi=23); //调整时-1
        }
        else(fb_shi=0);

        if(SJTZ==4)
        {
          fb_ri=1;
                if(yue!=2&&yue_dx==0&&jia==1)if(ri<31)ri=ri+1;else(ri=1);  //调整日+1
          if(yue!=2&&yue_dx==0&&jian==1)if(ri>1)ri=ri-1;else(ri=31); //调整日-1

                   /*4,6,9,11月只有30天 为小月*/
          if(yue!=2&&yue_dx==1&&jia==1)if(ri<30)ri=ri+1;else(ri=1);        //调整日+1
          if(yue!=2&&yue_dx==1&&jian==1)if(ri>1)ri=ri-1;else(ri=30);        //调整日-1

                                                 /*...如果是闰年只有29天.....*/
          if(yue==2&&nian_r==0&&jia==1)if(ri<29)ri=ri+1;else(ri=1);        //调整日+1
          if(yue==2&&nian_r==0&&jian==1)if(ri>1)ri=ri-1;else(ri=29);        //调整日-1

                   /*....如果是平年只有28天.....*/
          if(yue==2&&nian_r==1&&jia==1)if(ri<28)ri=ri+1;else(ri=1);        //调整日+1
          if(yue==2&&nian_r==1&&jian==1)if(ri>1)ri=ri-1;else(ri=28);        //调整日-1
        }
        else(fb_ri=0);

        if(SJTZ==5)
        {
          fb_yue=1;
                if(jia==1)if(yue<12)yue=yue+1;else(yue=1);         //调整月+1
          if(jian==1)if(yue>1)yue=yue-1;else(yue=12); //调整月-1
        }
        else(fb_yue=0);

        if(SJTZ==6)
        {
          fb_nian=1;
                if(jia==1)if(nian<99)nian=nian+1;else(nian=0);  //调整年+1
          if(jian==1)if(nian>0)nian=nian-1;else(nian=99); //调整年-1
        }
        else(fb_nian=0);

        /*............以下是闹钟设置函数....................*/
        if(SJTZ==7)
        {
                fb_nz1_fen=1;
                if(jia==1)if(nz1_fen<59)nz1_fen=nz1_fen+1;else(nz1_fen=0);  //闹钟1钟分+1
    if(jian==1)if(nz1_fen>0)nz1_fen=nz1_fen-1;else(nz1_fen=59); //闹钟钟分-1
        }
        else (fb_nz1_fen=0);

        if(SJTZ==8)
        {
                fb_nz1_shi=1;
                if(jia==1)if(nz1_shi<23)nz1_shi=nz1_shi+1;else(nz1_shi=0);  //闹钟1时加+1
    if(jian==1)if(nz1_shi>0)nz1_shi=nz1_shi-1;else(nz1_shi=23); //闹钟时-1
        }
        else (fb_nz1_shi=0);
}

/*农历生肖其他节日--------------------------------------------------------------------*/
void jshs()
{
        nonglixs();    //显示农历
        jiqijs();      //节气计算
        nonglijrjs();  //农历节日计算
        gljr();       //公历节日计算

  if(jieqijs!=0&&nljs==0&&gljrjs==0)    //如果当天只有节气 生肖与节气轮番显示
  {
          if(miao>=0&&miao<30)shengxiaoxs();//显示生肖
          if(miao>=30&&miao<=59)jieqixs();   //显示节气
  }

        else if(jieqijs==0&&nljs!=0&&gljrjs==0)  //如果当天只有农历节日 生肖与节气轮番显示
  {
                if(miao>=0&&miao<30)shengxiaoxs();  //显示生肖
                if(miao>=30&&miao<=59)nonglijrxs();  //农历节日显示
        }

        else if(jieqijs==0&&nljs==0&&gljrjs!=0)  //如果当天只有公历节日 生肖与节气轮番显示
        {
                if(miao>=0&&miao<30)shengxiaoxs();  //显示生肖
                if(miao>=30&&miao<=59)gljxs();      //公历节日显示
        }

        else if(jieqijs!=0&&nljs!=0&&gljrjs==0) //如果当天同时有节气农历节日  生肖与农历节日与节气轮番显
        {
                if(miao>=0&&miao<20)shengxiaoxs();  //显示生肖
                if(miao>=20&&miao<40)jieqixs();   //显示节气
                if(miao>=40&&miao<=59)nonglijrxs();  //农历节日显示
        }

        else if(jieqijs==0&&nljs!=0&&gljrjs!=0) //如果当天同时有农历节日公历节日  农历节日与公历节日轮番显
        {
                if(miao>=0&&miao<20)shengxiaoxs();  //显示生肖
                if(miao>=20&&miao<40)nonglijrxs();  //农历节日显示
                if(miao>=40&&miao<=59)gljxs();      //公历节日显示
        }

        else if(jieqijs!=0&&nljs==0&&gljrjs!=0) //如果当天同时有生肖公历节日  生肖与公历节日轮番显
        {
                if(miao>=0&&miao<20)shengxiaoxs();  //显示生肖
                if(miao>=20&&miao<40)jieqixs();    //显示节气
                if(miao>=40&&miao<=59)gljxs();     //公历节日显示
        }

        else if(jieqijs!=0&&nljs!=0&&gljrjs!=0) //如果当天同时有生肖农历节日公历节日  生肖与农历与公历节日轮番显
        {
                if(miao>=0&&miao<15)shengxiaoxs();  //显示生肖
                if(miao>=15&&miao<30)jieqixs();    //显示节气
                if(miao>=30&&miao<45)nonglijrxs();  //农历节日显示
                if(miao>=45&&miao<=59)gljxs();     //公历节日显示
        }
        else shengxiaoxs(); //如果没有其他节日只显示生肖
}

/*闹钟相关--------------------------------------------------------------------*/
void naozhong()
{
        if(nz_KG==0||(SJTZ!=0&&SJTZ!=1))Disp_16x16(1,112,0,ZM_16x16[21]); //显示闹钟图标
        else Disp_16x16(1,112,0,ZM_16x16[0]);

        if((SJTZ!=0&&SJTZ!=1))                              //显示闹钟
        {
                Disp_8x16(1,112,fb_nz1_shi,ZM_8x16[nz1_shi/10]);   //
                Disp_8x16(1,120,fb_nz1_shi,ZM_8x16[nz1_shi%10]);  //闹钟时
          Disp_8x16(1,128,0,ZM_8x16[15]);
                Disp_8x16(1,136,fb_nz1_fen,ZM_8x16[nz1_fen/10]);   //
                Disp_8x16(1,144,fb_nz1_fen,ZM_8x16[nz1_fen%10]);  //闹钟分
    Disp_8x16(1,152,0,ZM_8x16[16]);
        }

        if(shi==nz1_shi&&fen==nz1_fen&&miao==0&&nz_KG==0) //闹钟对比
        {
                TR1 = 1;    //打开定时器1
                NZ_xl=1;    //NZ_xl=1响铃
        }
}

/*主函数--------------------------------------------------------------------*/
void main()//无返回值主函数
{
        TMOD = 0x11; //定时器0与定时器1打开

  TH0 = 0x0D1;
  TL0 = 0x20; //给定时器0赋初值,定时1ms

        TH1 = 0x0D1;
  TL1 = 0x20; //给定时器1赋初值,定时1ms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TR0 = 1;    //打开定时器0

        ET1 = 1;    //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TR1 = 1;    //打开定时器1

        EA = 1;     //打开总中断

        pingbg=0;   //刚通电屏背光开
        SJTZ=1;
        LCD19264AInit();  //LCD19264A初始化
        zhoucqh();       //DS3231芯片初次通电时钟初始化
        Displine(clear);//清屏
  while(1)
        {
                anjian(); //按键程序
          SZSZ();   //时钟设置程序
                jshs();   //农历生肖其他节日显示
                naozhong();//闹钟相关
                Disp_8x16(1,0,fb_nian,ZM_8x16[2]);       // 2
                Disp_8x16(1,8,fb_nian,ZM_8x16[0]);       // 0
                Disp_8x16(1,16,fb_nian,ZM_8x16[nian/10]); //1
                Disp_8x16(1,24,fb_nian,ZM_8x16[nian%10]); //0年
                Disp_8x16(1,32,0,ZM_8x16[10]);      //-
                Disp_8x16(1,40,fb_yue,ZM_8x16[yue/10]);  //几
                Disp_8x16(1,48,fb_yue,ZM_8x16[yue%10]);  //月
                Disp_8x16(1,56,0,ZM_8x16[10]);      //-
                Disp_8x16(1,64,fb_ri,ZM_8x16[ri/10]);   //几
                Disp_8x16(1,72,fb_ri,ZM_8x16[ri%10]);   //日

          Disp_16x32(3,0,fb_shi,ZM_16x32[shi/10]);  //几
          Disp_16x32(3,16,fb_shi,ZM_16x32[shi%10]);  //时
                Disp_16x32(3,32,0,ZM_16x32[10]);      //:
                Disp_16x32(3,48,fb_fen,ZM_16x32[fen/10]);  //几
          Disp_16x32(3,64,fb_fen,ZM_16x32[fen%10]);  //分
                Disp_16x32(3,80,0,ZM_16x32[10]);      //:
          Disp_16x32(3,96,0,ZM_16x32[miao/10]); //几
          Disp_16x32(3,112,0,ZM_16x32[miao%10]); //秒

                Disp_16x16(7,80,0,ZM_16x16[18]); //星
                Disp_16x16(7,96,0,ZM_16x16[19]); //期
    switch(zhou)
    {
            case 1:Disp_16x16(7,112,0,ZM_16x16[1]);break;  //星期一
            case 2:Disp_16x16(7,112,0,ZM_16x16[2]);break;  //星期二
            case 3:Disp_16x16(7,112,0,ZM_16x16[3]);break;  //星期三
            case 4:Disp_16x16(7,112,0,ZM_16x16[4]);break;  //星期四
            case 5:Disp_16x16(7,112,0,ZM_16x16[5]);break;  //星期五
            case 6:Disp_16x16(7,112,0,ZM_16x16[6]);break;  //星期六
            case 7:Disp_16x16(7,112,0,ZM_16x16[17]);break; //星期天
    }

   DHT11_receive();          //读取湿度温度函数
         Disp_8x16(3,152,0,ZM_8x16[11]);//湿度图标
         Disp_8x16(3,160,0,ZM_8x16[RH/10]);      //湿度
         Disp_8x16(3,168,0,ZM_8x16[RH%10]);
         Disp_8x16(3,176,0,ZM_8x16[12]);//湿度图标

         Disp_8x16(5,152,0,ZM_8x16[13]); //温度图标
         Disp_8x16(5,160,0,ZM_8x16[TH/10]);      //温度
         Disp_8x16(5,168,0,ZM_8x16[TH%10]);
         Disp_8x16(5,176,0,ZM_8x16[14]);//温度图标

         if(LED==0)Disp_16x16(1,96,0,ZM_16x16[20]);        //台灯图标显示
                else Disp_16x16(1,96,0,ZM_16x16[0]);

                /*显示小动物图标*/
                if(SJTZ==0||SJTZ==1)
                {
                  if(miao>=0&&miao<5)Disp_16x16(1,112,0,ZM_16x16[22]);
                  else if(miao>=5&&miao<10)
                  {
                          Disp_16x16(1,112,0,ZM_16x16[0]);
                          Disp_16x16(1,128,0,ZM_16x16[23]);
                  }
                  else if(miao>=10&&miao<15)
                  {
                   Disp_16x16(1,112,0,ZM_16x16[0]);
                          Disp_16x16(1,128,0,ZM_16x16[24]);
                  }
                  else
      if(miao>=15&&miao<20)Disp_16x16(1,144,0,ZM_16x16[0]);
                  else
                  {
                          Disp_16x16(1,128,0,ZM_16x16[22]);//图标
                    Disp_16x16(1,144,0,ZM_16x16[23]);//图标
                          Disp_16x16(1,160,0,ZM_16x16[24]);//图标
                  }
           }
   }
}

/*定时器1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0D1;
   TL0 = 0x20;  //给定时器0赋初值,定时1ms

        if(pingbg==0) //当背光打开时定时器开始计数 用于屏背光自动关闭控制
        {
          pingbgjs++;
                if(pingbgjs==3000) pingbg=1; //屏背光开后如果无操作大约30秒后关闭屏背光
        }
        else pingbgjs=0; //定时计数清零
}

/*定时器1函数*/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 = 0x0D1;
  TL1 = 0x20;  //给定时器1赋初值,定时1ms
  D++;
  if(D==100)D=0;
  if(D>0&&D<50)
  {
          L++;
          if(L==10)
          {
                  L=0;
                  fmq=~fmq; //闹钟时间到时蜂鸣器响铃
                }
        }
        else(L=0);
}

网友A(2021-04-19):
干的漂亮,能分享一下源码的工程包吗?

网友B:
很棒呦!资料打个包看看啦?

网友C:
不错  不知可否发下资料学习下  这个IC的屏不常见  我有两块这样串口屏吃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干的漂亮,能分享一下源码的工程包吗?

这是19264的屏的驱动
#ifndef __19264KS0107_H_
#define __19264KS0107_H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S =P3^5;//??
sbit REST =P3^4;//??
sbit CD= P3^3;//??/????
sbit SCK =P3^6;//serial clock input,??
sbit SDA= P3^7;//serial data input,??.

#define somenop();_nop_();_nop_();_nop_();_nop_();

void WriteData(Uchar data1, bit di)
{
       Uchar i,temp;
    CS=0;
                CD=di;
                for(i=0;i<8;i++)
                    {
      SCK=0;
                  temp=data1;
                  SDA=(bit)(temp&0x80);
                  somenop();
            SCK=1;
      temp=data1<<1;
            data1=temp;
                     }
    CS=1;
                CD=~di;
}
void LCD19264AInit(void)
  {
   int i;
   RST=0;
   Delay_ms(200);
   RST=1;
   Delay_us(50000);

for(i=0;i<8;i++)
   {
    WriteData(IC[i],0);
   }
  }

void Displine(Uchar array[])
  {
   Uint i,j,k;
   for(i=0;i<9;i++)
   {

    WriteData(0x40,0);  //set scroll line
    WriteData(0xb0|i,0);//set page address
    WriteData(0x10,0);  //column  msb
    WriteData(0x00,0);  //column  lsb
    for(j=0;j<48;j++)
    for(k=0;k<4;k++)
    {
     WriteData(array[k],1);
    }
   }
  }

void lcd_address(Uint page,Uint column)
{
column=column-0x01;
WriteData(0xB0+page-1,0); //设置页地址,每8 行为一页,全屏共64 行,被分成8 页
WriteData(0x10+(column>>4&0x0F),0); //设置列地址的高4 位
WriteData(column&0x0F,0); //设置列地址的低4 位
}

//显示8x16 点阵图像、汉字、生僻字或8x16 点阵的其他图标
void Disp_8x16(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fb,Uchar *dp)
{
Uint i,j;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8;i++)
{
if(fb==1)
WriteData(~*dp,1); /*写数据到 LCD,每写完一个 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 1*/
else
WriteData(*dp,1); /*写数据到 LCD,每写完一个 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 1*/
dp++;

}
}
}

//显示16x16 点阵图像、汉字、生僻字或16x16 点阵的其他图标
void Disp_16x16(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fb,Uchar *dp)
{
Uint i,j;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16;i++)
{

if(fb==1)
WriteData(~*dp,1); /*写数据到 LCD,每写完一个 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 1*/
else
WriteData(*dp,1); /*写数据到 LCD,每写完一个 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 1*/
dp++;

}
}
}

void Disp_16x32(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fb, Uchar *dp)
{
Uint i,j;
for(j=0;j<4;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16;i++)
{
if(fb==1)
WriteData(~*dp,1); /*写数据到 LCD,每写完一个 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 1*/
else
WriteData(*dp,1); /*写数据到 LCD,每写完一个 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 1*/
dp++;
}
}
}

//显示32x64 点阵图像、汉字、生僻字或32x64 点阵的其他图标
//void display_graphic_32x64(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FB,Uchar *dp)
//{
//Uint i,j;
//for(j=0;j<8;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32;i++)
//{
//if(FB==1)
//WriteData(~*dp,1); /*写数据到 LCD,每写完一个 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 1*/
//else
//WriteData(*dp,1); /*写数据到 LCD,每写完一个 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 1*/
//dp++;

//}
//}
//}

#endif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干的漂亮,能分享一下源码的工程包吗?

#ifndef __19264KS0107ZK_H_
#define __19264KS0107ZK_H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clear[]={0x00,0x00,0x00,0x00};

uchar code black[]={0xff,0xff,0xff,0xff};

/*字模数据表,宽度x高度=8x16----------------------------------------------*/
uchar code ZM_8x16[][16]={
0x00,0x78,0x04,0x04,0x04,0x04,0x78,0x00,0x00,0x1F,0x20,0x20,0x20,0x20,0x1F,0x00,/*"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00,/*"1",1*/

0x00,0x00,0x84,0x84,0x84,0x84,0x78,0x00,0x00,0x1F,0x20,0x20,0x20,0x20,0x00,0x00,/*"2",2*/

0x00,0x00,0x84,0x84,0x84,0x84,0x78,0x00,0x00,0x00,0x20,0x20,0x20,0x20,0x1F,0x00,/*"3",3*/

0x00,0x78,0x80,0x80,0x80,0x80,0x7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00,/*"4",4*/

0x00,0x78,0x84,0x84,0x84,0x84,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20,0x20,0x1F,0x00,/*"5",5*/

0x00,0x78,0x84,0x84,0x84,0x84,0x00,0x00,0x00,0x1F,0x20,0x20,0x20,0x20,0x1F,0x00,/*"6",6*/

0x00,0x00,0x04,0x04,0x04,0x04,0x7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00,/*"7",7*/

0x00,0x78,0x84,0x84,0x84,0x84,0x78,0x00,0x00,0x1F,0x20,0x20,0x20,0x20,0x1F,0x00,/*"8",8*/

0x00,0x78,0x84,0x84,0x84,0x84,0x78,0x00,0x00,0x00,0x20,0x20,0x20,0x20,0x1F,0x00,/*"9",9*/

0x0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0*/

0x00,0xC0,0x20,0x10,0x08,0x10,0x20,0xC0,0x00,0x03,0x07,0x0F,0x0F,0x0F,0x07,0x03,/*"湿度图标",11*/

0x00,0x00,0x18,0xD8,0x30,0xCC,0xC0,0x00,0x00,0x00,0x03,0x00,0x00,0x00,0x00,0x00,/*"湿度%",12*/

0x00,0x00,0xFC,0xAA,0x02,0xFC,0x00,0x00,0x0C,0x1E,0x3F,0x3E,0x3E,0x3F,0x1E,0x0C,/*"温度图表",13*/

0x00,0x08,0x00,0xF8,0x04,0x04,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1,0x00,/*"温度C",14*/

0x00,0x00,0x00,0x3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C,0x0C,0x00,0x00,0x00,/*":",15*/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6*/
};

/*字模数据表,宽度x高度=16x16----------------------------------------------*/
uchar code ZM_16x16[][3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空白",0*/

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一",1*/

0x00,0x00,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0,0x00,0x00,
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00,/*"二",2*/

0x00,0x0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04,0x00,0x00,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三",3*/

0x00,0xFC,0x04,0x04,0x04,0xFC,0x04,0x04,0x04,0xFC,0x04,0x04,0x04,0xFC,0x00,0x00,
0x00,0x7F,0x28,0x24,0x23,0x20,0x20,0x20,0x20,0x21,0x22,0x22,0x22,0x7F,0x00,0x00,/*"四",4*/

0x00,0x02,0x42,0x42,0x42,0xC2,0x7E,0x42,0x42,0x42,0x42,0xC2,0x02,0x02,0x00,0x00,
0x40,0x40,0x40,0x40,0x78,0x47,0x40,0x40,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0,0x00,/*"五",5*/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1,0x22,0x2C,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0x00,0x40,0x20,0x10,0x0C,0x03,0x00,0x00,0x00,0x01,0x02,0x04,0x18,0x60,0x00,0x00,/*"六",6*/

0x80,0x80,0x80,0x80,0x80,0x40,0xFF,0x40,0x40,0x40,0x20,0x20,0x20,0x2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78,0x00,0x00,/*"七",7*/

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00,0x00,0x00,0x7E,0x8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80,0x60,0x18,0x07,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C,0x30,0x40,0x80,0x00,/*"八",8*/

0x00,0x10,0x10,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10,0xF0,0x00,0x00,0x00,0x00,0x00,
0x80,0x40,0x20,0x18,0x07,0x00,0x00,0x00,0x00,0x00,0x3F,0x40,0x40,0x40,0x78,0x00,/*"九",9*/

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F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十",10*/

0x00,0x20,0x10,0x08,0x94,0xA7,0x44,0x44,0x44,0xA4,0x94,0x0C,0x00,0x00,0x00,0x00,
0x02,0x02,0x01,0x01,0x20,0x24,0x24,0x44,0x48,0x88,0x10,0x01,0x01,0x02,0x02,0x00,/*"冬",11*/

0x00,0xFE,0x22,0x22,0xFE,0x40,0x48,0x48,0x7F,0x48,0x48,0x48,0x7F,0x48,0x48,0x00,
0x80,0x7F,0x02,0x82,0xFF,0x00,0x00,0xFF,0x49,0x49,0x49,0x49,0x49,0xFF,0x00,0x00,/*"腊",12*/

0x00,0x02,0x02,0xC2,0x02,0x02,0x02,0xFE,0x82,0x82,0x82,0x82,0x82,0x02,0x00,0x00,
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00,/*"正",13*/

0x08,0x08,0x89,0xEA,0x18,0x88,0x00,0x04,0x04,0xFC,0x04,0x04,0x04,0xFC,0x00,0x00,
0x02,0x01,0x00,0xFF,0x01,0x86,0x40,0x20,0x18,0x07,0x40,0x80,0x40,0x3F,0x00,0x00,/*"初",14*/

0x20,0x20,0x20,0x20,0xFF,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FF,0x20,0x20,0x2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FF,0x00,0x00,0x00,0x00,/*"廿",15*/

0x00,0x00,0x00,0xFE,0x22,0x22,0x22,0x22,0x22,0x22,0x22,0x22,0xFE,0x00,0x00,0x00,
0x80,0x40,0x30,0x0F,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42,0x82,0x7F,0x00,0x00,0x00,/*"月",16*/

0x00,0x00,0x00,0xFE,0x82,0x82,0x82,0x82,0x82,0x82,0x82,0xFE,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FF,0x00,0x00,0x00,0x00,/*"日",17*/

0x00,0x00,0x00,0xBE,0x2A,0x2A,0x2A,0xEA,0x2A,0x2A,0x2A,0x3E,0x00,0x00,0x00,0x00,
0x00,0x44,0x42,0x49,0x49,0x49,0x49,0x7F,0x49,0x49,0x49,0x49,0x41,0x40,0x00,0x00,/*"星",18*/

0x00,0x04,0xFF,0x24,0x24,0x24,0xFF,0x04,0x00,0xFE,0x22,0x22,0x22,0xFE,0x00,0x00,
0x88,0x48,0x2F,0x09,0x09,0x19,0xAF,0x48,0x30,0x0F,0x02,0x42,0x82,0x7F,0x00,0x00,/*"期",19*/

0x00,0x00,0x00,0x10,0x38,0x1C,0xFC,0x1C,0x1C,0xFC,0x1C,0x18,0x1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0,0x30,0x31,0x3F,0x3F,0x31,0x30,0x30,0x00,0x00,0x00,0x00,/*"小台灯图标",20*/

0x00,0x00,0x18,0xCC,0x24,0x10,0x10,0xD0,0x10,0x10,0x10,0x24,0xCC,0x18,0x00,0x00,
0x00,0x00,0x00,0x07,0x28,0x10,0x10,0x13,0x12,0x12,0x12,0x28,0x07,0x00,0x00,0x00,/*"闹钟图标",21*/

0x00,0x00,0x00,0xF0,0x68,0x10,0xA0,0xC0,0xC0,0xC0,0xA0,0x10,0x68,0xF0,0x00,0x00,
0x00,0x30,0x78,0x7F,0xBF,0x93,0x9F,0xAF,0x9F,0xAF,0x9F,0x93,0xBF,0x7F,0x78,0x30,/*"乌贼",22*/

0x00,0x80,0x40,0x40,0x30,0x08,0x37,0x01,0x02,0x32,0x02,0x01,0x0F,0x30,0xC0,0x00,
0x20,0x23,0x64,0xE8,0xD0,0xD0,0xF0,0xF0,0x70,0x08,0x04,0x00,0x00,0x00,0x07,0x38,/*"熊",23*/

0xE0,0xF0,0xDF,0x7E,0xB8,0x38,0x78,0xF8,0xDE,0xFF,0xE0,0x00,0x00,0x00,0xC0,0x00,
0x03,0x04,0xC8,0x39,0x89,0x09,0x08,0x08,0x38,0xF5,0xF3,0xB0,0x60,0xE0,0xF0,0xCF,/*"猫",24*/
};

/*字模数据表,宽度x高度=16x16----------------------------------------------*/
uchar code ZM1_16x16[][3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空白",0*/

0x00,0x00,0x7E,0x4A,0x4A,0x49,0x40,0x40,0x40,0x4A,0x4A,0x4A,0x7E,0x00,0x00,0x00,
0x00,0x00,0xFF,0x80,0x49,0x12,0x00,0xFF,0x80,0x49,0x12,0x00,0x3F,0x40,0xF0,0x00,/*"鼠",1*/

0x00,0x40,0x20,0x1E,0x10,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10,0x10,0x00,0x00,0x00,
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FF,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0,/*"牛",2*/

0x00,0x00,0xF8,0x08,0x48,0x48,0x48,0xFF,0x4A,0x2A,0x2A,0x0A,0xCA,0x18,0x00,0x00,
0x80,0x60,0x1F,0x80,0x40,0x20,0x1C,0x04,0x05,0x05,0x7D,0x81,0x81,0xE0,0x00,0x00,/*"虎",3*/

0x40,0x20,0xF0,0x28,0x27,0x24,0x24,0xE4,0x24,0x34,0x2C,0x20,0xE0,0x00,0x00,0x00,
0x80,0x80,0x47,0x22,0x12,0x0A,0x06,0x03,0x7E,0x82,0x8A,0xB2,0x87,0x80,0xE0,0x00,/*"兔",4*/

0x10,0x10,0x10,0x10,0x10,0xFF,0x10,0x10,0xF0,0x10,0x11,0x16,0xD0,0x10,0x10,0x00,
0x80,0x40,0x20,0x18,0x06,0x41,0x20,0x10,0x3F,0x44,0x42,0x41,0x40,0x40,0x78,0x00,/*"龙",5*/

0x00,0xF8,0x08,0xFF,0x08,0xF8,0x20,0x18,0xC8,0x08,0x09,0x0E,0x88,0x28,0x18,0x00,
0x20,0x63,0x21,0x1F,0x11,0x19,0x30,0x00,0x3F,0x44,0x42,0x41,0x40,0x40,0x78,0x00,/*"蛇",6*/

0x00,0x02,0x02,0xF2,0x82,0x82,0x82,0x82,0x82,0x82,0xFE,0x80,0x80,0x80,0x00,0x00,
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48,0x80,0x40,0x3F,0x00,0x00,/*"马",7*/

0x00,0x08,0x88,0x88,0x89,0x8E,0x88,0xF8,0x88,0x8C,0x8B,0x88,0x88,0x08,0x00,0x00,
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FF,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0,/*"羊",8*/

0x22,0x14,0x08,0xF4,0x42,0x20,0xF8,0x07,0x10,0xF2,0x92,0x92,0x9E,0x90,0x10,0x00,
0x44,0x82,0x41,0x3F,0x00,0x00,0xFF,0x00,0x85,0x44,0x34,0x0F,0x34,0x44,0x84,0x00,/*"猴",9*/

0x08,0x48,0x88,0x08,0xC8,0x38,0x00,0x00,0xFC,0x06,0x15,0x44,0x84,0x7C,0x00,0x00,
0x20,0x10,0x0C,0x03,0x04,0x18,0x00,0x10,0x13,0x12,0x12,0x52,0x92,0x42,0x3E,0x00,/*"鸡",10*/

0x40,0x22,0x14,0x08,0xF4,0x22,0x10,0xCC,0x4B,0x48,0xC8,0x08,0x08,0xF8,0x00,0x00,
0x08,0x44,0x82,0x41,0x3F,0x00,0x00,0x0F,0x04,0x04,0x4F,0x80,0x40,0x3F,0x00,0x00,/*"狗",11*/

0x22,0x14,0x08,0xF4,0x02,0x20,0x24,0x24,0xA4,0x7F,0x24,0x34,0x28,0x26,0x20,0x00,
0x44,0x82,0x41,0x3F,0x00,0x04,0x02,0xFF,0x49,0x49,0x49,0x49,0xFF,0x00,0x00,0x00,/*"猪",12*/

0x00,0x20,0x18,0xC7,0x44,0x44,0x44,0x44,0xFC,0x44,0x44,0x44,0x44,0x04,0x00,0x00,
0x04,0x04,0x04,0x07,0x04,0x04,0x04,0x04,0xFF,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0,/*"年",13*/
};

/*字模数据表,宽度x高度=16x16----------------------------------------------*/
uchar code ZM2_16x16[][3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空白",0*/

0x00,0x00,0x00,0xE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20,0x40,0x80,0x00,0x00,
0x08,0x04,0x03,0x00,0x00,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E,0x00,/*"小",1*/

0x10,0x0C,0x44,0x54,0x54,0xFC,0x55,0x56,0x54,0xFC,0x54,0x54,0x44,0x14,0x0C,0x00,
0x11,0x11,0x09,0x05,0x03,0x21,0x25,0x45,0x49,0x91,0x03,0x05,0x09,0x11,0x11,0x00,/*"寒",2*/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FF,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0x80,0x80,0x40,0x20,0x10,0x0C,0x03,0x00,0x03,0x0C,0x10,0x20,0x40,0x80,0x80,0x00,/*"大",3*/

0x10,0x0C,0x44,0x54,0x54,0xFC,0x55,0x56,0x54,0xFC,0x54,0x54,0x44,0x14,0x0C,0x00,
0x11,0x11,0x09,0x05,0x03,0x21,0x25,0x45,0x49,0x91,0x03,0x05,0x09,0x11,0x11,0x00,/*"寒",4*/

0x00,0x10,0x10,0x90,0x10,0x10,0x11,0x16,0x10,0x10,0x10,0xD0,0x10,0x10,0x00,0x00,
0x40,0x40,0x40,0x40,0x43,0x5C,0x40,0x40,0x50,0x4C,0x43,0x40,0x40,0x40,0x40,0x00,/*"立",5*/

0x40,0x44,0x54,0x54,0xD4,0x54,0x74,0x5F,0x54,0x54,0xD4,0x54,0x54,0x44,0x40,0x00,
0x04,0x04,0x02,0x01,0xFE,0x92,0x92,0x92,0x92,0x92,0xFE,0x01,0x02,0x04,0x04,0x00,/*"春",6*/

0x02,0xE2,0x22,0x22,0x22,0x22,0x22,0xFE,0x22,0x22,0x22,0x22,0x22,0xE2,0x02,0x00,
0x00,0xFF,0x00,0x00,0x09,0x12,0x00,0x7F,0x00,0x09,0x12,0x40,0x80,0x7F,0x00,0x00,/*"雨",7*/

0x00,0x20,0x20,0x20,0xA0,0x60,0x00,0xFF,0x60,0x80,0x40,0x20,0x18,0x00,0x00,0x00,
0x20,0x10,0x08,0x06,0x01,0x40,0x80,0x7F,0x00,0x01,0x02,0x04,0x08,0x10,0x10,0x00,/*"水",8*/

0x00,0xE0,0x00,0xFF,0x10,0x20,0x04,0xE4,0x24,0x25,0x26,0x24,0x24,0xE4,0x04,0x00,
0x01,0x00,0x00,0xFF,0x00,0x20,0x10,0x0D,0x41,0x81,0x7F,0x01,0x05,0x09,0x30,0x00,/*"惊",9*/

0x24,0xA4,0x24,0xFF,0x14,0x00,0x84,0x54,0x3F,0x44,0x04,0x7C,0x80,0xE0,0x00,0x00,
0x00,0x40,0xC1,0x5E,0x52,0x53,0x52,0x7F,0x52,0x52,0x52,0x5E,0x60,0xC1,0x00,0x00,/*"蛰",10*/

0x40,0x44,0x54,0x54,0xD4,0x54,0x74,0x5F,0x54,0x54,0xD4,0x54,0x54,0x44,0x40,0x00,
0x04,0x04,0x02,0x01,0xFE,0x92,0x92,0x92,0x92,0x92,0xFE,0x01,0x02,0x04,0x04,0x00,/*"春",11*/

0x80,0x40,0x20,0x90,0x88,0x86,0x80,0x80,0x80,0x83,0x8C,0x10,0x20,0x40,0x80,0x00,
0x00,0x80,0x40,0x20,0x18,0x07,0x00,0x40,0x80,0x40,0x3F,0x00,0x00,0x00,0x00,0x00,/*"分",12*/

0x10,0x60,0x02,0x8C,0x00,0x44,0x54,0x54,0x54,0x7F,0x54,0x54,0x54,0x44,0x40,0x00,
0x04,0x04,0x7E,0x01,0x00,0x00,0xFF,0x15,0x15,0x15,0x55,0x95,0x7F,0x00,0x00,0x00,/*"清",13*/

0x00,0xFC,0x44,0x44,0x44,0xFC,0x00,0x00,0xFE,0x22,0x22,0x22,0x22,0xFE,0x00,0x00,
0x00,0x0F,0x04,0x04,0x04,0x8F,0x40,0x30,0x0F,0x02,0x02,0x42,0x82,0x7F,0x00,0x00,/*"明",14*/

0x00,0x10,0x88,0x84,0x43,0x20,0x10,0x0C,0x10,0x20,0x41,0x82,0x84,0x08,0x00,0x00,
0x01,0x01,0x00,0xFE,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FE,0x00,0x01,0x01,0x00,/*"谷",15*/

0x02,0xE2,0x22,0x22,0x22,0x22,0x22,0xFE,0x22,0x22,0x22,0x22,0x22,0xE2,0x02,0x00,
0x00,0xFF,0x00,0x00,0x09,0x12,0x00,0x7F,0x00,0x09,0x12,0x40,0x80,0x7F,0x00,0x00,/*"雨",16*/

0x00,0x10,0x10,0x90,0x10,0x10,0x11,0x16,0x10,0x10,0x10,0xD0,0x10,0x10,0x00,0x00,
0x40,0x40,0x40,0x40,0x43,0x5C,0x40,0x40,0x50,0x4C,0x43,0x40,0x40,0x40,0x40,0x00,/*"立",17*/

0x00,0x01,0x01,0xFD,0x55,0x55,0x57,0x55,0x55,0x55,0x55,0xFD,0x01,0x01,0x00,0x00,
0x80,0x90,0x88,0x45,0x4F,0x55,0x25,0x25,0x25,0x55,0x4D,0x45,0x80,0x80,0x80,0x00,/*"夏",18*/

0x00,0x00,0x00,0xE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20,0x40,0x80,0x00,0x00,
0x08,0x04,0x03,0x00,0x00,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E,0x00,/*"小",19*/

0x10,0x60,0x02,0x8C,0x00,0x24,0x24,0x2F,0xE4,0x24,0x24,0xE4,0x2F,0x24,0x24,0x00,
0x04,0x04,0x7E,0x01,0x00,0xFF,0x11,0x09,0x07,0x19,0x09,0x07,0x49,0x91,0x7F,0x00,/*"满",20*/

0x84,0x84,0x84,0x84,0x9F,0x84,0xA4,0xC4,0x84,0x84,0x9F,0x84,0x84,0x84,0x84,0x00,
0x00,0x00,0x00,0x00,0x7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00,0x00,/*"芒",21*/

0x24,0x24,0xA4,0xFE,0x23,0x22,0x00,0xF0,0x10,0x10,0xFF,0x10,0x10,0xF0,0x00,0x00,
0x08,0x06,0x01,0xFF,0x01,0x06,0x00,0x07,0x02,0x02,0xFF,0x02,0x02,0x07,0x00,0x00,/*"种",22*/

0x00,0x01,0x01,0xFD,0x55,0x55,0x57,0x55,0x55,0x55,0x55,0xFD,0x01,0x01,0x00,0x00,
0x80,0x90,0x88,0x45,0x4F,0x55,0x25,0x25,0x25,0x55,0x4D,0x45,0x80,0x80,0x80,0x00,/*"夏",23*/

0x00,0x02,0x42,0x62,0x52,0x4A,0x46,0x42,0x42,0x42,0x52,0x62,0xC2,0x02,0x00,0x00,
0x40,0x40,0x44,0x44,0x44,0x44,0x44,0x7F,0x44,0x44,0x44,0x44,0x44,0x40,0x40,0x00,/*"至",24*/

0x00,0x00,0x00,0xE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20,0x40,0x80,0x00,0x00,
0x08,0x04,0x03,0x00,0x00,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E,0x00,/*"小",25*/

0x00,0x00,0x00,0x5F,0x55,0x55,0xF5,0x55,0x55,0x55,0x95,0x5F,0x00,0x00,0x00,0x00,
0x11,0x11,0x09,0x09,0xFD,0x55,0x57,0x57,0x55,0x55,0x55,0xFD,0x01,0x01,0x01,0x00,/*"暑",26*/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FF,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0x80,0x80,0x40,0x20,0x10,0x0C,0x03,0x00,0x03,0x0C,0x10,0x20,0x40,0x80,0x80,0x00,/*"大",27*/

0x00,0x00,0x00,0x5F,0x55,0x55,0xF5,0x55,0x55,0x55,0x95,0x5F,0x00,0x00,0x00,0x00,
0x11,0x11,0x09,0x09,0xFD,0x55,0x57,0x57,0x55,0x55,0x55,0xFD,0x01,0x01,0x01,0x00,/*"暑",28*/

0x00,0x10,0x10,0x90,0x10,0x10,0x11,0x16,0x10,0x10,0x10,0xD0,0x10,0x10,0x00,0x00,
0x40,0x40,0x40,0x40,0x43,0x5C,0x40,0x40,0x50,0x4C,0x43,0x40,0x40,0x40,0x40,0x00,/*"立",29*/

0x24,0x24,0xA4,0xFE,0x23,0x22,0x80,0x70,0x00,0xFF,0x00,0x80,0x40,0x30,0x00,0x00,
0x08,0x06,0x01,0xFF,0x01,0x86,0x40,0x30,0x0E,0x01,0x06,0x18,0x20,0x40,0x80,0x00,/*"秋",30*/

0x00,0x80,0x60,0x9F,0x08,0x08,0xF8,0x00,0x00,0xFF,0x10,0x20,0x40,0x80,0x00,0x00,
0x81,0x40,0x20,0x13,0x0C,0x13,0x20,0x20,0x40,0x5F,0x40,0x40,0x40,0x41,0x40,0x00,/*"处",31*/

0x00,0x00,0x00,0x5F,0x55,0x55,0xF5,0x55,0x55,0x55,0x95,0x5F,0x00,0x00,0x00,0x00,
0x11,0x11,0x09,0x09,0xFD,0x55,0x57,0x57,0x55,0x55,0x55,0xFD,0x01,0x01,0x01,0x00,/*"暑",32*/

0x00,0x00,0xF8,0x08,0x08,0x0C,0x0A,0x09,0x08,0x08,0x08,0x08,0xF8,0x00,0x00,0x00,
0x00,0x00,0xFF,0x41,0x41,0x41,0x41,0x41,0x41,0x41,0x41,0x41,0xFF,0x00,0x00,0x00,/*"白",33*/

0x10,0x0C,0x05,0x55,0x55,0x55,0x05,0x7F,0x05,0xD5,0x55,0x55,0x05,0x14,0x0C,0x00,
0x80,0xF7,0x85,0x7D,0x55,0x57,0x00,0x0A,0xE9,0xAB,0xA5,0xA5,0xEB,0x08,0x08,0x00,/*"露",34*/

0x24,0x24,0xA4,0xFE,0x23,0x22,0x80,0x70,0x00,0xFF,0x00,0x80,0x40,0x30,0x00,0x00,
0x08,0x06,0x01,0xFF,0x01,0x86,0x40,0x30,0x0E,0x01,0x06,0x18,0x20,0x40,0x80,0x00,/*"秋",35*/

0x80,0x40,0x20,0x90,0x88,0x86,0x80,0x80,0x80,0x83,0x8C,0x10,0x20,0x40,0x80,0x00,
0x00,0x80,0x40,0x20,0x18,0x07,0x00,0x40,0x80,0x40,0x3F,0x00,0x00,0x00,0x00,0x00,/*"分",36*/

0x10,0x0C,0x44,0x54,0x54,0xFC,0x55,0x56,0x54,0xFC,0x54,0x54,0x44,0x14,0x0C,0x00,
0x11,0x11,0x09,0x05,0x03,0x21,0x25,0x45,0x49,0x91,0x03,0x05,0x09,0x11,0x11,0x00,/*"寒",37*/

0x10,0x0C,0x05,0x55,0x55,0x55,0x05,0x7F,0x05,0xD5,0x55,0x55,0x05,0x14,0x0C,0x00,
0x80,0xF7,0x85,0x7D,0x55,0x57,0x00,0x0A,0xE9,0xAB,0xA5,0xA5,0xEB,0x08,0x08,0x00,/*"露",38*/

0x10,0x0C,0x05,0x55,0x55,0x55,0x05,0x7F,0x05,0x55,0x55,0x55,0x05,0x14,0x0C,0x00,
0x20,0x12,0x0A,0x06,0xFF,0x0A,0x12,0x00,0xFF,0x55,0x55,0x55,0x55,0xFF,0x00,0x00,/*"霜",39*/

0x00,0xFE,0x02,0x22,0xDA,0x86,0x90,0x48,0x57,0x24,0xA4,0x54,0x4C,0x84,0x80,0x00,
0x00,0xFF,0x08,0x10,0x08,0x07,0x18,0x12,0x12,0x12,0xFF,0x12,0x12,0x12,0x10,0x00,/*"降",40*/

0x00,0x10,0x10,0x90,0x10,0x10,0x11,0x16,0x10,0x10,0x10,0xD0,0x10,0x10,0x00,0x00,
0x40,0x40,0x40,0x40,0x43,0x5C,0x40,0x40,0x50,0x4C,0x43,0x40,0x40,0x40,0x40,0x00,/*"立",41*/

0x00,0x20,0x10,0x08,0x94,0xA7,0x44,0x44,0x44,0xA4,0x94,0x0C,0x00,0x00,0x00,0x00,
0x02,0x02,0x01,0x01,0x20,0x24,0x24,0x44,0x48,0x88,0x10,0x01,0x01,0x02,0x02,0x00,/*"冬",42*/

0x00,0x00,0x00,0xE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20,0x40,0x80,0x00,0x00,
0x08,0x04,0x03,0x00,0x00,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E,0x00,/*"小",43*/

0x10,0x0C,0x05,0x55,0x55,0x55,0x05,0x7F,0x05,0x55,0x55,0x55,0x05,0x14,0x0C,0x00,
0x00,0x00,0x41,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FF,0x00,0x00,0x00,/*"雪",44*/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FF,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0x80,0x80,0x40,0x20,0x10,0x0C,0x03,0x00,0x03,0x0C,0x10,0x20,0x40,0x80,0x80,0x00,/*"大",45*/

0x10,0x0C,0x05,0x55,0x55,0x55,0x05,0x7F,0x05,0x55,0x55,0x55,0x05,0x14,0x0C,0x00,
0x00,0x00,0x41,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FF,0x00,0x00,0x00,/*"雪",46*/

0x00,0x20,0x10,0x08,0x94,0xA7,0x44,0x44,0x44,0xA4,0x94,0x0C,0x00,0x00,0x00,0x00,
0x02,0x02,0x01,0x01,0x20,0x24,0x24,0x44,0x48,0x88,0x10,0x01,0x01,0x02,0x02,0x00,/*"冬",47*/

0x00,0x02,0x42,0x62,0x52,0x4A,0x46,0x42,0x42,0x42,0x52,0x62,0xC2,0x02,0x00,0x00,
0x40,0x40,0x44,0x44,0x44,0x44,0x44,0x7F,0x44,0x44,0x44,0x44,0x44,0x40,0x40,0x00,/*"至",48*/
};

/*字模数据表,宽度x高度=16x16----------------------------------------------*/
uchar code ZM3_16x16[][3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空白",0*/

0x40,0x44,0x54,0x54,0xD4,0x54,0x74,0x5F,0x54,0x54,0xD4,0x54,0x54,0x44,0x40,0x00,
0x04,0x04,0x02,0x01,0xFE,0x92,0x92,0x92,0x92,0x92,0xFE,0x01,0x02,0x04,0x04,0x00,/*"春",1*/

0x20,0x20,0x22,0x22,0x22,0xE2,0x22,0x22,0x22,0xE2,0x22,0x22,0x22,0x20,0x20,0x00,
0x80,0x40,0x20,0x10,0x0C,0x03,0x00,0x00,0x00,0x3F,0x40,0x40,0x40,0x40,0x78,0x00,/*"元",2*/

0x10,0x0C,0x04,0x94,0xA4,0x84,0x85,0xF6,0x84,0x84,0xA4,0x94,0x04,0x14,0x0C,0x00,
0x00,0x00,0x00,0xFF,0x0A,0x0A,0x0A,0x0A,0x0A,0x4A,0x8A,0x7F,0x00,0x00,0x00,0x00,/*"宵",3*/

0xC8,0x08,0x09,0x0E,0xE8,0x08,0x40,0x5E,0x50,0x50,0xDF,0x50,0x50,0x5E,0x40,0x00,
0x20,0x6F,0x20,0x1C,0x13,0x10,0x00,0xFE,0x02,0x7F,0x02,0x7E,0x82,0xFE,0x00,0x00,/*"端",4*/

0x00,0x40,0x20,0x18,0x0F,0x08,0x08,0xF8,0x08,0x08,0x08,0x08,0x08,0x00,0x00,0x00,
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FF,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0,/*"午",5*/

0x80,0x80,0x80,0x80,0x80,0x40,0xFF,0x40,0x40,0x40,0x20,0x20,0x20,0x2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78,0x00,0x00,/*"七",6*/

0x00,0x00,0x00,0x80,0x40,0x30,0x1F,0x10,0x10,0x10,0x10,0x90,0x70,0x00,0x00,0x00,
0x00,0x82,0x81,0x80,0x40,0x41,0x22,0x14,0x08,0x04,0x02,0x01,0x00,0x00,0x00,0x00,/*"夕",7*/

0x00,0x00,0xF0,0x10,0x10,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10,0xF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F,0x04,0x04,0x04,0x04,0xFF,0x04,0x04,0x04,0x04,0x0F,0x00,0x00,0x00,/*"中",8*/

0x20,0x20,0x22,0x22,0x22,0xE2,0x22,0x22,0x22,0xE2,0x22,0x22,0x22,0x20,0x20,0x00,
0x80,0x40,0x20,0x10,0x0C,0x03,0x00,0x00,0x00,0x3F,0x40,0x40,0x40,0x40,0x78,0x00,/*"元",9*/

0x00,0x00,0xF0,0x10,0x10,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10,0xF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F,0x04,0x04,0x04,0x04,0xFF,0x04,0x04,0x04,0x04,0x0F,0x00,0x00,0x00,/*"中",10*/

0x24,0x24,0xA4,0xFE,0x23,0x22,0x80,0x70,0x00,0xFF,0x00,0x80,0x40,0x30,0x00,0x00,
0x08,0x06,0x01,0xFF,0x01,0x86,0x40,0x30,0x0E,0x01,0x06,0x18,0x20,0x40,0x80,0x00,/*"秋",11*/

0x10,0x10,0x14,0xD4,0x54,0x54,0x54,0xFC,0x52,0x52,0x52,0xD3,0x12,0x10,0x10,0x00,
0x40,0x40,0x50,0x57,0x55,0x55,0x55,0x7F,0x55,0x55,0x55,0x57,0x50,0x40,0x40,0x00,/*"重",12*/

0x00,0xFE,0x02,0x22,0xDA,0x06,0x00,0xFC,0x04,0x04,0x04,0x04,0x04,0xFC,0x00,0x00,
0x00,0xFF,0x08,0x10,0x08,0x07,0x00,0xFF,0x41,0x41,0x41,0x41,0x41,0xFF,0x00,0x00,/*"阳",13*/

0x00,0xFE,0x22,0x22,0xFE,0x40,0x48,0x48,0x7F,0x48,0x48,0x48,0x7F,0x48,0x48,0x00,
0x80,0x7F,0x02,0x82,0xFF,0x00,0x00,0xFF,0x49,0x49,0x49,0x49,0x49,0xFF,0x00,0x00,/*"腊",14*/

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00,0x00,0x00,0x7E,0x8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80,0x60,0x18,0x07,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C,0x30,0x40,0x80,0x00,/*"八",15*/

0x00,0x00,0x00,0xE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20,0x40,0x80,0x00,0x00,
0x08,0x04,0x03,0x00,0x00,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E,0x00,/*"小",16*/

0x00,0x20,0x18,0xC7,0x44,0x44,0x44,0x44,0xFC,0x44,0x44,0x44,0x44,0x04,0x00,0x00,
0x04,0x04,0x04,0x07,0x04,0x04,0x04,0x04,0xFF,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0,/*"年",17*/

0x00,0xFE,0x22,0x5A,0x86,0x20,0x10,0x28,0x24,0xE3,0x24,0x28,0x10,0x20,0x20,0x00,
0x00,0xFF,0x04,0x08,0x27,0x11,0x0D,0x41,0x81,0x7F,0x01,0x05,0x09,0x31,0x00,0x00,/*"除",18*/

0x00,0x00,0x00,0x80,0x40,0x30,0x1F,0x10,0x10,0x10,0x10,0x90,0x70,0x00,0x00,0x00,
0x00,0x82,0x81,0x80,0x40,0x41,0x22,0x14,0x08,0x04,0x02,0x01,0x00,0x00,0x00,0x00,/*"夕",19*/

0x04,0x44,0x44,0x44,0x5F,0x44,0xC4,0x44,0x44,0x44,0x5F,0x44,0xC4,0x04,0x04,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8,0x10,0x08,0x07,0x00,0x00,0x00,/*"节",20*/

};

/*字模数据表,宽度x高度=16x16----------------------------------------------*/
uchar code ZM4_16x16[][3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空白",0*/

0x20,0x20,0x22,0x22,0x22,0xE2,0x22,0x22,0x22,0xE2,0x22,0x22,0x22,0x20,0x20,0x00,
0x80,0x40,0x20,0x10,0x0C,0x03,0x00,0x00,0x00,0x3F,0x40,0x40,0x40,0x40,0x78,0x00,/*"元",1*/

0x00,0x00,0x00,0xFE,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FE,0x00,0x00,0x00,0x00,
0x40,0x40,0x40,0x4F,0x48,0x48,0x48,0x48,0x48,0x48,0x48,0x4F,0x40,0x40,0x40,0x00,/*"旦",2*/

0x00,0xE0,0x00,0xFF,0x10,0x64,0x54,0x54,0x54,0x7F,0x54,0x54,0x54,0x44,0x40,0x00,
0x01,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15,0x15,0x15,0x55,0x95,0x7F,0x00,0x00,0x00,/*"情",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3F,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80,0x40,0x20,0x10,0x0C,0x03,0x00,0x00,0x00,0x03,0x0C,0x10,0x20,0x40,0x80,0x00,/*"人",4*/

0x10,0x10,0xF0,0x1F,0x10,0xF0,0x00,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FC,0x00,0x00,
0x40,0x22,0x15,0x08,0x16,0x21,0x0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7F,0x00,0x00,/*"妇",5*/

0x20,0x20,0x20,0x20,0xA0,0x70,0x2F,0x20,0x20,0x20,0xE0,0x20,0x20,0x20,0x20,0x00,
0x00,0x80,0x80,0x46,0x45,0x28,0x28,0x10,0x18,0x26,0x21,0x40,0x80,0x00,0x00,0x00,/*"女",6*/

0x10,0x10,0xD0,0xFF,0x90,0x10,0x04,0xE4,0xA4,0xA4,0xBF,0xA4,0xA4,0xE4,0x04,0x00,
0x04,0x03,0x00,0xFF,0x00,0x43,0x40,0x7F,0x4A,0x4A,0x4A,0x4A,0x4A,0x7F,0x40,0x00,/*"植",7*/

0x10,0x90,0xFF,0x90,0x10,0x24,0xC4,0x04,0xFC,0x00,0x90,0x10,0x10,0xFF,0x10,0x00,
0x06,0x01,0xFF,0x00,0x21,0x10,0x0C,0x03,0x1C,0x00,0x00,0x43,0x80,0x7F,0x00,0x00,/*"树",8*/

0x00,0x00,0xC0,0x5F,0x55,0x55,0x55,0xFF,0x55,0x55,0x55,0x5F,0xC0,0x00,0x00,0x00,
0x80,0x60,0x0F,0x00,0x62,0x86,0x82,0x93,0xA2,0x83,0x86,0xC8,0x07,0x20,0xC0,0x00,/*"愚",9*/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3F,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80,0x40,0x20,0x10,0x0C,0x03,0x00,0x00,0x00,0x03,0x0C,0x10,0x20,0x40,0x80,0x00,/*"人",10*/

0x84,0x64,0x24,0x24,0x2F,0x24,0xE4,0x24,0x24,0x24,0x2F,0x24,0x24,0xA4,0x64,0x00,
0x00,0x00,0x81,0x41,0x21,0x19,0x07,0x01,0x41,0x81,0x41,0x3F,0x00,0x00,0x00,0x00,/*"劳",11*/

0x40,0x44,0xC4,0x44,0x44,0x44,0x40,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F0,0x00,0x00,
0x10,0x3C,0x13,0x10,0x14,0xB8,0x40,0x30,0x0E,0x01,0x40,0x80,0x40,0x3F,0x00,0x00,/*"动",12*/

0x40,0x44,0x54,0x54,0x54,0x54,0x54,0x7F,0x54,0x54,0x54,0x54,0x54,0x44,0x40,0x00,
0x00,0x00,0x00,0xFF,0x15,0x15,0x15,0x15,0x15,0x55,0x95,0x7F,0x00,0x00,0x00,0x00,/*"青",13*/

0x00,0x20,0x18,0xC7,0x44,0x44,0x44,0x44,0xFC,0x44,0x44,0x44,0x44,0x04,0x00,0x00,
0x04,0x04,0x04,0x07,0x04,0x04,0x04,0x04,0xFF,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0,/*"年",14*/

0x40,0x40,0xC0,0x7E,0x42,0x42,0x4A,0x72,0x42,0x42,0x42,0xFE,0x40,0x40,0x40,0x00,
0x00,0x00,0x0F,0x08,0x08,0x08,0x09,0x0E,0x48,0x88,0x48,0x3F,0x08,0x08,0x00,0x00,/*"母",15*/

0x40,0x40,0x44,0x44,0x54,0x64,0x45,0xC6,0x44,0x64,0x54,0x44,0x44,0x40,0x40,0x00,
0x00,0x42,0x22,0x12,0x0A,0x42,0x82,0x7F,0x02,0x02,0x0A,0x12,0x22,0x42,0x00,0x00,/*"亲",16*/

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80,0x40,0x20,0x18,0x07,0x00,0x00,0x00,0x00,0x3F,0x40,0x40,0x40,0x40,0x78,0x00,/*"儿",17*/

0x20,0x20,0x24,0xA4,0xAC,0xB4,0xA5,0xA6,0xA4,0xB4,0xAC,0xA4,0x24,0x20,0x20,0x00,
0x80,0x80,0xA0,0xAF,0xAA,0xAA,0xAA,0xFF,0xAA,0xAA,0xAA,0xAF,0xA0,0x80,0x80,0x00,/*"童",18*/

0x00,0x10,0x08,0x04,0x62,0x81,0x00,0x00,0x00,0x81,0x72,0x04,0x08,0x10,0x00,0x00,
0x80,0x80,0x40,0x40,0x20,0x11,0x0A,0x04,0x0A,0x11,0x20,0x40,0x40,0x80,0x80,0x00,/*"父",19*/

0x40,0x40,0x44,0x44,0x54,0x64,0x45,0xC6,0x44,0x64,0x54,0x44,0x44,0x40,0x40,0x00,
0x00,0x42,0x22,0x12,0x0A,0x42,0x82,0x7F,0x02,0x02,0x0A,0x12,0x22,0x42,0x00,0x00,/*"亲",20*/

0x04,0x84,0xC4,0xB4,0x8C,0x10,0x54,0x54,0x54,0xFF,0x54,0x54,0x7C,0x10,0x10,0x00,
0x80,0x44,0x28,0x18,0x27,0x28,0x49,0x49,0x49,0x7F,0x49,0x49,0x49,0x48,0x40,0x00,/*"建",21*/

0x40,0x30,0x10,0x92,0x9C,0x90,0x90,0x9F,0x90,0x90,0x98,0x96,0x10,0x50,0x30,0x00,
0x80,0x80,0x40,0x47,0x24,0x1C,0x04,0x04,0x04,0x7C,0x84,0x87,0x80,0x80,0xE0,0x00,/*"党",22*/

0x04,0x84,0xC4,0xB4,0x8C,0x10,0x54,0x54,0x54,0xFF,0x54,0x54,0x7C,0x10,0x10,0x00,
0x80,0x44,0x28,0x18,0x27,0x28,0x49,0x49,0x49,0x7F,0x49,0x49,0x49,0x48,0x40,0x00,/*"建",23*/

0x08,0x06,0x22,0x22,0xA2,0x62,0x3A,0xA2,0x22,0x22,0x22,0x22,0x22,0x0A,0x06,0x00,
0x10,0x10,0x12,0x13,0x12,0x12,0x12,0xFF,0x12,0x12,0x12,0x12,0x12,0x10,0x10,0x00,/*"军",24*/

0x20,0xA4,0xA4,0xA4,0xFF,0xA4,0xB4,0x28,0x84,0x70,0x8F,0x08,0x08,0xF8,0x08,0x00,
0x04,0x0A,0x49,0x88,0x7E,0x05,0x04,0x84,0x40,0x20,0x13,0x0C,0x33,0x40,0x80,0x00,/*"教",25*/

0x00,0xFC,0x00,0x00,0xFF,0x00,0x02,0xE2,0x22,0x22,0xFE,0x22,0x22,0xE2,0x02,0x00,
0x00,0x87,0x40,0x30,0x0F,0x00,0x00,0x1F,0x00,0x00,0xFF,0x08,0x10,0x0F,0x00,0x00,/*"师",26*/

0x00,0xFE,0x02,0x12,0x92,0x92,0x92,0xF2,0x92,0x92,0x92,0x12,0x02,0xFE,0x00,0x00,
0x00,0xFF,0x40,0x48,0x48,0x48,0x48,0x4F,0x48,0x4A,0x4C,0x48,0x40,0xFF,0x00,0x00,/*"国",27*/

0x00,0x00,0xFC,0x04,0x84,0x84,0x84,0x85,0xF6,0x84,0x84,0x84,0x84,0x84,0x04,0x00,
0x40,0x30,0x0F,0x80,0x40,0x20,0x18,0x06,0x01,0x06,0x18,0x20,0x40,0x80,0x80,0x00,/*"庆",28*/

0x00,0x02,0x02,0x12,0x62,0x02,0x02,0xFE,0x02,0x02,0x42,0x32,0x02,0x02,0x00,0x00,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FF,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0,/*"平",29*/

0x80,0x90,0x8C,0x84,0x84,0x84,0xF5,0x86,0x84,0x84,0x84,0x84,0x94,0x8C,0x80,0x00,
0x00,0x80,0x80,0x84,0x46,0x49,0x28,0x10,0x10,0x2C,0x23,0x40,0x80,0x00,0x00,0x00,/*"安",30*/

0x04,0x04,0x84,0xE4,0x1C,0x04,0x05,0xC6,0x3C,0xA4,0x24,0x24,0xE4,0x04,0x04,0x00,
0x02,0x01,0x00,0xFF,0x00,0x82,0x81,0x46,0x28,0x10,0x29,0x46,0x41,0x80,0x80,0x00,/*"夜",31*/

0x00,0x00,0x02,0x82,0x86,0x4A,0x52,0x22,0x52,0x4A,0x86,0x82,0x00,0x00,0x00,0x00,
0x01,0x41,0x41,0x44,0x44,0x44,0x44,0x7F,0x44,0x44,0x44,0x44,0x41,0x41,0x01,0x00,/*"圣",32*/

0x40,0x42,0xCC,0x00,0x44,0x64,0x54,0xCC,0x00,0xE4,0x04,0xFE,0x43,0x42,0x00,0x00,
0x00,0x00,0x3F,0x90,0x4B,0x24,0x18,0x17,0x20,0x4F,0x48,0x4F,0x48,0x48,0x40,0x00,/*"诞",33*/

0x04,0x44,0x44,0x44,0x5F,0x44,0xC4,0x44,0x44,0x44,0x5F,0x44,0xC4,0x04,0x04,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8,0x10,0x08,0x07,0x00,0x00,0x00,/*"节",34*/
};

/*字模数据表,宽度x高度=16x32----------------------------------------------*/
uchar code ZM_16x32[][6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F8,0xFC,0xFF,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FE,0xFE,0xFE,0x00,0x00,0x00,
0x00,0xFF,0xFB,0xF9,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0,0xF8,0xF9,0x00,0x00,0x00,
0x00,0x03,0x03,0x1F,0x1C,0x1C,0x1C,0x1C,0x1C,0x1C,0x0B,0x07,0x03,0x00,0x00,0x00,/*"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FE,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1,0xF1,0xFB,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0F,0x1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4,0x06,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FA,0xFC,0xF8,0x00,
0x00,0x00,0x00,0xF8,0xFC,0xF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D,0x07,0x03,0x00,
0x00,0x00,0x00,0x03,0x07,0x1F,0x1C,0x1C,0x1C,0x1C,0x1C,0x1C,0x1C,0x18,0x10,0x00,/*"2",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1,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FA,0xFC,0xF8,0x00,0x00,0x00,
0x00,0x00,0x04,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FF,0xFF,0xFB,0x00,0x00,0x00,
0x00,0x00,0x10,0x1C,0x1C,0x1C,0x1C,0x1C,0x1C,0x1C,0x0B,0x07,0x03,0x00,0x00,0x00,/*"3",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E,0xFE,0xF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FE,0xFF,0x00,
0x00,0x00,0x00,0x03,0x07,0x0F,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FD,0xF5,0xFB,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0F,0x1F,0x00,/*"4",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8,0xFE,0xFF,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3,0x01,0x00,0x00,
0x00,0x00,0x00,0x03,0x07,0x0F,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FC,0xFC,0xF8,0x00,
0x00,0x00,0x00,0x10,0x18,0x1C,0x1C,0x1C,0x1C,0x1C,0x1C,0x1C,0x0B,0x07,0x03,0x00,/*"5",5*/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8,0xFE,0xFF,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3,0x01,0x00,0x00,
0x00,0x00,0x00,0xFB,0xFF,0xFF,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FC,0xFC,0xF8,0x00,
0x00,0x00,0x00,0x03,0x07,0x1F,0x1C,0x1C,0x1C,0x1C,0x1C,0x1C,0x0B,0x07,0x03,0x00,/*"6",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1,0x03,0x07,0x07,0x07,0x07,0x07,0x03,0xF9,0xFC,0xFE,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1,0xF3,0xFB,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0F,0x1F,0x00,0x00,0x00,/*"7",7*/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8,0xFC,0xFF,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FE,0xFE,0xFE,0x00,
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F6,0xF8,0xF9,0x00,
0x00,0x00,0x00,0x03,0x03,0x1F,0x1C,0x1C,0x1C,0x1C,0x1C,0x1C,0x0B,0x07,0x03,0x00,/*"8",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8,0xFC,0xFF,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FA,0xFC,0xF8,0x00,
0x00,0x00,0x00,0x03,0x07,0x0F,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FD,0xF7,0xFB,0x00,
0x00,0x00,0x00,0x00,0x10,0x1C,0x1C,0x1C,0x1C,0x1C,0x1C,0x1C,0x0B,0x07,0x03,0x00,/*"9",9*/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7,0x07,0x07,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F,0x1F,0x1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

uchar code IC[]=
{

0xe2,//system reset

0xa0,//set Frame Rate[A0: 76fps, A1b: 95fps, A2b: 132fps, A3b: 168fps(fps: frame-per-second)]

0xeb,//set BR
0x2f,//set Power Control

0xc4,//set LCD Mapping Control
0x81,//set PM
160, //set PM 110
0xaf,//display Enable
};

/*字模数据表,宽度x高度=32x32----------------------------------------------*/
/*uchar code ZM_32x32[][12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80,0xC0,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1,0x07,0x0E,0x1E,
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2,0x06,0x0E,0x1E,0x3C,0x38,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8,0x78,0x00,0x00,0x00,0x00,
0xC0,0x80,0x80,0x40,0x40,0x40,0x60,0x60,0xE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84,0x64,0x3C,0xFF,0x22,0x22,0x62,0x42,0x00,
0x00,0xFF,0x44,0x44,0x64,0x24,0x00,0x00,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C0,0xC0,0x40,0x40,0x40,0x40,0x4C,0xFC,
0x68,0x60,0x60,0x60,0x60,0x20,0x20,0x20,0x20,0x30,0x30,0x2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6,0x3C,0x24,0x24,0x24,0x22,0x22,0xFF,
0x92,0x92,0x92,0x92,0xD1,0xDF,0xD7,0xC2,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C,0x78,0xF8,
0x00,0x00,0x00,0x10,0x30,0x30,0x60,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E0,0xE0,0x30,0x10,0x10,0x10,0x18,0x18,0x0B,
0x1F,0xFC,0xCC,0x04,0x06,0x06,0x40,0xC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endif

网友E(2021-06-05):
大佬能分享一下您修改后的电路图和hex文件吗?我也想做一个,谢谢,感激不尽

网友F:
could you provide the project download?
thank u sir!

网友G:
直接弄一个下载链接,方便大家,还有黑币奖励多好。

网友H:
那两拨动开关干嘛的,感觉太突兀了,功能可以放到按键上吗?那几个小图标真的有点儿可爱

网友I:
可以发个蜂鸣器和dht11的原理图看一下吗,谢谢。打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那两拨动开关干嘛的,感觉太突兀了,功能可以放到按键上吗?那几个小图标真的有点儿可爱

已经修改过PCB和原理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已经修改过PCB和原理图了。

所有的资料已经上传,PCB板上加了其他的功能,可以不用。

LCD12964 UC1609多功能时钟.7z

网友J:
楼主这个STC12C5A.H文件能发一下吗?

网友E:
非常感谢楼主无私共享,替广大坛友谢谢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个STC12C5A.H文件能发一下吗?

直接下载一个STC库安装在KEIL 里面就有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个STC12C5A.H文件能发一下吗?

STC下载软件右边的选项找一下,有一个头文件自动生成的选项,你点一下然后保存一下就OK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个STC12C5A.H文件能发一下吗?

//#include <STC12C5A.H>
#include "stc15f2k60s2.h"

网友E:
我按照楼主的文件打了板,可板子和楼主自己的板子貌似不一样,不知道增加了什么功能,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按照楼主的文件打了板,可板子和楼主自己的板子貌似不一样,不知道增加了什么功能,能指导一下吗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提出,我是加了用2个3.7V的锂电池供电,并且加了充电不部分,能就不用接DC 插头进行供电,并且蜂鸣器部分也有加功放IC处理了,也可以不用功放部分,用3.3V有源蜂鸣器,把接地的电阻短路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提出,我是加了用2个3.7V的锂电池供电,并且加了充电不部分,能就不用接DC 插头进行 ...

原来如此,谢谢楼主的悉心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M(2021-08-15):
******************************************************************************
*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456FH BYTE (867%) *
******************************************************************************
Program Size: data=63.6 xdata=0 code=18104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MODULE:  C:\KEIL_V5\C51\LIB\C51S.LIB (-----)
    LIMIT:   0800H BYTES
Target not created
这是哪门子问题?

网友E(2022-04-02):
仿造了一个,12c5a60s2供电改成五伏,3.3伏工作不稳定,3231还是3.3伏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仿造了一个,12c5a60s2供电改成五伏,3.3伏工作不稳定,3231还是3.3伏供,电

dht11还没装,所以湿度温度为零,按键也没装,电路板是网上白嫖打的板。只装了单片机和ds3231,1117/3.3还有19264的屏,晶振,两个30p的电容,3.3伏和5伏各一个滤波电容,10k电阻,10uf电容,这些元件,其他的都没安装。非常精致漂亮,白天不开背光,也很清楚。再次感谢楼主无私共享,论坛有你而精彩。

网友N:
下载的文件如何打开?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下载的文件如何打开?

下载后用最新版的winrar软件解压(切忌不要用其他的)
按后安装Keil5
安装stc的头文件支持

然后就打开了 如图
原理图用ad打开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下载的文件打不开 能再发一次吗?

我估计是你没有按我说的那3点做,方法不对,或者软件不对,或者操作系统兼容问题等等各种.....你看我发的图都已经打开了正在看.
打不开 要找原因,再发是没有用的,再发肯定还是打不开
19264LCDPCB.rar2.84 MB

19264sheet.rar47.93 KB

网友P(2023-03-27):
请问19264sheet文件用处 谢谢...

网友Q(2023-09-24):
感谢楼主,找了好久

网友Q:
引用 网友D:
这是19264的屏的驱动

这个里面的sbit REST=P3^4;是不是应该改为sbit RST=P3^4;

网友R:
楼主能不出个OLED0.96.按键用TM163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