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PWM直流电机调速程序 Proteus仿真不转 求帮助

楼主:
此贴包括程序加仿真,是基于32单片机的PWM直流电机调速系统,应用了KEIL5和PROTEUS8.9两款软件,所用驱动芯片为L298N.

#include "sys.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gpio.h"
#include "key.h"

int main(void)
{
     u16 arr=999;
           u16 psc=71;
     u16 led_dt = 5000;
           unsigned char KEY=0;
           int D=1;//电机挡位变量,初始挡位为一档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初始化
     GPIO_Configuration();//端口初始化
                 TIM3_Configuration(arr,psc);//定时器和pwm配置
     Key_Init();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9);

                 while(1)
                 {
                                TIM_SetCompare2(TIM3,led_dt*D); //用的是TIM3的通道2,输出PWM         送到相应的寄存器中
                          KEY=Key_Scan();
        if(KEY==42)//“*”的ascll码是42,控制电机反转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9);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KEY=0;
                                }
                          if(KEY==35)//“#”的ascll码是35,控制电机正转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9);
                                        KEY=0;
                                }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7)== Bit_RESET)
                 }
}

Proteus仿真不转 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