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RP电位器在Altium Designer的哪个库里面?

楼主(2021-04-19):
各位大佬,想知道这个元件在Altium Designer哪个库里面?
初学,连元件都找不到

网友A:
初学你需要知道你的这个元件对应的封装,否则无法确认用哪个封装;如果没有可以自己制作,网上教程很多可以提高你对制作封装的理解;如果想偷懒就网上直接找对应的封装就好了;

网友B:
看看Miscellaneous Devices  这个里面有没有

网友C:
自己画一个,不会的话先看网上的教学,一个小时搞定,主要还是多练,我看了下视频等用到的时候再看,个人感觉画图怎么画都行,主要是封闭没搞太明白,见识少,用的少,明白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