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BC26 NB-IoT模块+阿里云连接上一下就掉线了?

楼主(2021-04-19):
用STM32F103RC控制BC26连接阿里云,不知道为啥,就连接上一下就掉线了,在连接不上了,可能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这一连上就掉线 在链接不上 指的是 掉电重新启动 程序驱动重新走一遍连接AT指令 也连不上吗?还是指连上了,掉了,只建立连接的时候 连不上?具体问题还是把你那边AT指令流程发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