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下如何写带有多个功能的MCU程序?多个功能如何组合

楼主(2021-04-19):
我在网上也看了一些MCU教程,也看了些PPT,单独功能的程序也能看得懂,但是试图做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的时候不知道如何下手。 我们现在要制作一个汽车倒车防撞系统,要超声波测距,然后进入危险距离时灯光和蜂鸣器开始报警,进入制动距离时用步进电机模拟一下刹车,然后通过蓝牙模块将测到的距离传给手机蓝牙串口助手。我能看懂超声波测距,用数码管显示距离的单片机代码,步进电机代码也看得懂,但是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将这几个功能组合起来。不知道代码该怎么写。请大佬给一些建议。蟹蟹

网友A:
单片机程序合并教程:http://www.51hei.com/bbs/dpj-157117-1.html

网友B:
先把各个功能模块调试封装好,超声波测距、灯光蜂鸣器报警、刹车、蓝牙通讯、数码管显示!
除了测距后续几个功能均为测距的善后处理功能,按条件顺序依次判断执行或不执行。
唯独需要考虑的是,各个功能模块执行的方式和运行一周需要占用的时间,会不会影响测距的效率。
若功能模块执行一次都占用较长的时间,可以考虑下操作系统多线程方式分别执行。

网友C:
说巧不巧 人人学会单片机 这套教程所讲的 框架式编程方式 就是解决这个瓶颈而设计的教材

网友D:
想学的话用流程图辅助就可以,否则用美元可以更快

网友E:
程序其次,先在脑袋里把思路理清楚,画出方框图,条理理顺了事情就好办了。
程序有流程,按时间流程可以设置几个flag标记走到哪里了,对每一步具体条件分支想明白就好了

网友E:
1、倒车了吗?
2、测距,判断需要报警吗?
3、不需要就一直2,要报警就先刹车再报警再发蓝牙
4、打完收工

网友F:
分模块写好程序并调试好,把每个模块需要的输入和输出参数定义好,逻辑搞清楚就没什么难的了。

网友G:
合理使用单片机的资源就可以了,真正做项目都是需要一个单片机实现很多功能的。
一个单片机有主程序,有定时器,有uart等等。合理利用就能实现许多功能,而且各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