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数值转换问题,int取整后给char型数组

楼主(2021-04-19):
为什么int型数据运算后取整送给char型数组,数值与实际计算数值不同?比如图中,A=0x0D69,运算后整数部分应为54,为什么Ac数组中的值是0x05?求解答!

网友A:
这个图看不明白,数组先赋值,再=i,后面再=j,前面的赋值意义何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看不明白,数组先赋值,再=i,后面再=j,前面的赋值意义何在?

不用看ij,就是运算然后把值放入数组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看不明白,数组先赋值,再=i,后面再=j,前面的赋值意义何在?

不好意思,我是把那两句注释掉了,绿色那里

网友A:
AC[j]=j,AC[0]应该是0啊,怎么会是0x05?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有问清楚。那两句Vc[i]=i;AC[j]=j;是注释掉的,不用看。

网友A:
我也没太明白,你可以单独拿出来,设置一个整数一个uchar,给它们赋值,看看结果,分析一下原因,或者百度看看有没有高手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太明白,你可以单独拿出来,设置一个整数一个uchar,给它们赋值,看看结果,分析一下原因,或者百度看 ...

我已经搞出来了,我把后面的×64/4000换成了直接×0.016,就出来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A的值0x0D69==3433
运算公式A*64/4000/1
其中A*64 值大于 65535 (uint  A),累加器会多3个65535轮回最终表现值为23107
最终运算结果5.77--又因Ac是uchar类型 小数点舍去 其值为 5
其实上面的公式可以写为
Ac[j] = (float)(A*64.0/4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A的值0x0D69==3433
运算公式A*64/4000/1
其中A*64 值大于 65535 (uint  A),累加器会多3个65535轮回最 ...

明白了,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