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感觉玩电子单片机弄点啥都要花钱去M宝买呀

楼主(2021-04-19):
单片机弄了快2个月了,一个小学习板基本会操作了,学会了LCD1602,DS18B20,DS1302,步进电机也学会了简单驱动,sim800c基本操作电话短信TCP基站定位,简单如按键单击双击长按,继电器简单开断,共阳数码管显示,红外线接收读码,也都操练了一遍。
程序也做了几个:
1、DS1302设置闹表
2、sim800c获取网络时间同步到DS1302、通过sim800c的TCP连接将DB18B20采集的温度上传到服务器中的MYSQL数据库
3、电脑端上位机将图片转换为灰度图通过串口发送到单片机,并通过步进电机模拟定位、蜂鸣器模拟打印点将图片逐点走一遍
现在遇到点困惑,想请大佬们解解。
1、本来想弄个闹表放屋里用,现在感觉存在的问题是STC89C52RC+DS1302+蜂鸣器+按键,这样的配置功率能有多少?能用电池么?又感觉LCD1602有点小,如果弄个LCD192*64的话,这些东西加起来功率能大约能有多少?如果用变压器的话就会占用一个插座。
2、后来的想法弄个激光雕刻,随着了解的深入发现几个问题,一是步进电机很慢,可能是因为便宜低端吧,转一圈360度要3秒多,逐点走一张400*300的图,啥也不干光走一遍都要半小时;二是淘宝询问了激光头,250mW的价钱可以接受,卖家说照射一个点的时间起码要1-2秒,要控制照射时间在1秒以内,功率要2.5W以上,价钱好几百。。。。想法都是要钱来支撑的。。。。暂时不考虑电机与激光头的配合问题,就算做出来,估计也只能打几个指甲盖大小的图了
3、想了解更多的传感器这类的什么什么的,每样都是要RMB支撑的,就算每样都是几块十几块,这东西买到手里连接、访问、数据出来了,然后就用完了,就像前几天群里有人说这东西只投入,不产出,家里人会有意见的。我还开玩笑说等能发出大招暴击了就可以回血了,没有更多的实践操作也就不会有大招练成。。。。
暂时想了这么多,困扰好几天了,很羡慕在学校有实验室的孩子们,各种设备齐全,缺少什么老师就给添什么
希望能得到大佬们指点迷津。。。。。

网友A:
学习本来就要成本的,没有成本何来成就,难道你会自己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本来就要成本的,没有成本何来成就,难道你会自己设计?

嗯嗯,有道理

网友B:
这本来就是很烧钱,不过学会了找工作就会弥补过来,实验室也是有了一定的声誉,外面的人才会找他们做,有时候建立下模型,用简单的器件验证一下,为以后跳槽奠定基础。

网友C:
学电子不投入啥也玩不了,上学那会拼命兼职就为了买些东西回家玩,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电源,电桥,烙铁,风枪,CNC雕刻机等等,因为毕业了学校的设备和你没任何关系。打样的PCB板玩下来一堆,也有很多材料模块,用过用不到多余的模块和芯片可以送给有需要的学弟和朋友,或者交换些自己有用的东西,甚至闲鱼。现在做步进电机驱动玩又一百多块入坑了个86步进电机。。。

网友D:
实体店买这类等于大海捞针,99%都是线上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本来就是很烧钱,不过学会了找工作就会弥补过来,实验室也是有了一定的声誉,外面的人才会找他们做,有时 ...

谢谢回复,继续努力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体店买这类等于大海捞针,99%都是线上买的。

谢谢回复,一点点困惑,还想继续学下去

网友E:
学校实验室也没有说缺啥补啥吧。。。。。单片机不就是用来玩吗?传感器这些当然是上咸鱼买,当地有电子产品废品站可有去废品站淘。还是自己赚钱买好,父母就没资格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校实验室也没有说缺啥补啥吧。。。。。单片机不就是用来玩吗?传感器这些当然是上咸鱼买,当地有电子产品 ...

就是自己挣钱自己花呀,老婆会说呀,时间花上面了,钱再花上面。。。

网友F:
学单片机搞电子的本来就烧钱,我光买电子书都花了好几千。电子元器件,开发板这些更是烧钱无底洞。

网友G:
拥有单芯片计算机的爱好要花钱

网友H:
顺便一顿饭钱都超过这个吧

网友I:
盖上被子,闭上眼睛,进入梦乡,绝对不花一分钱,只留下口水,哈哈哈哈,,,,学习投入肯定要成本撒

网友J:
大一刚开始学,感觉也是,不管做什么都得花钱买,参加个比赛都得好几百花进去

网友K:
不想花钱的话,可以去实体店高校打工,或可得到免费的资源。
淘二手捡破烂也是一个途径,不过这些都是入门或玩玩。
某些高人评不上**搞出大成果并不表示没有高价的实验室用,当然现在她空手要个实验室会有人送的。
STC89C52RC+DS1302+蜂鸣器+按键+LCD1602+LCD192*64+数字万用表,省着点的话50元内某一个宝上都可以办齐,如果你想高大上50元可能不够买一只精密电阻的,这也是你在雕刻机上遇到问题的原因所在,同为雕刻机对穷人是要讲性价比的如果你是思聪你的机器肯定是理想即现实。
这种时钟用电池就呵呵了罢,单片机还不是耗电大户,屏后面的背光灯(包括数码管)才是。如果是极省电或超超大电池组也可以但........别想太多了先做一个再说罢,真想省电就找液晶段码+低电压低功耗的U。
实验这实验那的无非是练手,就象武术套路也好单式也罢,能打能赢才是终极目标。
PS:据传sim800c也不便宜,而且可以自成系统的。

网友L:
做电子行业刚开始自己起步肯定要投入的,现在外面控制芯片,芯片价格又上涨了,越来越不容易,这个可以当做业余的爱好,一边上班的同时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不然光投入没产出自己也觉得累,家里更认为你不务正业呢。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发发牢骚,学习还要继续,做东西都要先在脑袋里过好多遍,感觉硬件、结构、传感器这些搭建还是相当有难度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网友M:
最好的建议到相关课程时給老师要一点,但有一说一,有这个爱好的话肯定要砸钱的

网友N:
学校实验室大多数也都是学生买的,做出成绩才能学校报销

网友O:
玩啥都要钱,但是玩这个可以用于工作上,值得投入。

网友P:
现在多努力以后就省力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继续努力,憋大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