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OLED12864显示屏之模块化编程

楼主(2021-04-20):
这里将我写的STC12C5A60S2单片机控制OLED12864显示屏的程序共享一下,如有不足,敬请指出!
测试视频:见文章尾

代码结构图:
程序下载链接: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yagnruinihao/16746777

测试程序:OLED12864测试.c
#include "OLED12864.h"
#include "OLED12864WordCode.h"
#include "common.h"

void DisplayLogoTest(void);
void DisplayAsciiTest(void) ;
void DisplayScrollTest(void);
void DisplayGrid(void);
void DisplayBmp(void);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j=0 ;

         OLED12864_Init(); //OLED初始化
        while(1)
        {
                DisplayAsciiTest();//ASCII显示实验
                OLED12864_CleanAll();

                DisplayScrollTest();//滚动屏显示实验
                OLED12864_CleanAll();

                DisplayGrid();//画棋盘实验
                OLED12864_CleanAll();

                DisplayBmp();//图片显示实验
    }

}

void DisplayLogoTest(void)
{
    unsigned char i ;

        //"微创电子"
        OLED12864_WriteFont16x16(0,8,0);
        OLED12864_WriteFont16x16(0,24,1);
        OLED12864_WriteFont16x16(0,40,2);
        OLED12864_WriteFont16x16(0,56,3);
        OLED12864_WriteFont16x16(0,72,29);
        OLED12864_WriteFont16x16(0,88,30);
        OLED12864_WriteFont16x16(0,104,31);

        //横线
        for(i=0 ; i<16 ; i++)
                OLED12864_WriteFont16x08(2,i*8,13);
}
void DisplayAsciiTest(void)
{
        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bai,shi,ge ;

        //"微创电子工作室"+横线
        DisplayLogoTest();

        //"ASCII"
        OLED12864_WriteFont16x08(4,0,33) ;
        OLED12864_WriteFont16x08(4,8,51) ;
        OLED12864_WriteFont16x08(4,16,35) ;
        OLED12864_WriteFont16x08(4,24,41) ;
        OLED12864_WriteFont16x08(4,32,41) ;

        //"值演示实验"
        OLED12864_WriteFont16x16(4,48,4);
        OLED12864_WriteFont16x16(4,64,5);
        OLED12864_WriteFont16x16(4,80,6);
        OLED12864_WriteFont16x16(4,96,7);
        OLED12864_WriteFont16x16(4,112,8);

        //"For:""Value="
        OLED12864_WriteFont16x08(6,0,38);//F
        OLED12864_WriteFont16x08(6,8,79);//o
        OLED12864_WriteFont16x08(6,16,82);//r
        OLED12864_WriteFont16x08(6,24,26);//:
        OLED12864_WriteFont16x08(6,56,54);//V
        OLED12864_WriteFont16x08(6,64,65);//a
        OLED12864_WriteFont16x08(6,72,76);//l
        OLED12864_WriteFont16x08(6,80,85);//u
        OLED12864_WriteFont16x08(6,88,69);//e
        OLED12864_WriteFont16x08(6,96,29);//=

        //ASCII字符及其数值
        for(i=0 ; i<95 ; i++)
        {
                OLED12864_WriteFont16x08(6,32,i);
                bai = (i+32)%1000/100 ;
                shi = (i+32)%100/10 ;
                ge  = (i+32)%10 ;
                if(bai)
                        OLED12864_WriteFont16x08(6,104,bai+16);
                else
                        OLED12864_WriteFont16x08(6,104,0);

                OLED12864_WriteFont16x08(6,112,shi+16);
                OLED12864_WriteFont16x08(6,120,ge+16);
                Delay_SomeNop(10000);
        }
}

void DisplayScrollTest(void)
{
        unsigned char i ;

        DisplayLogoTest();

        //"滚屏显示实验"
        OLED12864_WriteFont16x16(4,16,9);
        OLED12864_WriteFont16x16(4,32,10);
        OLED12864_WriteFont16x16(4,48,11);
        OLED12864_WriteFont16x16(4,64,12);
        OLED12864_WriteFont16x16(4,80,13);
        OLED12864_WriteFont16x16(4,96,14);

        //"倒计时:"
        OLED12864_WriteFont16x16(6,32,23);
        OLED12864_WriteFont16x16(6,48,24);
        OLED12864_WriteFont16x16(6,64,25);
        OLED12864_WriteFont16x08(6,80,26);
        for(i=0 ; i<=3 ; i++)
        {
                OLED12864_WriteFont16x08(6,88,3-i+16);
                Delay_SomeNop(40000);
        }

        //清除最后一行汉字
         for(i=0 ; i <16 ; i++)
  {
                 OLED12864_WriteFont16x08(6,i*8,0);
  }

        //开始横向滚屏
        OLED12864_HorizontalScrollDisplay(OLED12864_HORIZONTAL_SCROLL_LEFT,OLED12864_PAGE2, OLED12864_PAGE5, OLED12864_INTERVAL_2_FRAMES);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HorizontalScrollDisplay(OLED12864_HORIZONTAL_SCROLL_RIGHT,OLED12864_PAGE2, OLED12864_PAGE5, OLED12864_INTERVAL_2_FRAMES);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HorizontalScrollDisplay(OLED12864_HORIZONTAL_SCROLL_RIGHT,OLED12864_PAGE2, OLED12864_PAGE5, OLED12864_INTERVAL_2_FRAMES);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HorizontalScrollDisplay(OLED12864_HORIZONTAL_SCROLL_LEFT,OLED12864_PAGE2, OLED12864_PAGE5, OLED12864_INTERVAL_2_FRAMES);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StopScroll();
  Delay_SomeNop(120000);

        //开始纵向滚屏
        OLED12864_VerticalScrollArea(32,32);
        OLED12864_VHScrollDisplay(OLED12864_V_H_SCROLL_RIGHT,OLED12864_PAGE7,OLED12864_PAGE7, OLED12864_INTERVAL_2_FRAMES, 0x01);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VHScrollDisplay(OLED12864_V_H_SCROLL_RIGHT,OLED12864_PAGE7,OLED12864_PAGE7, OLED12864_INTERVAL_2_FRAMES, 0x3f);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StopScroll();
         Delay_SomeNop(120000);

    //开始斜向滚屏
        OLED12864_VerticalScrollArea(0,64);
        OLED12864_VHScrollDisplay(OLED12864_V_H_SCROLL_RIGHT,OLED12864_PAGE0,OLED12864_PAGE7, OLED12864_INTERVAL_3_FRAMES, 0x01);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VHScrollDisplay(OLED12864_V_H_SCROLL_LEFT,OLED12864_PAGE0,OLED12864_PAGE7, OLED12864_INTERVAL_3_FRAMES, 0x3f);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VHScrollDisplay(OLED12864_V_H_SCROLL_LEFT,OLED12864_PAGE0,OLED12864_PAGE7, OLED12864_INTERVAL_3_FRAMES, 0x3f);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VHScrollDisplay(OLED12864_V_H_SCROLL_RIGHT,OLED12864_PAGE0,OLED12864_PAGE7, OLED12864_INTERVAL_3_FRAMES, 0x01);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VHScrollDisplay(OLED12864_V_H_SCROLL_RIGHT,OLED12864_PAGE0,OLED12864_PAGE7, OLED12864_INTERVAL_3_FRAMES, 0x3f);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VHScrollDisplay(OLED12864_V_H_SCROLL_LEFT,OLED12864_PAGE0,OLED12864_PAGE7, OLED12864_INTERVAL_3_FRAMES, 0x01);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VHScrollDisplay(OLED12864_V_H_SCROLL_LEFT,OLED12864_PAGE0,OLED12864_PAGE7, OLED12864_INTERVAL_3_FRAMES, 0x01);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VHScrollDisplay(OLED12864_V_H_SCROLL_RIGHT,OLED12864_PAGE0,OLED12864_PAGE7, OLED12864_INTERVAL_3_FRAMES, 0x3f);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StopScroll();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VHScrollDisplay(OLED12864_V_H_SCROLL_RIGHT,OLED12864_PAGE4,OLED12864_PAGE7, OLED12864_INTERVAL_2_FRAMES, 0x01);
        Delay_SomeNop(200000);
        OLED12864_VHScrollDisplay(OLED12864_V_H_SCROLL_LEFT,OLED12864_PAGE4,OLED12864_PAGE7, OLED12864_INTERVAL_2_FRAMES, 0x01);
        Delay_SomeNop(200000);
        OLED12864_StopScroll();
        Delay_SomeNop(200000);
}

void DisplayGrid(void)
{
  unsigned char i,j,k;

        OLED12864_Fill(0x0f);
        OLED12864_Fill(0xf0);

  for(k=0;k<8;k++)
        {
                for(i=0 ; i<8;i++)
                {
                        for(j=0;j<8;j++)
                        {
                                OLED12864_SetPosition(i , j+k*16);
                                OLED12864_WriteData(0xff);
                        }
                }
        }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DisplayNormalOrInverse(OLED12864_SET_INVERSE_DISPLAY);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DisplayNormalOrInverse(OLED12864_SET_NORMAL_DISPLAY);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DisplayNormalOrInverse(OLED12864_SET_INVERSE_DISPLAY);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DisplayNormalOrInverse(OLED12864_SET_NORMAL_DISPLAY);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DisplayNormalOrInverse(OLED12864_SET_INVERSE_DISPLAY);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DisplayNormalOrInverse(OLED12864_SET_NORMAL_DISPLAY);
}
void DisplayBmp(void)
{
        OLED12864_DrawBmp(0, 0,7,127 ,BMP1);

        OLED12864_VerticalScrollArea(0,64);
        OLED12864_VHScrollDisplay(OLED12864_V_H_SCROLL_RIGHT,OLED12864_PAGE0,OLED12864_PAGE7, OLED12864_INTERVAL_3_FRAMES, 0x01);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VHScrollDisplay(OLED12864_V_H_SCROLL_LEFT,OLED12864_PAGE0,OLED12864_PAGE7, OLED12864_INTERVAL_3_FRAMES, 0x3f);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VHScrollDisplay(OLED12864_V_H_SCROLL_LEFT,OLED12864_PAGE0,OLED12864_PAGE7, OLED12864_INTERVAL_3_FRAMES, 0x3f);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VHScrollDisplay(OLED12864_V_H_SCROLL_RIGHT,OLED12864_PAGE0,OLED12864_PAGE7, OLED12864_INTERVAL_3_FRAMES, 0x01);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VHScrollDisplay(OLED12864_V_H_SCROLL_LEFT,OLED12864_PAGE0,OLED12864_PAGE7, OLED12864_INTERVAL_3_FRAMES, 0x01);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VHScrollDisplay(OLED12864_V_H_SCROLL_RIGHT,OLED12864_PAGE0,OLED12864_PAGE7, OLED12864_INTERVAL_3_FRAMES, 0x3f);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VHScrollDisplay(OLED12864_V_H_SCROLL_RIGHT,OLED12864_PAGE0,OLED12864_PAGE7, OLED12864_INTERVAL_3_FRAMES, 0x3f);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VHScrollDisplay(OLED12864_V_H_SCROLL_LEFT,OLED12864_PAGE0,OLED12864_PAGE7, OLED12864_INTERVAL_3_FRAMES, 0x01);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StopScroll();
        OLED12864_CleanAll();

    OLED12864_DrawBmp(0, 0,7,127 ,BMP2);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DisplayNormalOrInverse(OLED12864_SET_INVERSE_DISPLAY);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DisplayNormalOrInverse(OLED12864_SET_NORMAL_DISPLAY);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DisplayNormalOrInverse(OLED12864_SET_INVERSE_DISPLAY);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DisplayNormalOrInverse(OLED12864_SET_NORMAL_DISPLAY);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CleanAll();

        OLED12864_DrawBmp(0, 0,7,127 ,BMP4);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VerticalScrollArea(0,64);
        OLED12864_VHScrollDisplay(OLED12864_V_H_SCROLL_RIGHT,OLED12864_PAGE0,OLED12864_PAGE7, OLED12864_INTERVAL_3_FRAMES, 0x01);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VHScrollDisplay(OLED12864_V_H_SCROLL_LEFT,OLED12864_PAGE0,OLED12864_PAGE7, OLED12864_INTERVAL_3_FRAMES, 0x3f);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VHScrollDisplay(OLED12864_V_H_SCROLL_LEFT,OLED12864_PAGE0,OLED12864_PAGE7, OLED12864_INTERVAL_3_FRAMES, 0x3f);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VHScrollDisplay(OLED12864_V_H_SCROLL_RIGHT,OLED12864_PAGE0,OLED12864_PAGE7, OLED12864_INTERVAL_3_FRAMES, 0x01);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VHScrollDisplay(OLED12864_V_H_SCROLL_LEFT,OLED12864_PAGE0,OLED12864_PAGE7, OLED12864_INTERVAL_3_FRAMES, 0x01);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VHScrollDisplay(OLED12864_V_H_SCROLL_RIGHT,OLED12864_PAGE0,OLED12864_PAGE7, OLED12864_INTERVAL_3_FRAMES, 0x3f);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VHScrollDisplay(OLED12864_V_H_SCROLL_RIGHT,OLED12864_PAGE0,OLED12864_PAGE7, OLED12864_INTERVAL_3_FRAMES, 0x3f);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VHScrollDisplay(OLED12864_V_H_SCROLL_LEFT,OLED12864_PAGE0,OLED12864_PAGE7, OLED12864_INTERVAL_3_FRAMES, 0x01);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StopScroll();
        OLED12864_CleanAll();

        OLED12864_DrawBmp(0, 0,7,127 ,BMP3);
        Delay_SomeNop(120000);
        OLED12864_CleanAll() ;
}

/*################OLED12864.c部分代码分析################*/
这里重点分析书写1
/*行列式(为了便于理解,未优化,已实验成功),注意这里需要配合取模软件和OLED12864WordCode中数组*/
         unsigned char temp ;
         OLED12864_SetPosition(Page,Column);
         for(j=0;j<8; j++)
         {
                 temp = (((Font16x16[addr+0]&(0x01<<j))>>j)<<0) | (((Font16x16[addr+1]&(0x01<<j))>>j)<<1) |(((Font16x16[addr+2]&(0x01<<j))>>j)<<2) | \
                                  (((Font16x16[addr+3]&(0x01<<j))>>j)<<3) | (((Font16x16[addr+4]&(0x01<<j))>>j)<<4) |(((Font16x16[addr+5]&(0x01<<j))>>j)<<5) | \
                                  (((Font16x16[addr+6]&(0x01<<j))>>j)<<6) | (((Font16x16[addr+7]&(0x01<<j))>>j)<<7);
                  OLED12864_WriteData(temp) ;
         }
         OLED12864_SetPosition(Page+1,Column);
         addr +=8 ;
         for(j=0;j<8; j++)
         {
                 temp = (((Font16x16[addr+0]&(0x01<<j))>>j)<<0) | (((Font16x16[addr+1]&(0x01<<j))>>j)<<1) |(((Font16x16[addr+2]&(0x01<<j))>>j)<<2) | \
                                  (((Font16x16[addr+3]&(0x01<<j))>>j)<<3) | (((Font16x16[addr+4]&(0x01<<j))>>j)<<4) |(((Font16x16[addr+5]&(0x01<<j))>>j)<<5) | \
                                  (((Font16x16[addr+6]&(0x01<<j))>>j)<<6) | (((Font16x16[addr+7]&(0x01<<j))>>j)<<7);
                  OLED12864_WriteData(temp) ;
         }
         addr +=8 ;
         OLED12864_SetPosition(Page,Column+8);
         for(j=0;j<8; j++)
         {
                 temp = (((Font16x16[addr+0]&(0x01<<j))>>j)<<0) | (((Font16x16[addr+1]&(0x01<<j))>>j)<<1) |(((Font16x16[addr+2]&(0x01<<j))>>j)<<2) | \
                                  (((Font16x16[addr+3]&(0x01<<j))>>j)<<3) | (((Font16x16[addr+4]&(0x01<<j))>>j)<<4) |(((Font16x16[addr+5]&(0x01<<j))>>j)<<5) | \
                                  (((Font16x16[addr+6]&(0x01<<j))>>j)<<6) | (((Font16x16[addr+7]&(0x01<<j))>>j)<<7);
                  OLED12864_WriteData(temp) ;
         }
         addr +=8 ;
         OLED12864_SetPosition(Page+1,Column+8);
         for(j=0;j<8; j++)
         {
                 temp = (((Font16x16[addr+0]&(0x01<<j))>>j)<<0) | (((Font16x16[addr+1]&(0x01<<j))>>j)<<1) |(((Font16x16[addr+2]&(0x01<<j))>>j)<<2) | \
                                  (((Font16x16[addr+3]&(0x01<<j))>>j)<<3) | (((Font16x16[addr+4]&(0x01<<j))>>j)<<4) |(((Font16x16[addr+5]&(0x01<<j))>>j)<<5) | \
                                  (((Font16x16[addr+6]&(0x01<<j))>>j)<<6) | (((Font16x16[addr+7]&(0x01<<j))>>j)<<7);
                  OLED12864_WriteData(temp) ;
         }

6x16中文汉字的四种算法(逐行式、逐列式、列行式、行列式)

算法一:逐行式

/*逐列式,已实验成功,注意这里需要配合取模软件和OLED12864WordCode中数组*/
        for(j=0;j<16; j++)
        {
                OLED12864_SetPosition(Page,Column+j);
                OLED12864_WriteData(Font16x16[addr++]);
                OLED12864_SetPosition(Page + 1 , Column+j);
                OLED12864_WriteData(Font16x16[addr++]);
        }

算法二:逐列式

/*逐行式(为了便于理解,未优化),已实验成功,注意这里需要配合取模软件和OLED12864WordCode中数组*/
         unsigned char temp ;
         OLED12864_SetPosition(Page,Column);
         for(j=0;j<8  ;j++)
         {
                 temp =(((Font16x16[addr+0]&(0x01<<j))>>j)<<0) | (((Font16x16[addr+2]&(0x01<<j))>>j)<<1) |(((Font16x16[addr+4]&(0x01<<j))>>j)<<2) | \
                       (((Font16x16[addr+6]&(0x01<<j))>>j)<<3) | (((Font16x16[addr+8]&(0x01<<j))>>j)<<4) |(((Font16x16[addr+10]&(0x01<<j))>>j)<<5) | \
                       (((Font16x16[addr+12]&(0x01<<j))>>j)<<6) | (((Font16x16[addr+14]&(0x01<<j))>>j)<<7) ;
             OLED12864_WriteData(temp);
         }
         ++addr;
         for(j=0;j<8  ;j++)
         {
                 temp =(((Font16x16[addr+0]&(0x01<<j))>>j)<<0) | (((Font16x16[addr+2]&(0x01<<j))>>j)<<1) |(((Font16x16[addr+4]&(0x01<<j))>>j)<<2) | \
                       (((Font16x16[addr+6]&(0x01<<j))>>j)<<3) | (((Font16x16[addr+8]&(0x01<<j))>>j)<<4) |(((Font16x16[addr+10]&(0x01<<j))>>j)<<5) | \
                       (((Font16x16[addr+12]&(0x01<<j))>>j)<<6) | (((Font16x16[addr+14]&(0x01<<j))>>j)<<7) ;
             OLED12864_WriteData(temp);
         }
          addr += 15;
     OLED12864_SetPosition(Page+1,Column);
     for(j=0;j<8  ;j++)
         {
                 temp =(((Font16x16[addr+0]&(0x01<<j))>>j)<<0) | (((Font16x16[addr+2]&(0x01<<j))>>j)<<1) |(((Font16x16[addr+4]&(0x01<<j))>>j)<<2) | \
                       (((Font16x16[addr+6]&(0x01<<j))>>j)<<3) | (((Font16x16[addr+8]&(0x01<<j))>>j)<<4) |(((Font16x16[addr+10]&(0x01<<j))>>j)<<5) | \
                       (((Font16x16[addr+12]&(0x01<<j))>>j)<<6) | (((Font16x16[addr+14]&(0x01<<j))>>j)<<7) ;
             OLED12864_WriteData(temp);
         }
         ++addr;
         for(j=0;j<8  ;j++)
         {
                 temp =(((Font16x16[addr+0]&(0x01<<j))>>j)<<0) | (((Font16x16[addr+2]&(0x01<<j))>>j)<<1) |(((Font16x16[addr+4]&(0x01<<j))>>j)<<2) | \
                       (((Font16x16[addr+6]&(0x01<<j))>>j)<<3) | (((Font16x16[addr+8]&(0x01<<j))>>j)<<4) |(((Font16x16[addr+10]&(0x01<<j))>>j)<<5) | \
                       (((Font16x16[addr+12]&(0x01<<j))>>j)<<6) | (((Font16x16[addr+14]&(0x01<<j))>>j)<<7) ;
             OLED12864_WriteData(temp);
         }

算法三:列行式(作者最后采用的方式)
/*列行式,已实验成功,注意这里需要配合取模软件和OLED12864WordCode中数组*/
         OLED12864_SetPosition(Page,Column);
         for(j=0;j<16; j++)
                 OLED12864_WriteData(Font16x16[addr++]);//写字上半部分
         OLED12864_SetPosition(Page+1,Column);
         for(j=0;j<16; j++)
                 OLED12864_WriteData(Font16x16[addr++]);//写字下半部分

算法四:行列式

/*行列式(为了便于理解,未优化,已实验成功),注意这里需要配合取模软件和OLED12864WordCode中数组*/
         unsigned char temp ;
         OLED12864_SetPosition(Page,Column);
         for(j=0;j<8; j++)
         {
                 temp = (((Font16x16[addr+0]&(0x01<<j))>>j)<<0) | (((Font16x16[addr+1]&(0x01<<j))>>j)<<1) |(((Font16x16[addr+2]&(0x01<<j))>>j)<<2) | \
                                  (((Font16x16[addr+3]&(0x01<<j))>>j)<<3) | (((Font16x16[addr+4]&(0x01<<j))>>j)<<4) |(((Font16x16[addr+5]&(0x01<<j))>>j)<<5) | \
                                  (((Font16x16[addr+6]&(0x01<<j))>>j)<<6) | (((Font16x16[addr+7]&(0x01<<j))>>j)<<7);
                  OLED12864_WriteData(temp) ;
         }
         OLED12864_SetPosition(Page+1,Column);
         addr +=8 ;
         for(j=0;j<8; j++)
         {
                 temp = (((Font16x16[addr+0]&(0x01<<j))>>j)<<0) | (((Font16x16[addr+1]&(0x01<<j))>>j)<<1) |(((Font16x16[addr+2]&(0x01<<j))>>j)<<2) | \
                                  (((Font16x16[addr+3]&(0x01<<j))>>j)<<3) | (((Font16x16[addr+4]&(0x01<<j))>>j)<<4) |(((Font16x16[addr+5]&(0x01<<j))>>j)<<5) | \
                                  (((Font16x16[addr+6]&(0x01<<j))>>j)<<6) | (((Font16x16[addr+7]&(0x01<<j))>>j)<<7);
                  OLED12864_WriteData(temp) ;
         }
         addr +=8 ;
         OLED12864_SetPosition(Page,Column+8);
         for(j=0;j<8; j++)
         {
                 temp = (((Font16x16[addr+0]&(0x01<<j))>>j)<<0) | (((Font16x16[addr+1]&(0x01<<j))>>j)<<1) |(((Font16x16[addr+2]&(0x01<<j))>>j)<<2) | \
                                  (((Font16x16[addr+3]&(0x01<<j))>>j)<<3) | (((Font16x16[addr+4]&(0x01<<j))>>j)<<4) |(((Font16x16[addr+5]&(0x01<<j))>>j)<<5) | \
                                  (((Font16x16[addr+6]&(0x01<<j))>>j)<<6) | (((Font16x16[addr+7]&(0x01<<j))>>j)<<7);
                  OLED12864_WriteData(temp) ;
         }
         addr +=8 ;
         OLED12864_SetPosition(Page+1,Column+8);
         for(j=0;j<8; j++)
         {
                 temp = (((Font16x16[addr+0]&(0x01<<j))>>j)<<0) | (((Font16x16[addr+1]&(0x01<<j))>>j)<<1) |(((Font16x16[addr+2]&(0x01<<j))>>j)<<2) | \
                                  (((Font16x16[addr+3]&(0x01<<j))>>j)<<3) | (((Font16x16[addr+4]&(0x01<<j))>>j)<<4) |(((Font16x16[addr+5]&(0x01<<j))>>j)<<5) | \
                                  (((Font16x16[addr+6]&(0x01<<j))>>j)<<6) | (((Font16x16[addr+7]&(0x01<<j))>>j)<<7);
                  OLED12864_WriteData(temp) ;
         }

【注意】这里采用那种算法,需要和取模软件相配套。

测试视频(自行替换):
v.qq点com/x/page/g3240xbfvbj.html?start=18

楼主:
文章最后的测试视频自行替换掉点即可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