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控制程序开源,模糊PID C语言实现及调模糊规则表方法

楼主(2021-04-20):
开源一下自己的模糊控制代码,只需要给出偏差量,偏差范围,偏差变化率范围和你想要控制的量的范围(比如P参数的变化范围),再有一个合适的模糊规则就可使用,无需关心引擎内部逻辑,安安心心的调表就行。

关于如何调表:拿智能车比赛举例,使用模糊控制后发现某一段线路跑的不好(即某一条模糊规则不理想),读取此时的e_cache与ec_cache就能定位到模糊规则表的位置,修改该位置的表就行,注意,修改一处位置(可能为1个量,2个量或者4个量)后会导致周围的规则变化,即发现其他线路跑法变了,毕竟控制本身就是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事嘛。
欢迎大家讨论使用,才疏学浅,不能保证毫无BUG,如发现BUG一定要反馈给我,我看到后会修正它。

源程序如下:
/*******!!! 该宏定义不可修改 !!!******/
#define NB 1
#define NM 2
#define NS 3
#define ZO 4
#define PS 5
#define PM 6
#define PB 7
/*** 不可修改内容结束 ****/
//N为negative,P为positive,B为big,M为middle,S为small,ZO为zero

int8 DirectionError[2][3]={0};//-128~127,这里储存偏差量,注意数字范围
#define E_MAX 120    //偏差E的最大值(预设),程序会自动分割成正负对称数列
#define EC_MAX 60    //偏差变化EC的最大值(预设),程序会自动分割成正负对称数列
#define P_MAX  10    //方向环P参数的最大值(预设),若不需要负数列,请修改下面的自动分割逻辑
#define D_MAX  10    //方向环D参数的最大值(预设),若不需要负数列,请修改下面的自动分割逻辑
int8 E_NB,E_NM,E_NS,E_ZO,E_PS,E_PM,E_PB;                      //E的界限值
float E_NB_D,E_NM_D,E_NS_D,E_ZO_D,E_PS_D,E_PM_D,E_PB_D;       //用于保存E的隶属度
int8 EC_NB,EC_NM,EC_NS,EC_ZO,EC_PS,EC_PM,EC_PB;               //EC的界限值
float EC_NB_D,EC_NM_D,EC_NS_D,EC_ZO_D,EC_PS_D,EC_PM_D,EC_PB_D;//用于保存EC的隶属度
float E_EC_NB_D,E_EC_NM_D,E_EC_NS_D,E_EC_ZO_D,E_EC_PS_D,E_EC_PM_D,E_EC_PB_D;//用于保存E_EC的隶属度
float P_NB,P_NM,P_NS,P_ZO,P_PS,P_PM,P_PB;                     //输出P的界限值
float P_NB_D,P_NM_D,P_NS_D,P_ZO_D,P_PS_D,P_PM_D,P_PB_D;       //用于保存P的隶属度
float D_NB,D_NM,D_NS,D_ZO,D_PS,D_PM,D_PB;                     //输出D的界限值
float D_NB_D,D_NM_D,D_NS_D,D_ZO_D,D_PS_D,D_PM_D,D_PB_D;       //用于保存D的隶属度
float P_out,D_out;                                            //用于保存最后的P,D输出

int16 Direction_PID;                  //用于保存方向PID的输出(直接加在速度环的输入上,此时速度环必需指定基准速度)

float Fuzzy_a,Fuzzy_b,Fuzzy_c,Fuzzy_d;
void Fuzzy_Preprocess(void)//用于自动处理预设数据
{
        //自动等分,只需运行一次
        Fuzzy_a=E_MAX/4;
        Fuzzy_b=EC_MAX/4;
        Fuzzy_c=P_MAX/4;
        Fuzzy_d=D_MAX/4;
        E_NB = -E_MAX+Fuzzy_a,E_NM = -E_MAX+Fuzzy_a*2,E_NS = -E_MAX+Fuzzy_a*3,E_ZO=E_MAX-Fuzzy_a*4,E_PS = E_MAX-Fuzzy_a*3,E_PM = E_MAX-Fuzzy_a*2,E_PB = E_MAX-Fuzzy_a;
        EC_NB = -EC_MAX+Fuzzy_b,EC_NM = -EC_MAX+Fuzzy_b*2,EC_NS = -EC_MAX+Fuzzy_b*3,EC_ZO=EC_MAX-Fuzzy_b*4,EC_PS = EC_MAX-Fuzzy_b*3,EC_PM = EC_MAX-Fuzzy_b*2,EC_PB = EC_MAX-Fuzzy_b;
        P_NB = -P_MAX+Fuzzy_c,P_NM = -P_MAX+Fuzzy_c*2,P_NS = -P_MAX+Fuzzy_c*3,P_ZO=P_MAX-Fuzzy_c*4,P_PS = P_MAX-Fuzzy_c*3,P_PM = P_MAX-Fuzzy_c*2,P_PB = P_MAX-Fuzzy_c;
        D_NB = -D_MAX+Fuzzy_d,D_NM = -D_MAX+Fuzzy_d*2,D_NS = -D_MAX+Fuzzy_d*3,D_ZO=D_MAX-Fuzzy_d*4,D_PS = D_MAX-Fuzzy_d*3,D_PM = D_MAX-Fuzzy_d*2,D_PB = D_MAX-Fuzzy_d;
        //用于保存预处理好的范围数据
        int8 E_scope[9]={-E_MAX,E_NB,E_NM,E_NS,E_ZO,E_PS,E_PM,E_PB,E_MAX};//误差范围
        int8 EC_scope[9]={-EC_MAX,EC_NB,EC_NM,EC_NS,EC_ZO,EC_PS,EC_PM,EC_PB,EC_MAX};//误差变化范围
        int8 P_scope[9]={-P_MAX,P_NB,P_NM,P_NS,P_ZO,P_PS,P_PM,P_PB,P_MAX};//P范围
        int8 D_scope[9]={-D_MAX,D_NB,D_NM,D_NS,D_ZO,D_PS,D_PM,D_PB,D_MAX};//D范围
}
//用于保存模糊规则    EC  NB NM NS ZO PS PM PB
int8 Fuzzy_Rule[7*4][7]={{PB,PB,PB,PB,PB,PB,PB},//模糊控制表
                                                 {PB,PB,PB,PB,PM,PM,PS},//左边为模糊规则,右边保存预处理的输出隶属度
                                                 {PM,PM,PM,PS,PS,ZO,ZO},//该表用于直接控制,即输出为实际物理量
                                                 {PM,PS,PS,ZO,NS,NM,NM},//该表可根据需要修改
                                                 {ZO,NS,NS,NM,NM,NM,NB},
                                                 {NS,NS,NM,NM,NM,NB,NB},
                                                 {NM,NM,NB,NB,NB,NB,NB},
                                        /*E*/
                                   /*NB*/{PB,PB,PM,PM,PS,ZO,ZO},//模糊P规则表
                                   /*NM*/{PB,PB,PM,PS,PS,ZO,NS},//左边为模糊规则,右边保存预处理的输出隶属度
                                   /*NS*/{PM,PM,PM,PS,ZO,NS,NS},//该表用于控制PID的参数P,即输出为P值或P值的变化量
                                   /*ZO*/{PM,PM,PS,ZO,NS,NM,NM},//该表必须修改,不可直接使用
                                   /*PS*/{PS,PS,ZO,NS,NS,NM,NM},
                                   /*PM*/{PS,ZO,PS,NM,NM,NM,NB},
                                   /*PB*/{ZO,ZO,NM,NM,NM,NB,NB},

                                                 {NB,NB,NM,NM,NS,ZO,ZO},//模糊I规则表
                                                 {NB,NB,NM,NS,NS,ZO,ZO},//左边为模糊规则,右边保存预处理的输出隶属度
                                                 {NB,NM,NS,NS,ZO,PS,PS},//该表用于控制PID的参数I,即输出为I值或I值的变化量
                                                 {NM,NM,NS,ZO,PS,PM,PM},//该表必须修改,不可直接使用
                                                 {NM,NS,ZO,PS,PS,PM,PB},
                                                 {ZO,ZO,PS,PS,PM,PB,PB},
                                                 {ZO,ZO,PS,PM,PM,PB,PB},

                                                 {NB,NB,NB,NB,NB,NM,PS},//模糊D规则表
                                                 {PS,NS,NB,NM,NM,NS,ZO},//左边为模糊规则,右边保存预处理的输出隶属度
                                                 {ZO,NS,NM,NM,NS,NS,ZO},//该表用于控制PID的参数D,即输出为D值或D值的变化量
                                                 {ZO,NS,NS,NS,NS,NS,ZO},//该表必须修改,不可直接使用
                                                 {ZO,ZO,ZO,ZO,ZO,ZO,ZO},
                                                 {PB,ZO,PS,PS,PS,PS,PB},
                                                 {PB,PM,PM,PM,PS,PS,PB},
};

//用于指引模糊判断,临时变量
int8 e_cache=0;
int8 ec_cache=0;
void Fuzzy_Menbership(int E)//计算输入隶属度
{
        //记录偏差
        int EC;
        EC=E-DirectionError[0][2];
        for(uint8 i=0;i<2;i++)
        {
                DirectionError[0][i]=DirectionError[0][i+1];//数据左移,低位扔掉
        }
        DirectionError[0][2]=E;

        //计算模糊输入隶属度
        if(E <= E_NB)            E_NB_D=1,e_cache=0;
        if(E > E_NB && E < E_NM) E_NB_D=(E_NM-E)/Fuzzy_a,E_NM_D=(E-E_NB)/Fuzzy_a,e_cache=1;
        if(E > E_NM && E < E_NS) E_NM_D=(E_NS-E)/Fuzzy_a,E_NS_D=(E-E_NM)/Fuzzy_a,e_cache=2;
        if(E > E_NS && E < E_ZO) E_NS_D=(E_ZO-E)/Fuzzy_a,E_ZO_D=(E-E_NS)/Fuzzy_a,e_cache=3;
        if(E > E_ZO && E < E_PS) E_ZO_D=(E_PS-E)/Fuzzy_a,E_PS_D=(E-E_ZO)/Fuzzy_a,e_cache=4;
        if(E > E_PS && E < E_PM) E_PS_D=(E_PM-E)/Fuzzy_a,E_PM_D=(E-E_PS)/Fuzzy_a,e_cache=5;
        if(E > E_PM && E < E_PB) E_PM_D=(E_PB-E)/Fuzzy_a,E_PB_D=(E-E_PM)/Fuzzy_a,e_cache=6;
        if(E >= E_PB)            E_PB_D=1,e_cache=7;

        if(EC <= EC_NB)              EC_NB_D=1,ec_cache=0;
        if(EC > EC_NB && EC < EC_NM) EC_NB_D=(EC_NM-EC)/Fuzzy_b,EC_NM_D=(EC-EC_NB)/Fuzzy_b,ec_cache=1;
        if(EC > EC_NM && EC < EC_NS) EC_NM_D=(EC_NS-EC)/Fuzzy_b,EC_NS_D=(EC-EC_NM)/Fuzzy_b,ec_cache=2;
        if(EC > EC_NS && EC < EC_ZO) EC_NS_D=(EC_ZO-EC)/Fuzzy_b,EC_ZO_D=(EC-EC_NS)/Fuzzy_b,ec_cache=3;
        if(EC > EC_ZO && EC < EC_PS) EC_ZO_D=(EC_PS-EC)/Fuzzy_b,EC_PS_D=(EC-EC_ZO)/Fuzzy_b,ec_cache=4;
        if(EC > EC_PS && EC < EC_PM) EC_PS_D=(EC_PM-EC)/Fuzzy_b,EC_PM_D=(EC-EC_PS)/Fuzzy_b,ec_cache=5;
        if(EC > EC_PM && EC < EC_PB) EC_PM_D=(EC_PB-EC)/Fuzzy_b,EC_PB_D=(EC-EC_PM)/Fuzzy_b,ec_cache=6;
        if(EC >= EC_PB)              EC_PB_D=1,ec_cache=7;
}

//用于保存经过预处理的输出隶属度
float Fuzzy_MP[7*4][8]={0};
//读取规则并写入融合隶属度
void Fuzzy_RD(int a,int b)//a:数据存储模式 b:规则切换
{
        switch (a)
        {
                case 1:switch(Fuzzy_Rule[e_cache][ec_cache])
                {
                        case 1:E_EC_NB_D=E_EC_NB_D+Fuzzy_MP[e_cache+7*b][ec_cache];break;
                        case 2:E_EC_NM_D=E_EC_NM_D+Fuzzy_MP[e_cache+7*b][ec_cache];break;
                        case 3:E_EC_NS_D=E_EC_NS_D+Fuzzy_MP[e_cache+7*b][ec_cache];break;
                        case 4:E_EC_ZO_D=E_EC_ZO_D+Fuzzy_MP[e_cache+7*b][ec_cache];break;
                        case 5:E_EC_PS_D=E_EC_PS_D+Fuzzy_MP[e_cache+7*b][ec_cache];break;
                        case 6:E_EC_PM_D=E_EC_PM_D+Fuzzy_MP[e_cache+7*b][ec_cache];break;
                        case 7:E_EC_PB_D=E_EC_PB_D+Fuzzy_MP[e_cache+7*b][ec_cache];break;
                };break;
                case 2:switch(Fuzzy_Rule[e_cache][ec_cache])
                {
                        case 1:E_EC_NB_D=E_EC_NB_D+Fuzzy_MP[e_cache-1+7*b][ec_cache];break;
                        case 2:E_EC_NM_D=E_EC_NM_D+Fuzzy_MP[e_cache-1+7*b][ec_cache];break;
                        case 3:E_EC_NS_D=E_EC_NS_D+Fuzzy_MP[e_cache-1+7*b][ec_cache];break;
                        case 4:E_EC_ZO_D=E_EC_ZO_D+Fuzzy_MP[e_cache-1+7*b][ec_cache];break;
                        case 5:E_EC_PS_D=E_EC_PS_D+Fuzzy_MP[e_cache-1+7*b][ec_cache];break;
                        case 6:E_EC_PM_D=E_EC_PM_D+Fuzzy_MP[e_cache-1+7*b][ec_cache];break;
                        case 7:E_EC_PB_D=E_EC_PB_D+Fuzzy_MP[e_cache-1+7*b][ec_cache];break;
                };break;
                case 3:switch(Fuzzy_Rule[e_cache][ec_cache])
                {
                        case 1:E_EC_NB_D=E_EC_NB_D+Fuzzy_MP[e_cache+7*b][ec_cache-1];break;
                        case 2:E_EC_NM_D=E_EC_NM_D+Fuzzy_MP[e_cache+7*b][ec_cache-1];break;
                        case 3:E_EC_NS_D=E_EC_NS_D+Fuzzy_MP[e_cache+7*b][ec_cache-1];break;
                        case 4:E_EC_ZO_D=E_EC_ZO_D+Fuzzy_MP[e_cache+7*b][ec_cache-1];break;
                        case 5:E_EC_PS_D=E_EC_PS_D+Fuzzy_MP[e_cache+7*b][ec_cache-1];break;
                        case 6:E_EC_PM_D=E_EC_PM_D+Fuzzy_MP[e_cache+7*b][ec_cache-1];break;
                        case 7:E_EC_PB_D=E_EC_PB_D+Fuzzy_MP[e_cache+7*b][ec_cache-1];break;
                };break;
                case 4:switch(Fuzzy_Rule[e_cache][ec_cache])
                {
                        case 1:E_EC_NB_D=E_EC_NB_D+Fuzzy_MP[e_cache-1+7*b][ec_cache-1];break;
                        case 2:E_EC_NM_D=E_EC_NM_D+Fuzzy_MP[e_cache-1+7*b][ec_cache-1];break;
                        case 3:E_EC_NS_D=E_EC_NS_D+Fuzzy_MP[e_cache-1+7*b][ec_cache-1];break;
                        case 4:E_EC_ZO_D=E_EC_ZO_D+Fuzzy_MP[e_cache-1+7*b][ec_cache-1];break;
                        case 5:E_EC_PS_D=E_EC_PS_D+Fuzzy_MP[e_cache-1+7*b][ec_cache-1];break;
                        case 6:E_EC_PM_D=E_EC_PM_D+Fuzzy_MP[e_cache-1+7*b][ec_cache-1];break;
                        case 7:E_EC_PB_D=E_EC_PB_D+Fuzzy_MP[e_cache-1+7*b][ec_cache-1];break;
                };break;
        }
}

//模糊引擎
float Fuzzy_Engine(int8 a)//0:模糊控制 1:模糊P 2:模糊I 3:模糊D
{
        E_EC_NB_D=E_EC_NM_D=E_EC_NS_D=E_EC_ZO_D=E_EC_PS_D=E_EC_PM_D=E_EC_PB_D=0;//模糊输出隶属度预处理(清零)
        switch(e_cache)
        {
                case 0:
                                {
                                        switch (ec_cache)
                                        {
                                                case 0: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NB_D*EC_NB_D,Fuzzy_RD(1,a);break;
                                                case 1: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NB_D*EC_NB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NB_D*EC_NM_D,Fuzzy_RD(1,a);break;
                                                case 2: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NB_D*EC_NM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NB_D*EC_NS_D,Fuzzy_RD(1,a);break;
                                                case 3: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NB_D*EC_NS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NB_D*EC_ZO_D,Fuzzy_RD(1,a);break;
                                                case 4: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NB_D*EC_ZO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NB_D*EC_PS_D,Fuzzy_RD(1,a);break;
                                                case 5: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NB_D*EC_PS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NB_D*EC_PM_D,Fuzzy_RD(1,a);break;
                                                case 6: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NB_D*EC_PM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NB_D*EC_PB_D,Fuzzy_RD(1,a);break;
                                                case 7: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NB_D*EC_PB_D,Fuzzy_RD(1,a);break;
                                        }
                                }break;
                case 1:
                                {
                                        switch (ec_cache)
                                        {
                                                case 0: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NB_D*EC_NB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NM_D*EC_NB_D,Fuzzy_RD(1,a);break;
                                                case 1: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NB_D*EC_NB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NM_D*EC_NB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NB_D*EC_NM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NM_D*EC_NM_D,Fuzzy_RD(1,a);break;
                                                case 2: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NB_D*EC_NM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NM_D*EC_NM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NB_D*EC_NS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NM_D*EC_NS_D,Fuzzy_RD(1,a);break;
                                                case 3: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NB_D*EC_NS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NM_D*EC_NS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NB_D*EC_ZO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NM_D*EC_ZO_D,Fuzzy_RD(1,a);break;
                                                case 4: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NB_D*EC_ZO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NM_D*EC_ZO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NB_D*EC_PS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NM_D*EC_PS_D,Fuzzy_RD(1,a);break;
                                                case 5: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NB_D*EC_PS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NM_D*EC_PS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NB_D*EC_PM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NM_D*EC_PM_D,Fuzzy_RD(1,a);break;
                                                case 6: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NB_D*EC_PM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NM_D*EC_PM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NB_D*EC_PB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NM_D*EC_PB_D,Fuzzy_RD(1,a);break;
                                                case 7: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NB_D*EC_PB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NM_D*EC_PB_D,Fuzzy_RD(1,a);break;
                                        }
                                }break;
                case 2:
                                {
                                        switch (ec_cache)
                                        {
                                                case 0: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NM_D*EC_NB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NS_D*EC_NB_D,Fuzzy_RD(1,a);break;
                                                case 1: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NM_D*EC_NB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NS_D*EC_NB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NM_D*EC_NM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NS_D*EC_NM_D,Fuzzy_RD(1,a);break;
                                                case 2: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NM_D*EC_NM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NS_D*EC_NM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NM_D*EC_NS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NS_D*EC_NS_D,Fuzzy_RD(1,a);break;
                                                case 3: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NM_D*EC_NS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NS_D*EC_NS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NM_D*EC_ZO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NS_D*EC_ZO_D,Fuzzy_RD(1,a);break;
                                                case 4: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NM_D*EC_ZO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NS_D*EC_ZO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NM_D*EC_PS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NS_D*EC_PS_D,Fuzzy_RD(1,a);break;
                                                case 5: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NM_D*EC_PS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NS_D*EC_PS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NM_D*EC_PM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NS_D*EC_PM_D,Fuzzy_RD(1,a);break;
                                                case 6: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NM_D*EC_PM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NS_D*EC_PM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NM_D*EC_PB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NS_D*EC_PB_D,Fuzzy_RD(1,a);break;
                                                case 7: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NM_D*EC_PB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NS_D*EC_PB_D,Fuzzy_RD(1,a);break;
                                        }
                                }break;
                case 3:
                                {
                                        switch (ec_cache)
                                        {
                                                case 0: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NS_D*EC_NB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ZO_D*EC_NB_D,Fuzzy_RD(1,a);break;
                                                case 1: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NS_D*EC_NB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ZO_D*EC_NB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NS_D*EC_NM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ZO_D*EC_NM_D,Fuzzy_RD(1,a);break;
                                                case 2: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NS_D*EC_NM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ZO_D*EC_NM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NS_D*EC_NS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ZO_D*EC_NS_D,Fuzzy_RD(1,a);break;
                                                case 3: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NS_D*EC_NS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ZO_D*EC_NS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NS_D*EC_ZO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ZO_D*EC_ZO_D,Fuzzy_RD(1,a);break;
                                                case 4: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NS_D*EC_ZO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ZO_D*EC_ZO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NS_D*EC_PS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ZO_D*EC_PS_D,Fuzzy_RD(1,a);break;
                                                case 5: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NS_D*EC_PS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ZO_D*EC_PS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NS_D*EC_PM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ZO_D*EC_PM_D,Fuzzy_RD(1,a);break;
                                                case 6: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NS_D*EC_PM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ZO_D*EC_PM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NS_D*EC_PB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ZO_D*EC_PB_D,Fuzzy_RD(1,a);break;
                                                case 7: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NS_D*EC_PB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ZO_D*EC_PB_D,Fuzzy_RD(1,a);break;
                                        }
                                }break;
                case 4:
                                {
                                        switch (ec_cache)
                                        {
                                                case 0: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ZO_D*EC_NB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S_D*EC_NB_D,Fuzzy_RD(1,a);break;
                                                case 1: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ZO_D*EC_NB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PS_D*EC_NB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ZO_D*EC_NM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S_D*EC_NM_D,Fuzzy_RD(1,a);break;
                                                case 2: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ZO_D*EC_NM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PS_D*EC_NM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ZO_D*EC_NS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S_D*EC_NS_D,Fuzzy_RD(1,a);break;
                                                case 3: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ZO_D*EC_NS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PS_D*EC_NS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ZO_D*EC_ZO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S_D*EC_ZO_D,Fuzzy_RD(1,a);break;
                                                case 4: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ZO_D*EC_ZO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PS_D*EC_ZO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ZO_D*EC_PS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S_D*EC_PS_D,Fuzzy_RD(1,a);break;
                                                case 5: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ZO_D*EC_PS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PS_D*EC_PS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ZO_D*EC_PM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S_D*EC_PM_D,Fuzzy_RD(1,a);break;
                                                case 6: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ZO_D*EC_PM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PS_D*EC_PM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ZO_D*EC_PB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S_D*EC_PB_D,Fuzzy_RD(1,a);break;
                                                case 7: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ZO_D*EC_PB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S_D*EC_PB_D,Fuzzy_RD(1,a);break;
                                        }
                                }break;
                case 5:
                                {
                                        switch (ec_cache)
                                        {
                                                case 0: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PS_D*EC_NB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M_D*EC_NB_D,Fuzzy_RD(1,a);break;
                                                case 1: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PS_D*EC_NB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PM_D*EC_NB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PS_D*EC_NM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M_D*EC_NM_D,Fuzzy_RD(1,a);break;
                                                case 2: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PS_D*EC_NM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PM_D*EC_NM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PS_D*EC_NS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M_D*EC_NS_D,Fuzzy_RD(1,a);break;
                                                case 3: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PS_D*EC_NS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PM_D*EC_NS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PS_D*EC_ZO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M_D*EC_ZO_D,Fuzzy_RD(1,a);break;
                                                case 4: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PS_D*EC_ZO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PM_D*EC_ZO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PS_D*EC_PS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M_D*EC_PS_D,Fuzzy_RD(1,a);break;
                                                case 5: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PS_D*EC_PS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PM_D*EC_PS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PS_D*EC_PM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M_D*EC_PM_D,Fuzzy_RD(1,a);break;
                                                case 6: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PS_D*EC_PM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PM_D*EC_PM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PS_D*EC_PB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M_D*EC_PB_D,Fuzzy_RD(1,a);break;
                                                case 7: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PS_D*EC_PB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M_D*EC_PB_D,Fuzzy_RD(1,a);break;
                                        }
                                }break;
                case 6:
                                {
                                        switch (ec_cache)
                                        {
                                                case 0: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PM_D*EC_NB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B_D*EC_NB_D,Fuzzy_RD(1,a);break;
                                                case 1: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PM_D*EC_NB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PB_D*EC_NB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PM_D*EC_NM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B_D*EC_NM_D,Fuzzy_RD(1,a);break;
                                                case 2: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PM_D*EC_NM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PB_D*EC_NM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PM_D*EC_NS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B_D*EC_NS_D,Fuzzy_RD(1,a);break;
                                                case 3: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PM_D*EC_NS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PB_D*EC_NS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PM_D*EC_ZO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B_D*EC_ZO_D,Fuzzy_RD(1,a);break;
                                                case 4: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PM_D*EC_ZO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PB_D*EC_ZO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PM_D*EC_PS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B_D*EC_PS_D,Fuzzy_RD(1,a);break;
                                                case 5: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PM_D*EC_PS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PB_D*EC_PS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PM_D*EC_PM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B_D*EC_PM_D,Fuzzy_RD(1,a);break;
                                                case 6: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1]= E_PM_D*EC_PM_D,Fuzzy_RD(4,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PB_D*EC_PM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PM_D*EC_PB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B_D*EC_PB_D,Fuzzy_RD(1,a);break;
                                                case 7:Fuzzy_MP[e_cache-1+7*a][ec_cache]= E_PM_D*EC_PB_D,Fuzzy_RD(2,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B_D*EC_PB_D,Fuzzy_RD(1,a);break;
                                        }
                                }break;
                case 7:
                                {
                                        switch (ec_cache)
                                        {
                                                case 0: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B_D*EC_NB_D,Fuzzy_RD(1,a);break;
                                                case 1: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PB_D*EC_NB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B_D*EC_NM_D,Fuzzy_RD(1,a);break;
                                                case 2: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PB_D*EC_NM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B_D*EC_NS_D,Fuzzy_RD(1,a);break;
                                                case 3: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PB_D*EC_NS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B_D*EC_ZO_D,Fuzzy_RD(1,a);break;
                                                case 4: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PB_D*EC_ZO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B_D*EC_PS_D,Fuzzy_RD(1,a);break;
                                                case 5: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PB_D*EC_PS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B_D*EC_PM_D,Fuzzy_RD(1,a);break;
                                                case 6: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1]= E_PB_D*EC_PM_D,Fuzzy_RD(3,a);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B_D*EC_PB_D,Fuzzy_RD(1,a);break;
                                                case 7:Fuzzy_MP[e_cache+7*a][ec_cache]= E_PB_D*EC_PB_D,Fuzzy_RD(1,a);break;
                                        }
                                }break;
        }
}

int Fuzzy_PID(int E)//模糊调用函数示范
{
        Fuzzy_Preprocess();//用于自动处理预设数据,只需运行一次
        Fuzzy_Menbership(E);//计算输入隶属度
        Fuzzy_Engine(1);//计算模糊P
        //重心法解模糊
        //计算本次需调节的量,其中PD可直接用,也可加在预设的基准值上,这取决于PD的变化范围
        P_out = E_EC_NB_D*P_NB + E_EC_NM_D*P_NM + E_EC_NS_D*P_NS + E_EC_ZO_D*P_ZO
                  + E_EC_PS_D*P_PS + E_EC_PM_D*P_PM + E_EC_PB_D*P_PB;
        Fuzzy_Engine(3);//计算模糊D
        D_out = E_EC_NB_D*D_NB + E_EC_NM_D*D_NM + E_EC_NS_D*D_NS + E_EC_ZO_D*D_ZO
                  + E_EC_PS_D*D_PS + E_EC_PM_D*D_PM + E_EC_PB_D*D_PB;
        Direction_PID = P_out * (DirectionError[0][2] - DirectionError[0][1])
                                  + D_out * (DirectionError[0][2] - 2*DirectionError[0][1] + DirectionError[0][0]);
        return Direction_PID;
}

以上程序原件下载(附件和本文中的一模一样):
.h文件自己写吧

网友A(2021-06-01):
楼主,你的储存偏差的数组只用了3个,但你设置了2维的6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