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个hc595级联的单片机程序,朋友们能帮我看下对么?

楼主:
* 函 数 名         : Hc595Send3Byte(u8 dat1,u8 dat2,u8 dat3,)
* 函数功能                   : 通过595发送三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dat1:第3个595输出数值
*                  * dat2: 第2个595输出数值
*                  * dat3:第1个595输出数值
** 输    出        : 无
*******************************************************************************/
void  lcd_hc_595_drive(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unsigned char dat3)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
   temp=dat1;
           for(i=0;i<8;i++)
   {
      // 第一步准备数据放到数据io端
     if(temp>=0x80)
            {
           HC595_DS1=1;
         }
         else
          {
         HC595_DS1=0;
         }
          HC595_SH_CP1=0;        //给一个上升沿,数据移进去了移位寄存器
          HC595_SH_CP1=1;
         temp<<=1;
   }
temp=dat2;
           for(i=0;i<8;i++)
  {
  //        第一步准备数据放到数据io端
     if(temp>=0x80)
            {
          HC595_DS1=1;
         }
         else
        {
          HC595_DS1=0;
         }
         HC595_SH_CP1=0;        //给一个上升沿,数据移进去了移位寄存器
        HC595_SH_CP1=1;
         temp<<=1;
   }
   temp=dat3;
           for(i=0;i<8;i++)
   {
  //        第一步准备数据放到数据io端
     if(temp>=0x80)
            {
          HC595_DS1=1;
         }
         else
         {
          HC595_DS1=0;
          }
          HC595_SH_CP1=0;        //给一个上升沿,数据移进去了移位寄存器
          HC595_SH_CP1=1;
          temp<<=1;
   }
          HC595_ST_CP1=0;        //给一个上升沿,数据移进去了存储寄存器    HC595_ST_CP1=1;
          HC595_ST_CP1=1;
        HC595_SH_CP1=0;//拉低,提高抗干扰能力
        HC595_ST_CP1=0;
        HC595_DS1=0;

}

网友A(2021-04-20):
你这个的有点烦琐了。。
只要定义一个8位的发送函数:HC_595_SEND_BYTE(u8 data)
然后调用3次
HC_595_SEND_BYTE(dat1);
HC_595_SEND_BYTE(dat2);
HC_595_SEND_BYTE(dat3);
最后再统一锁存、输出,就OK了

网友A:
//595送出串行数据
void send_595(char dat)        //595发送1字节数据
{
    char count1;               //位计数器,单字节为8位
        for (count1=8;count1>0;count1--)
          {
                hc595_sda=dat & 0x01;  //取最低位数据做为串行数据位,低位先发,若高位先发,则dat & 0x80
                hc595_sck=0;           //置SCK为低
                Delay10us();           //延时
                hc595_sck=1;               //置SCK为高
                Delay10us();               //延时,输出一个位的数据
                dat>>=1;               //数据右移,下一个位的数据,若高位先发则dat<<=1
          }
}

while(1)
{
            send_595(dat1);
            send_595(dat2);
            send_595(dat3);
            hc595_rck=0;
            hc595_rck=1;     //数据已发完,锁存595的数据
            hc595_oe=0;      //数据已锁存,使能595的输出

     }

网友B:
你可以去看看我的贴子 关于595点阵的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代码需要整理,相同的部分归纳一下,不同的部分通过逻辑处理,就会简洁许多,维护也方便许多.
上次我的连接接上点阵可以说明级联运行的情况,从而可以推导用于3个1602是完全可以的.不过要把我的代码稍加修改成移位运算适应进制数据.

网友D:
用三个74hc595控制三个lcd1602,程序分享出来给需要的人作参考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用三个74hc595控制三个lcd1602,程序分享出来给需要的人作参考
//用三个74hc595控制三个lcd1602,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引脚定义
sbit LCD1602_SHCP=P3^4;
sbit LCD1602_DS=P3^5;
sbit LCD1602_STCP=P3^6;
sbit LCD1602_STCP2=P3^7;
sbit LCD1602_STCP3=P3^3;

//两种数据类型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定义数据槽
uchar RS,RW,E,D4,D5,D6,D7;

//二进制的形象表示方法,从左到右分别位第7 6 5 4 3 2 1 0位
#define bin(_a,_b,_c,_d,_e,_f,_g,_h) ((_a)<<7|(_b)<<6|(_c)<<5|(_d)<<4|(_e)<<3|(_f)<<2|(_g)<<1|(_h))        //二进制的表示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延时函数,延时1ms
void LCD1602_DATAPINS(uchar value, uchar  num); //更改74HC595连接LCD1602的数据
void LcdCalc(uchar i); //确定4位总线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uchar  num);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uchar  num);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void LcdInit(); //初始化LCD屏
void LcdPrintf(uchar *s, uchar  num); //向屏幕输出字符
void LcdWriteCGRAM(uchar index,uchar *p, uchar  num); //建立一个自定义字符
void LCDPrintNum(uint number,uchar wei, uchar  num); //显示数字

/*******************************************************************************
* 函 数 名         : Lcd1602_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ms
* 输    入         : c
* 输    出         : 无
* 说    名         : 该函数是在12MHZ晶振下,12分频单片机的延时。
*******************************************************************************/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
        uchar a,b;
        for(;c>0;c--){
                for(b=199;b>0;b--){
                        for(a=1;a>0;a--);
                }
        }
}
/*******************************************************************************
* 函 数 名         : LCD1602_DATAPINS
* 函数功能                   : 更改74HC595连接LCD1602的数据
* 输    入         : value
* 输    出         : 无
*******************************************************************************/
void LCD1602_DATAPINS(uchar value, uchar  num)
{
    uchar i;
    for(i=0;i<8;i++)
    {
        LCD1602_DS=value&0x80;//取数据高位
        if(LCD1602_DS==0x80){ //判断数据高位是否为1
            LCD1602_DS=1;//如果高位为1,DS置1
        }
        else{
            LCD1602_DS=0;//否则DS置0
        }
        LCD1602_SHCP=0;
        LCD1602_SHCP=1;//上升沿使这一位写入移位寄存器
        value<<=1;//数据左移1位,数据的第7位变为最高位,循环第8次时数据的最低位也变成最高位
    }
if (num==2)
{
    LCD1602_STCP3=0;
    LCD1602_STCP3=1;//给STCP一个上升沿,将for循环中输入的数据移入输出锁存寄存器,刷新输出数据
}
else if(num==1)
{
    LCD1602_STCP2=0;
    LCD1602_STCP2=1;//给STCP一个上升沿,将for循环中输入的数据移入输出锁存寄存器,刷新输出数据
}
else
{
    LCD1602_STCP=0;
    LCD1602_STCP=1;//给STCP一个上升沿,将for循环中输入的数据移入输出锁存寄存器,刷新输出数据
}

}
/*******************************************************************************
* 函 数 名         : LcdCalc
* 函数功能                   : 确定4位总线
* 输    入         : i
* 输    出         : 无
*******************************************************************************/
void LcdCalc(uchar i)
{
        if(i==0x00){
                D4=0;
                D5=0;
                D6=0;
                D7=0;
        }
        if(i==0x01){
                D4=1;
                D5=0;
                D6=0;
                D7=0;
        }
        if(i==0x02){
                D4=0;
                D5=1;
                D6=0;
                D7=0;
        }
        if(i==0x03){
                D4=1;
                D5=1;
                D6=0;
                D7=0;
        }
        if(i==0x04){
                D4=0;
                D5=0;
                D6=1;
                D7=0;
        }
        if(i==0x05){
                D4=1;
                D5=0;
                D6=1;
                D7=0;
        }
        if(i==0x06){
                D4=0;
                D5=1;
                D6=1;
                D7=0;
        }
        if(i==0x07){
                D4=1;
                D5=1;
                D6=1;
                D7=0;
        }
        if(i==0x08){
                D4=0;
                D5=0;
                D6=0;
                D7=1;
        }
        if(i==0x09){
                D4=1;
                D5=0;
                D6=0;
                D7=1;
        }
        if(i==0x0a){
                D4=0;
                D5=1;
                D6=0;
                D7=1;
        }
        if(i==0x0b){
                D4=1;
                D5=1;
                D6=0;
                D7=1;
        }
        if(i==0x0c){
                D4=0;
                D5=0;
                D6=1;
                D7=1;
        }
        if(i==0x0d){
                D4=1;
                D5=0;
                D6=1;
                D7=1;
        }
        if(i==0x0e){
                D4=0;
                D5=1;
                D6=1;
                D7=1;
        }
        if(i==0x0f){
                D4=1;
                D5=1;
                D6=1;
                D7=1;
        }
        if(i==0x10){
                D4=1;
                D5=0;
                D6=0;
                D7=0;
        }
        if(i==0x20){
                D4=0;
                D5=1;
                D6=0;
                D7=0;
        }
        if(i==0x30){
                D4=1;
                D5=1;
                D6=0;
                D7=0;
        }
        if(i==0x40){
                D4=0;
                D5=0;
                D6=1;
                D7=0;
        }
        if(i==0x50){
                D4=1;
                D5=0;
                D6=1;
                D7=0;
        }
        if(i==0x60){
                D4=0;
                D5=1;
                D6=1;
                D7=0;
        }
        if(i==0x70){
                D4=1;
                D5=1;
                D6=1;
                D7=0;
        }
        if(i==0x80){
                D4=0;
                D5=0;
                D6=0;
                D7=1;
        }
        if(i==0x90){
                D4=1;
                D5=0;
                D6=0;
                D7=1;
        }
        if(i==0xa0){
                D4=0;
                D5=1;
                D6=0;
                D7=1;
        }
        if(i==0xb0){
                D4=1;
                D5=1;
                D6=0;
                D7=1;
        }
        if(i==0xc0){
                D4=0;
                D5=0;
                D6=1;
                D7=1;
        }
        if(i==0xd0){
                D4=1;
                D5=0;
                D6=1;
                D7=1;
        }
        if(i==0xe0){
                D4=0;
                D5=1;
                D6=1;
                D7=1;
        }
        if(i==0xf0){
                D4=1;
                D5=1;
                D6=1;
                D7=1;
        }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Com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uchar  num)          //写入命令
{
        E = 0;         //使能清零
        RS = 0;         //选择写入命令
        RW = 0;         //选择写入

        LcdCalc(com>>4);        //发送高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ATAPINS(bin(0,D7,D6,D5,D4,E,RW,RS),num);
        Lcd1602_Delay1ms(5);
        E = 0;
        LCD1602_DATAPINS(bin(0,D7,D6,D5,D4,E,RW,RS),num);

        LcdCalc(com<<4); //发送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ATAPINS(bin(0,D7,D6,D5,D4,E,RW,RS),num);
        Lcd1602_Delay1ms(5);
        E = 0;
        LCD1602_DATAPINS(bin(0,D7,D6,D5,D4,E,RW,RS),num);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Data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dat
* 输    出         : 无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uchar  num)                        //写入数据
{
        E = 0;         //使能清零
        RS = 1;         //选择写入数据
        RW = 0;         //选择写入

        LcdCalc(dat>>4);        //发送高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ATAPINS(bin(0,D7,D6,D5,D4,E,RW,RS),num);
        Lcd1602_Delay1ms(5);
        E = 0;
        LCD1602_DATAPINS(bin(0,D7,D6,D5,D4,E,RW,RS),num);

        LcdCalc(dat<<4); //发送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ATAPINS(bin(0,D7,D6,D5,D4,E,RW,RS),num);
        Lcd1602_Delay1ms(5);
        E = 0;
        LCD1602_DATAPINS(bin(0,D7,D6,D5,D4,E,RW,RS),num);
}
/*******************************************************************************
* 函 数 名       : Lcd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LCD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2,0);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LcdWriteCom(0x28,0);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LcdWriteCom(0x0c,0);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0);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0);  //清屏
        LcdWriteCom(0x80,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LcdWriteCom(0x32,1);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LcdWriteCom(0x28,1);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LcdWriteCom(0x0c,1);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1);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1);  //清屏
        LcdWriteCom(0x80,1);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LcdWriteCom(0x32,2);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LcdWriteCom(0x28,2);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LcdWriteCom(0x0c,2);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2);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2);  //清屏
        LcdWriteCom(0x80,2);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
* 函 数 名       : LcdPrintf
* 函数功能                 : 向屏幕输出字符
* 输    入       : *s
* 输    出       : 无
*******************************************************************************/
void LcdPrintf(uchar *s, uchar  num)
{
        while(*s>0)LcdWriteData(*s++, num);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CGRAM
* 函数功能                 : 建立一个自定义字符
* 输    入       : index、*p
* 输    出       : 无
*******************************************************************************/
void LcdWriteCGRAM(uchar index,uchar *p, uchar  num)
{
        uchar i;
        index <<=3; //index *= 8
        for(i=0;i<8;++i){
                LcdWriteCom(0x40 | index+i, num);//写CGRAM地址
                LcdWriteData(*p++, num);
        }
        LcdWriteCom(0x80, num);
}
/*******************************************************************************
* 函 数 名       : LcdPrintNum
* 函数功能                 : 显示数字
* 输    入       : num、wei
* 输    出       : 无
*******************************************************************************/
void LCDPrintNum(uint number,uchar wei, uchar  num)//wei 数字占的位数
{
        uchar tempstring[6];
        uchar n[5];
        uchar i,j=0;
        n[0]=number/10000;
        n[1]=number%10000/1000;
        n[2]=number%1000/100;
        n[3]=number%100/10;
        n[4]=number%10;
        i=5-wei;
        for(i;i<5;i++){
                tempstring[j++]=n[i]+'0';
        }
        tempstring[j]='\0';
        LcdPrintf(tempstring, num);
}

const uchar type_t[]={
  0x1f,0x02,0x02,0x02,
        0x02,0x02,0x02,0x00
}; //显示一种用于以前的logo的“T”字符

const uchar line1[]="Have a nice day!";
const uchar line2[]="HE Wcommands";

void main()
{
        uchar i;
        LcdInit();
        LcdWriteCGRAM(0x00,type_t,0);
        LcdWriteData(0x00,0);
        LcdWriteCom(0x81,0);
        LcdPrintf("HE With",0);
        LcdWriteCom(0xc0,0);
        LcdPrintf("Commands",0);
        Lcd1602_Delay1ms(1000);
        LcdWriteCGRAM(0x00,type_t,1);
        LcdWriteData(0x00,1);
        LcdWriteCom(0x81,1);
        LcdPrintf("HE With",1);
        LcdWriteCom(0xc0,1);
        LcdPrintf("2nd Display",1);
        Lcd1602_Delay1ms(500);
        LcdWriteCGRAM(0x00,type_t,2);
        LcdWriteData(0x00,2);
        LcdWriteCom(0x81,2);
        LcdPrintf("HE With",2);
        LcdWriteCom(0xc0,2);
        LcdPrintf("3rd Display",2);
        Lcd1602_Delay1ms(500);
        LcdWriteCom(0x01,0);
        while(1){
                for(i=0;i<16;i++){
                        LcdWriteCom(0x80+i,0);
                        LcdWriteData(line1[i],0);
                        Lcd1602_Delay1ms(100);
                }
                Lcd1602_Delay1ms(500);
                LcdWriteCom(0xc1,0);
                LcdWriteData(0x00,0);
                Lcd1602_Delay1ms(100);
                for(i=0;i<12;i++){
                        LcdWriteCom(0xc2+i,0);
                        LcdWriteData(line2[i],0);
                        Lcd1602_Delay1ms(100);
                }
                LcdWriteCom(0x01,0);
                Lcd1602_Delay1ms(1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