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锂电池并联问题

楼主(2021-04-20):
买了两节相同规格18650动力锂电池,测了以下电压相差0.1V左右,内阻较小,能直接并联用吗?会不会电压高的给电压低的充电,导致大电流?

网友A:
有电动势差异的回路,就会产生电流。
作为锂电电芯,正向的电流会导致放电,反向的电流会导致充电。
当放电时,电压会逐渐下降,当充电时,电压会逐渐上升。当无电压时,既不会充电,也不会放电。
综上,当两个电芯电压达到平衡时,就不会有电流了。 对于0.1v差异,最初的电流为电动势0.1v除以连个电池的内阻,其实电流是很小的。

网友B:
可以的 因为是并联 最后都会慢慢的冲到电压一样的
但是电池的内阻不能差太多,不然会出问题
还有就是 不要用电烙铁焊接..太烫了 ,用镍条和点焊机进行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动势差异的回路,就会产生电流。
作为锂电电芯,正向的电流会导致放电,反向的电流会导致充电。
当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因为是并联 最后都会慢慢的冲到电压一样的
但是电池的内阻不能差太多,不然会出问题
还有就是 不要 ...

嗯,内阻一致,谢谢你!

网友C:
完全没必要纠结,0.1V的差距也可能是小的电池电量不是100%,也有可能是制作工艺等等,并联完全没问题,没必要纠结

网友D:
当并联连接两个锂离子电池时,请确保它们以相同的水平充电,例如,电压差应小于0.3V。 切勿将新电池与旧电池混用。

网友E:
你买的应该是两个18650的电芯,锂电池组合是要讲究一致性的,需要配组,配组的容量、电压、内阻都是有要求的,电池包包含了保护板,我们使用的一般是电池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