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调试断点处变为带圆圈的惊叹号

楼主(2021-04-20):
一 单片机小白 在这里向各位大佬请教了!想知道这个 带圆圈的惊叹号表示什么意思 ? 之前这个位置是设置了BreakPoint

网友A:
此处无法暂停

网友B:
你试试 在进入调试界面 后在再这个位置打断点。(预计打不了断点)

楼主:
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网友C:
在这行代码后面加空指令_nop();然后设置断点,停下来就可以看到得到的温度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这行代码后面加空指令_nop();然后设置断点,停下来就可以看到得到的温度数据了

好, 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