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8x8点阵贪食蛇游戏机程序,支持投币检测、上位机、最高分记录等功能

楼主:
好久不写51单片机了,最近做了一个贪食蛇游戏机。

用到的模块包括:8x8点阵,LCD1602,矩阵键盘、红外遥控器、光敏电阻、EEPROM、电机驱动等
实现的功能包括:投币检测,红外、键盘、上位机三种操作模式、最高分记录、震动反馈等

在B站传了一个验收时候的视频,所有的功能的介绍都在视频里强烈建议直接戳视频看
强烈建议直接戳视频看
强烈建议直接戳视频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a4y1Y7oz?share_source=copy_web
上位机界面:

51是用keil建的工程,上位机是QT写的。附件包含了全部的代码,51和上位机都有嗷~

#include <reg52.h>
#include "typedef.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LED88.h"
#include "key.h"
#include "IR.h"
#include "24c02.h"
#include "UART.h"
#include "XPT2046.h"

sfr  T2MOD = 0xc9;   //补充寄存器T2MOD定义
sbit motor = P2^2;   //电机接口

u8 time = 0;        //每50ms加一
u8 game_state = 0;  //指示游戏进行状态
u8 game_level = 1;  //游戏难度等级。每吃到八个点增加一级
u16 ADC_value = 0;  //光敏电阻采值
u8 control_mode = 0;//控制模式,1为板载按键,2为红外遥控
u8 score_record = 0;//最高分记录,保存在24c02中

extern u8 length;   //蛇身长度
extern u8 direction;//前进方向
extern u8 food_x;   //食物点坐标
extern u8 food_y;
extern u8 xdata snake_x[64];  //蛇身坐标
extern u8 xdata snake_y[64];
extern u8 key_value;    //按键操作
extern u8 IR_value;     //红外遥控按键操作
extern u8 irtime;       //红外遥控计时标志位
extern u8 UART_data;    //串口接收内容

sbit test = P1^1;

void main()
{
        motor = 0;     //关闭电机
        LCD1602_Init();//1602初始化
        I2C_init();    //I2C初始化
        LED88_clean(); //8x8点阵清屏

        //从24C02中读取游戏最高分记录
        score_record = I2C_ReceiveData(0);//从AT24C02第0个单元中读取数据

        //使能定时器2 50ms 用于贪食蛇、LCD闪烁等计时
        T2MOD = 0;      //向上计数
    T2CON = 0;      //16位自动重装模式
    TL2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2 = 0x4C;
    RCAP2L = 0x00;  //设置定时重载值
    RCAP2H = 0x4C;
        ET2=1;
        TR2=1;

        //使能总中断开关
        EA = 1;

        //刚上电时ADC读值不稳定,延迟2s启动
        LCD1602_Dis_Str(0, 0, "Welcome!");

        while(1)
        {
                u8 i,last_state,flag;

                test = ~test;

                //模式更新第一次进入while时,flag会被置0
                if(game_state!=last_state)
                        flag = 0;
                else
                        flag = 1;
                last_state = game_state;

                switch(game_state)
                {
                        //未开始游戏,需要投币
                        case 0:
                                //AD采值要放在LCD刷新之前,否则受引脚共用的影响会出错
                                ADC_value = (ADC_read(AD_CH0));

                                //INSERT COIN每1s闪烁
                                if(time/20%2==0)
                                        LCD1602_Dis_Str(0, 1, "INSERT COIN");
                                else
                                        LCD1602_Dis_Str(0, 1, "           ");

                                //如果光敏被遮住,认为投入硬币,开始游戏
                                if(ADC_value>1500)
                                {
                                        ADC_value = 0;
                                        LCD1602_clean(); //LCD清屏
                                        snake_food();    //随机初始化一个食物的位置
                                        game_state = 1;  //进入操作方式选择
                                }
                                else
                                        delay_ms(10);  //ADC采值不能过于频繁,否则会出错
                        break;

                        //选择操作方式
                        case 1:
                                //通过flag变量确保以下内容只执行一次
                                if(flag==0)
                                {
                                        LCD1602_Dis_Str(0, 0,  "Select Ctrl Mode");
                                        LCD1602_Dis_Str(0, 1,  "1:Key 2:IR 3:PC");
                                }

                                key_scan();        //扫描矩阵键盘
                                if(key_value==16)  //按S2选择板载键盘操作
                                {
                                        control_mode = 1;
                                        key_value = 0;   //按键标志位清零
                                }
                                else if(key_value==17)  //按S3选择红外遥控器操作
                                {
                                        control_mode = 2;
                                        key_value = 0;   //按键标志位清零

                                        //使能定时器1 用于红外遥控
                                        TMOD|= 0x20;
                                        TH1  = 0x00;
                                        TL1  = 0x00;
                                        ET1  = 1;
                                        TR1  = 1;
                                        //使能外部中断 用于红外遥控
                                        IT0 = 1;
                                        EX0 = 1;
                                }
                                else if(key_value==18)
                                {
                                        control_mode = 3;
                                        key_value = 0;   //按键标志位清零

                                        UART_init();
                                }
                                if(control_mode!=0)
                                {
                                        //倒计时三秒开始
                                        LCD1602_clean();
                                        LCD1602_Dis_Str(8, 0, "3");
                                        delay_ms(1000);
                                        LCD1602_Dis_Str(8, 0, "2");
                                        delay_ms(1000);
                                        LCD1602_Dis_Str(8, 0, "1");
                                        delay_ms(1000);

                                        //LCD清屏,显示游戏界面信息
                                        LCD1602_clean();
                                        LCD1602_Dis_Str(0, 0,  "level:");
                                        LCD1602_Dis_Str(0, 1,  "score:");

                                        game_state = 2;  //进入游戏模式
                                        time = 0;       //T0累加位清零
                                }
                        break;

                        //游戏进行中
                        case 2:
                                //刷新游戏界面
                                for(i=0; i<length; i++)
                                        LED88_point(snake_x[i], snake_y[i]);  //显示蛇
                                LED88_point(food_x, food_y); //显示食物

                                //获取用户操作
                                if(control_mode==1)
                                        key_scan();   //扫描矩阵键盘
                                else if(control_mode==2)
                                        IR_process(); //处理红外遥控
//                                else if(control_mode==3)
//                                        UART_receive();

                                //手动调节难度等级
                                if(key_value==18 || IR_value==18 || UART_data==18)
                                {
                                        key_value = 20;
                                        IR_value  = 20;
                                        UART_data = 20;
                                        if(game_level<9)
                                                game_level++;
                                        time = 0;
                                }
                                else if(key_value==17 || IR_value==17 || UART_data==17)
                                {
                                        key_value = 20;
                                        IR_value  = 20;
                                        UART_data = 20;
                                        if(game_level>1)
                                                game_level--;
                                        time = 0;
                                }
                                //显示难度等级和得分
                                LCD1602_Dis_Str(7, 0, u8_to_str(game_level));
                                LCD1602_Dis_Str(7, 1, u8_to_str((length-3)/10));
                                LCD1602_Dis_Str(8, 1, u8_to_str((length-3)%10));
                                //如果打破纪录,显示new record字样
                                if((length-3)>score_record)
                                {
                                        LCD1602_Dis_Str(11, 0, "new");
                                        LCD1602_Dis_Str(10, 1, "record");
                                }
                                //如果长度达到64,直接结束游戏
                                if(length==64)
                                {
                                        LCD1602_clean();
                                        LED88_clean();
                                        game_state = 4;
                                        time = 0;
                                }
                                //判断是否暂停
                                if(key_value==16 || IR_value==16 || UART_data==16)  //按下暂停键
                                {
                                        LCD1602_clean();
                                        LCD1602_Dis_Str(0, 0,  "-----Pause-----");
                                        game_state = 3;
                                        key_value = 20;     //清空按键值,否则会直接触发继续
                                        IR_value  = 20;
                                        UART_data = 20;
                                }
                        break;

                        //游戏暂停
                        case 3:
                                ET0 = 0;  //关闭T0,蛇保持静止

                                //刷新游戏界面
                                for(i=0; i<length; i++)
                                        LED88_point(snake_x[i], snake_y[i]);  //显示蛇
                                LED88_point(food_x, food_y); //显示食物

                                //获取用户操作
                                if(control_mode==1)
                                        key_scan();   //扫描矩阵键盘
                                else if(control_mode==2)
                                        IR_process(); //处理红外遥控
//                                else if(control_mode==3)
//                                        UART_receive();

                                //判断是否继续
                                if(key_value==16 || IR_value==16 || UART_data==16)   //按下继续键
                                {
                                        LCD1602_clean(); //LCD清屏,显示游戏信息
                                        LCD1602_Dis_Str(0, 0,  "level:");
                                        LCD1602_Dis_Str(0, 1,  "score:");
                                        key_value = 20;  //清空按键值,否则会直接触发继续
                                        IR_value  = 20;
                                        UART_data = 20;
                                        game_state = 2;  //回到游戏状态(2)
                                        TH0 = 0x4C;
                                        TL0 = 0x00;
                                        ET0 = 1;
                                        time = 0;
                                }
                        break;

                        //死亡
                        case 4:
                                //如果没有打破纪录
                                if((length-3)<=score_record)
                                {
                                        //GAME OVER闪烁
                                        if(time/20%2==0)
                                                LCD1602_Dis_Str(0, 0, "GAME OVER");
                                        else
                                                LCD1602_Dis_Str(0, 0, "         ");

                                        //通过变量flag使得以下内容只执行一次
                                        if(flag==0)
                                        {
                                                LCD1602_clean();
                                                LED88_clean();
                                                //显示得分
                                                LCD1602_Dis_Str(0,  1, "Your score:");
                                                LCD1602_Dis_Str(11, 1, u8_to_str((length-3)/10));
                                                LCD1602_Dis_Str(12, 1, u8_to_str((length-3)%10));
                                        }
                                }
                                //如果打破纪录
                                else
                                {
                                        //通过变量flag使得以下内容只执行一次
                                        if(flag==0)
                                        {
                                                LCD1602_clean();
                                                LED88_clean();
                                                //将新纪录保存至24c02
                                                I2C_TransmitData(0, length-3);
                                                //显示得分
                                                LCD1602_Dis_Str(0,  1, "New record:");
                                                LCD1602_Dis_Str(11, 1, u8_to_str((length-3)/10));
                                                LCD1602_Dis_Str(12, 1, u8_to_str((length-3)%10));
                                        }
                                        //CONGRATULATIONS!闪烁
                                        if(time/20%2==0)
                                                LCD1602_Dis_Str(0, 0, "CONGRATULATIONS!");
                                        else
                                                LCD1602_Dis_Str(0, 0, "                ");
                                }
                                //按S5可以清除最高分记录
                                key_scan();
                                if(key_value==19)
                                {
                                        I2C_TransmitData(0, 0);
                                        score_record = 0;
                                        LCD1602_clean();
                                        LCD1602_Dis_Str(0, 0, "Reset complete");

                                        key_value = 20;
                                        delay_ms(1000);
                                        time = 200; //清除完之后延迟一秒直接退回到投币界面
                                }
                                if(time==200)
                                {
                                        LCD1602_clean();
                                        LCD1602_Dis_Str(0, 0, "Welcome!");
                                        score_record = length-3;
                                        control_mode = 0;
                                        game_state = 0;
                                        game_level = 1;
                                        length = 3;
                                        direction = 4;
                                        snake_x[0] = 2;
                                        snake_x[1] = 1;
                                        snake_x[2] = 0;
                                        snake_y[0] = 0;
                                        snake_y[1] = 0;
                                        snake_y[2] = 0;
                                        delay_ms(100);
                                }
                        break;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

//定时器1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定时器2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2_ISR(void) interrupt 5
{
        TF2 = 0;  //T2需要手动清除标志位

        time++;
        if(time==255)
                time = 0;

        if(time==(18-game_level) && game_state==2)
        {
                time = 0;
                //计算移动
                snake_move();
                //判断是否吃到食物
                snake_grow();
                //吃一个食物点一盏LED
                P1 = 0xff>>((length-3)%8);
                //判断是否死亡
                snake_death();
        }
}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void EX0_ISR(void) interrupt 0
{
        IR_interrupt_process();
}

网友A(2025-07-02):
太强了 顶一顶楼主 非常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