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通讯,接收中断进不去

楼主(2021-04-20):
昨天的程序,在线调试还能顺一遍, 今天就串口接收中断进不去了。    硬件连线也检查了 没问题,   现在的情况是  一直卡在主函数的While循环里面,接收不到摄像头发过来的数据,中断函数根本进不去。   求大佬给以方法。

网友A:
检查中断初始化。

网友B:
建议你用软件进行debug,看内部怎么回事

楼主:
用Debug看,若主循环里面写函数调用了,  会一直执行   ,  若主循环为空, 则一直在while'(1)处 卡着, 具体在  E7FE  B   0x0800248 处卡卡卡卡      接收中断始终触发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Debug看,若主循环里面写函数调用了,  会一直执行   ,  若主循环为空, 则一直在while'(1)处 卡着,  ...

可以确定程序是跑起来了,也没有卡在其他中断源里,stm32 串口外部中断没触发 是不是配置问题?有使能中断源吗?你的中断函数是如何写的?最少发个串口配置函数 加中断处理函数 和主函数初始化了 ,要想找别人提解决思路,最少把问题具体化吧。

楼主:
配置这点应该没问题, 因为昨天还是能接收发送的,  现已确定摄像头也是能发送数据的   只是接收中断没触发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LED0=1;

                        Rxbuf[data_cnt++]=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state == 0 && Rxbuf[0] == title1)
                {
                        state = 1;
                }
                else if(state == 1 && Rxbuf[1] == title2)
                {
                        state = 2;
                        data_cnt=0;
                }
                else if (state==2)
                {

                                state=0;
                                Data_Processing(Rxbuf,data_cnt);

                }
                else
                        state=0;

                }[code]void uart_init(u32 bound){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使能USART1时钟
  RCC_AHB3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串口1对应引脚复用映射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USART1); //GPIOA9复用为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1); //GPIOA10复用为USART1

        //串口2对应引脚复用映射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2,GPIO_AF_USART2);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3,GPIO_AF_USART2);

        //USART1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9,PA10

   //USART1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波特率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2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1
        USART_Cmd(USART2, 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if EN_USART1_RX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相关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串口1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2;//抢占优先级2      数越小,优先级越高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2;                //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串口2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endif

}

楼主:
最开始传图片时超限了, 不知道还能单独传代码        可以确定程序是跑起来了    硬件接线也查了好多遍。   目前真是不知道咋解决了    还望赐教  谢谢了

网友D:
写程序后,重新断电上电再试试

网友E:
先试试关闭一个串口,看看能不能正常运行,如果能得话,把一个串口中断换成帧接收中断

楼主:
谢谢各位,是供电的问题   已经解决   谢谢

网友F(2021-10-19):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是供电的问题   已经解决   谢谢

我现在出现几乎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但是怎么也解决不了

网友G(2022-07-22):
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经过和视频里面的代码一句一句对比,发现是我把使能USART1串口时钟的函数RCC_APB2PeriphClockCmd()写成了RCC_AHB2PeriphClockCmd。所以没打开串口1的时钟。

网友H(2023-04-12):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是供电的问题   已经解决   谢谢

可以问下您是怎么解决的吗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板子放了一夜 第二天就进不去中断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可以问下您是怎么解决的吗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板子放了一夜 第二天就进不去中断了

电源电压不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