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系统板外部晶振选取问题

楼主:
这个图里的外部晶振,是选用有源晶振还是无源晶振,我查一下说有源晶振一般都不用接电容,但是有特例。所以我不太知道是哪种情况。

网友A(2021-04-20):
有源晶振一般都是4个脚 内部自带振荡电路 直接输出时钟信号,不需要外接电容,所以有源晶振不需要考虑负载电容与外部是否匹配。
无源晶体的负载电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无源晶体属于被动元器件,需要借助外部的元器件来帮助自己工作,自身的负载电容与两边的电容要匹配才能工作

网友B:
图里两个都是无源的  楼上说的定义很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源晶振一般都是4个脚 内部自带振荡电路 直接输出时钟信号,不需要外接电容,所以有源晶振不需要考虑负载电 ...

谢谢大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里两个都是无源的  楼上说的定义很对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