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与51单片机显示dht11温湿度值 上电一排小黑块显示 仿真没问题 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21-04-20):
系统。
# include <reg51.h>
#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o=P1^0;//dht11data端接单片机的P1^0口//
sbit rw=P0^6;//一下三行是设置lcd1602的使能端//
sbit rs=P0^7;
sbit ep=P0^5;
typedef bit BOOL;//此声明一个布尔型变量即真或假//
uchar data_byte;
uchar RH,RL,TH,TL;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char ms) //延时模块//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00;i++);
}
void delay1()//一个for循环大概需要8个多机器周期 一个机器周期为1us 晶振为12MHz  也就是说本函数延时8us多 此延时函数必须德稍微精确一点
{
uchar i;
for(i=0;i<1;i++);
}
//***************************************************************
//lcd模块//
BOOL lcd_bz()//测试lcd忙碌状态 返回值为布尔型数值 真或假 '1'.'0'
{
BOOL result;
rs=0;          // 读忙信号
rw=1;
ep=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 = (BOOL)(P2&0x80);
ep=0;
result ;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写指令//
{
while (lcd_bz());
rs=0;
rw=0;
ep=0;
_nop_();
_nop_();
P2=cmd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0;
}
void write_addr(uchar addr)//写地址//
{
write_cmd(addr|0x80);//LCD第一行的首地址为0x80 第二行的首地址为0x80+0x40=0xc0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写字节//
{
while (lcd_bz());
rs=1;
rw=0;
ep=0;
_nop_();
_nop_();
P2=dat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0;
}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
{
write_cmd(0x38);//设置LCD两行显示 一个数据由5*7点阵表示,数据由8跟线传输
delay(1);
write_cmd(0x0c);//清除屏幕显示
delay(1);
write_cmd(0x06);//设定输入方式 增量不移位
delay(1);
write_cmd(0x01);//开整体显示 关光标 不闪烁
delay(1);
}
void display(uchar addr,uchar q)//在某一地址上显示内容 adder表示的是地址偏移量 q表示显示的字符或数字//
{
delay(10);  write_addr(addr);
write_byte(q);
delay(1);//修改此时间 可以改变LCD上数值跳变的数度
}
//**************************dht11测试某块*************************************//
void start()//开始信号
{
io=1;
delay1();
io=0;
delay(25);// 主机把总线拉低必须大于18ms 保证DHT11能检测到起始信号
io=1;    //发送开始信号结束后 拉高电平延时20-40us
delay1();//以下三个延时函数差不多为24us 符合要求
delay1();
delay1();
}
uchar receive_byte()//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
for(i=0;i<8;i++)//接收8bit的数据
{
while(!io);//等待50us的低电平开始信号结束
delay1();//开始信号结束之后 延时26us-28us 以下三个延时函数
delay1();
delay1();
temp=0;//时间为26us-28us 表示接收的为数据'0'
if(io==1)
temp=1; //如果26us-28us之后 还为高电平 则表示接收的数据为'1'
while(io);//等待数据信号高电平 '0'为26us-28us '1'为70us
data_byte<<=1;//接收的数据为高位在前 右移
data_byte|=temp;
}
return data_byte;
}
void receive()//接收数据//
{
uchar T_H,T_L,R_H,R_L,check,num_check,i;
start();//开始信号//
io=1;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 DHT11 响应信号
if(!io)//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
while(!io);//判断从机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io);//判断从机发出 80us 的高电平是否结束 如结束则主机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R_H=receive_byte();//湿度高位
R_L=receive_byte();//湿度低位
T_H=receive_byte();//温度高位
T_L=receive_byte();//温度低位
check=receive_byte();//校验位
io=0; //当最后一bit数据接完毕后 从机拉低电平50us//
for(i=0;i<7;i++)//差不多50us的延时
delay1();
io=1;//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进入空闲状态
num_check=R_H+R_L+T_H+T_L;
if(num_check==check)//判断读到的四个数据之和是否与校验位相同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check=num_check;
}
}
}
//*****************************************************************************
void main()//主函数模块//
{
lcd_init();//初始化LCD
{
receive();//接收数据
display(0x00,'R');//LCD的第一行显示
display(0x01,':');
display(0x02,RH/10+0x30); //0x30表示 带字库的LCD1602中0x30的位置放有数字0 RH/10+0x30即表示湿度的十位数字在字库RH/10+0x30的位置处放着
display(0x03,RH%10+0x30);
display(0X04,'%');
display(0x40,'T');//LCD的第二行显示
display(0x41,':');
display(0x42,TH/10+0x30);
display(0x43,TH%10+0x30);
display(0x44,0xdf);//以下两个是温度单位的处理
display(0x45,0x43);
}
}

网友A:
那你LCD屏幕的数据口定义的是P几口,实际的数据端连的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LCD屏幕的数据口定义的是P几口,实际的数据端连的是多少呢?

连的都是p2口

网友A:
这程序里面我没看到定义P2口啊,还是你写到别的自定义文件中去了,但是也没看到你包含自定义文件啊。

网友A: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2

这个就是定义 LCD屏幕数据口的

网友B:
初始化问题,可能是时序也可能是程序。
建议用3+4线的程序可以通吃(仿真应该没问题罢从来不用这)。
实际使用2+4线太少了可能不稳定(加IIC模块等硬件扩口除外)太多了也是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