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遥控电路中的电感可以换别的型号吗?

楼主(2021-04-20):
电路图上显示是7T电感,别的图我看也有写11T的,这个根据什么原则替换,可以都换成8T么,一直不是很理解这个遥控发射和接收电路的这一部分……还有Q1写的是C9018,符号是不是画错了,请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自己换相近的试试,就是有问题这个电路不会涉及人身安全的。
至于成品电路你能看出问题的话二选一:1 你是真的强大 2 厂家故意错

网友B:
不管怎么改,发射接收保持同频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怎么改,发射接收保持同频就好

哪几个元件是控制这个频率的?这个应该是怎么计算?

网友B:
发射频率由晶振决定,接收部分按图中标定的参数去制作就好,调试时调节改变线圈的间隙使接收效果最好,然后再封蜡固定。9018 应用在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