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DS18b20+OLED散热系统源程序,温度阈值

楼主(2021-04-20):
支持单数据线连接多个DS18b20,自动把搜索到的个数显示

OLED有多个控制显示界面,四按键控制
部分STM32代码: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delay.h"
extern u8 display;//页面函数
void OLED_on1()  //主页显示程序
{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16,0,0);//数
        OLED_ShowCHinese(32,0,1);//子
        OLED_ShowCHinese(48,0,2);//散
        OLED_ShowCHinese(64,0,3);//热
        OLED_ShowCHinese(80,0,4);//系
        OLED_ShowCHinese(96,0,5);//统

        OLED_ShowCHinese(0,2,6);//温
        OLED_ShowCHinese(16,2,7);//度
        OLED_ShowChar(32,2,':',16);//:
        OLED_ShowChar(64,2,'.',16);//.
        OLED_ShowCHinese(80,2,14);//℃

        OLED_ShowCHinese(0,4,6);//温
        OLED_ShowCHinese(16,4,7);//度
        OLED_ShowChar(32,4,':',16);//:
        OLED_ShowChar(64,4,'.',16);//.
        OLED_ShowCHinese(80,4,14);//℃

        OLED_ShowCHinese(64,6,8);//风
        OLED_ShowCHinese(80,6,9);//速
        OLED_ShowChar(96,6,':',16);//:
        OLED_ShowCHinese(104,6,18);//关

                while(DS18B20_Init())//初始化DS18B20,18B20
                {
                        delay_ms(400);
                        OLED_ShowCHinese(0,6,11);        //未
                        OLED_ShowCHinese(16,6,12);//连
                        OLED_ShowCHinese(32,6,13);//接
                        OLED_ShowChar(48,6,'!',16);
                }
                if(DS18B20_Init()==0)
                {
                        OLED_ShowCHinese(0,6,10);        //已
                        OLED_ShowCHinese(16,6,12);//连
                        OLED_ShowCHinese(32,6,13);//接
                        OLED_ShowChar(48,6,':',16);
                }
}

void OLED_on2()
{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48,0,22);//设
        OLED_ShowCHinese(64,0,23);//置

        OLED_ShowString(8,2,"WiFi" ,16);
        OLED_ShowChar(40,2,':',16);//:

        OLED_ShowCHinese(8,4,19);         //散
        OLED_ShowCHinese(24,4,20);        //热
        OLED_ShowCHinese(40,4,37);//方
        OLED_ShowCHinese(56,4,38);//式
        OLED_ShowChar(72,4,':',16);//:

        OLED_ShowCHinese(8,6,18); //关
        OLED_ShowCHinese(24,6,41);//闭
        OLED_ShowCHinese(40,6,42);//显
        OLED_ShowCHinese(56,6,43);//示
        OLED_ShowChar(72,6,':',16);//:
        OLED_ShowString(80,6,"K1||K2" ,16);
}

void OLED_on3()
{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32,0,24);//参
        OLED_ShowCHinese(48,0,25);//数
        OLED_ShowCHinese(64,0,26);//调
        OLED_ShowCHinese(80,0,27);//节

        OLED_ShowCHinese(8,2,6);//温
        OLED_ShowCHinese(24,2,7);//度
        OLED_ShowCHinese(40,2,28);//阈
        OLED_ShowCHinese(56,2,29);//值
        OLED_ShowChar(72,2,':',16);//:
        OLED_ShowChar(96,2,'.',16);//.
        OLED_ShowCHinese(110,2,14);//℃

        OLED_ShowCHinese(8,4,6);//温
        OLED_ShowCHinese(24,4,7);//度
        OLED_ShowCHinese(40,4,28);//阈
        OLED_ShowCHinese(56,4,29);//值
        OLED_ShowChar(72,4,':',16);//:
        OLED_ShowChar(96,4,'.',16);//.
        OLED_ShowCHinese(110,4,14);//℃

        OLED_ShowCHinese(8,6,8);        //风
        OLED_ShowCHinese(24,6,9);        //速
        OLED_ShowCHinese(40,6,29);//值
        OLED_ShowChar(56,6,':',16);//:64
        OLED_ShowChar(88,6,'%',16);//%
}

void OLED_on4()
{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48,0,22);//设
        OLED_ShowCHinese(64,0,23);//置

        OLED_ShowCHinese(8,2,6);//温
        OLED_ShowCHinese(24,2,7);//度
        OLED_ShowCHinese(40,2,28);//阈
        OLED_ShowCHinese(56,2,29);//值
        OLED_ShowChar(72,2,':',16);//:
        OLED_ShowChar(96,2,'.',16);//.
        OLED_ShowCHinese(110,2,14);//℃

}
void OLED_on5()
{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32,0,24);//参
        OLED_ShowCHinese(48,0,25);//数
        OLED_ShowCHinese(64,0,26);//调
        OLED_ShowCHinese(80,0,27);//节
}
void OLED_on6()
{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48,6,22);//设
        OLED_ShowCHinese(64,6,23);//置

        OLED_ShowCHinese(8,2,6);//温
        OLED_ShowCHinese(24,2,7);//度
        OLED_ShowCHinese(40,2,28);//阈
        OLED_ShowCHinese(56,2,29);//值
        OLED_ShowChar(72,2,':',16);//:
        OLED_ShowChar(96,2,'.',16);//.
        OLED_ShowCHinese(110,2,14);//℃
}
void OLED_on(u8 mode)
{
        if(mode>3)
                mode = 1;
        if(mode==0)
                mode = 3;
        switch (mode)
        {
                case 1:OLED_on1();display=1;
                        break;
                case 2:OLED_on2();display=2;
                        break;
                case 3:OLED_on3();display=3;
                        break;
                case 4:OLED_on4();display=4;
                        break;
//                case 5:OLED_on5();display=5;
//                        break;
//                case 6:OLED_on6();display=6;
//                        break;
        }
        delay_ms(100);
}

代码:

网友A:
keil5打不开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