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 MCU如何检测 1.2V 的电平信号

楼主(2021-04-20):
使用的是STM32通用定时器引脚检测上升沿,单片机是3.3V供电,连接MCU的引脚的信号高电平是1.2V,有没有办法使让单片机能检测1.2V的上升沿?

最佳答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怪我没说清楚,我是想说只依靠单片机内部资源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adc采集喽

网友A:
电平信号37开,大于或者等于vcc*0.7的就是高电平,小于VCC*0.3的就是低电平,1.2V基本上就是低电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平信号37开,大于或者等于vcc*0.7的就是高电平,小于VCC*0.3的就是低电平,1.2V基本上就是低电平了

是啊,所以说想问有没有其他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所以说想问有没有其他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1.2V可以驱动三极管啊,你检测三极管电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可以驱动三极管啊,你检测三极管电平啊。

怪我没说清楚,我是想说只依靠单片机内部资源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接到AD脚?判断AD值 ?

楼主:
感谢,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呢?现在这个引脚只连了个定时器输入捕获引脚,没有连接ADC引脚,不改硬件的情况下有可能实现吗?

网友C:
单片机引脚是直接可以读高电平的,不需要什么ADC。

网友D:
可以不用adc采集,加个三极管,下拉电阻,集电极接3.3V,基极接电阻接信号,有信号时发射极为高

网友E:
光耦就可以了啊

网友E:
光耦电平转换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呢?现在这个引脚只连了个定时器输入捕获引脚,没有连接ADC引脚,不改硬 ...

外部中断里面有个上升沿中断,我不清楚0-1.2V能不能触发这个中断,你可以试试。

网友F:
用电平装换或者ADC,直接的IO没法检测到1.2V的上升沿,这个问题一般是硬件处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