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正面看显示不清楚 侧面看才清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4-20):
如题lcd1602显示问题

网友A:
对比度的问题,调一下电位器就好了
LCD的第三个脚接个10K的电位器,调对比度

网友B:
可以尝试一下调整电位器

网友C:
我看了一下你的面包板连接图,你好像没有用偏压的方式去连接偏压信号,第3脚没有有效的偏压信号,可以使用两个合适阻值的电阻得到合适的偏压信号

网友D:
第3脚电阻 建议2.2K左右

网友E:
5V的LCD用3.3V供电有时也会这样

网友F:
这个是对比度没有调好,电位器调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5V的LCD用3.3V供电有时也会这样

那样对比度只会更低,楼主这是太高了,应该调低对比度电压。

网友H:
V0脚的电压做一下调整, V0的调好以后可以用串入电阻固定电压. GND, VDD, V0是模拟电压输入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