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单片机的PWM直流调速系统仿真与程序设计

楼主(2021-04-20):
本帖包含仿真与例程,是基于STM32单片机的PWM直流电机调速,通过定时器3的三通道即B0口输出PWM波,继而通过L298N驱动芯片驱动电机转动,并通过LCD液晶显示电机的状态与挡位。

#include "sys.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gpio.h"
#include "key.h"
#include "math.h"
#include "lcd12864.h"

int main(void)
{
     u16 arr=60000;
           u16 psc=2;
     u16 led_dt = 550;
           unsigned char KEY=0;
           int start=0;//电机启停变量
           int D=100;//电机转速调节参数
           int d=1;//电机挡位变量,挡位1-6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初始化
     GPIO_Configuration();//端口初始化
                 TIM3_Configuration(arr,psc);//定时器和pwm配置
     Key_Init();
           Init_12864();                                               //初始化12864液晶
     LCD_DispACat(8,8);
           LCD_P6x8Str(5,45,"PWM-->Motor");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6);

                 while(1)
                 {
                                TIM_SetCompare3(TIM3,led_dt*D); //用的是TIM3的通道2,输出PWM         送到相应的寄存器中
                          KEY=Key_Scan();
//***********************电机启停***************************//
        if(KEY==67)//C启动
                                {
                                         delay_ms(1);//延时消抖
                                         start=1;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6);
                                          LCDClearScreen(AllScreen);
                                         LCD_P6x8Str(4,25,"    start    ");
                                }
                          if(KEY==68)//D停止
                                {
                                         start=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6);
                                          LCDClearScreen(AllScreen);
                                   LCD_P6x8Str(4,25,"    stop     ");
                                }
//*********************电机正反转***************************//
                         if((KEY==42)&&(start==1))//“*”的ascll码是42,控制电机反转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5);
                                        LCDClearScreen(AllScreen);
                                        LCD_P6x8Str(4,11,"Negative Direction");
                                }
                          if((KEY==35)&&(start==1))//“#”的ascll码是35,控制电机正转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6);
                                        LCDClearScreen(AllScreen);
                                        LCD_P6x8Str(4,11,"Positive Direction");
                                }
//**********************电机加减速**************************//
                                if((KEY==65)&&(start==1))//A加速
        {
                                        D=D-20;
                                        d++;
                                        if(D<10)
                                        {
                                                D=0;
                                                d=6;
                                        }
                                        LCDClearScreen(AllScreen);
                                        LCD_P6x8Str(4,27,"  Speed up   ");
                                }
                                if((KEY==66)&&(start==1))//B减速
        {
                                        D=D+20;
                                        d--;
                                        if(D>100)
                                        {
                                                D=100;
                                                d=1;
                                        }
                                        LCDClearScreen(AllScreen);
                                        LCD_P6x8Str(4,27,"  Slow down  ");
                                }
                                if(start!=0)
                                {
                                        Key_Gear(d);
                                }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7)== Bit_RESET)
                 }
}

屏幕可以显示,但是电机不转,求帮助:

楼主:
我是作者,俺也不知道咋回事,就是在加LCD之前都还是好好的,加了之后就感觉仿真带不动了一样,其实我感觉整个程序和仿真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屏蔽关于LCD的代码也不管用了。电机是转的,要先点启动键,才能执行其他操作,但是一点启动键就会变很卡,建议打开示波器会看的明显一些,再然后你点加速会在卡一会后观察到PWM波形占空比发生变化。

网友A:
不管按哪个键,电机都不转,问题大概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