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天祥51单片机 1602液晶 密码锁程序出现乱码

楼主:
想问问论坛里的学长们,我这个键盘检测是不是有一点问题,为什么通过矩阵键盘打出来的是乱码
我这个是郭天祥的板子,键盘检测和液晶初始化,也主要是按他视频里教学打的
#include<reg52.h>
sbit lcden=P3^4;
sbit lcdrs=P3^5;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2[]="MIMA?";
uchar num,temp,num1,num2;
uchar keyscan();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命令子函数
{
        lcdrs=0;//时序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将液晶初始化函数
{
        dula=0;
        wela=0;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f);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

uchar keyscan(uint num1)//键盘检测
{
        while(1)
        {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1=1;
                                        break;
                                        case 0xde:num1=2;
                                        break;
                                        case 0xbe:num1=3;
                                        break;
                                        case 0x7e:num1=4;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num1=5;
                                        break;
                                        case 0xdd:num1=6;
                                        break;
                                        case 0xbd:num1=7;
                                        break;
                                        case 0x7d:num1=8;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delay(5);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num1=9;
                                        break;
                                        case 0xdb:num1=10;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
                return num1;
}

void main()
{
        init();
        for(num=0;num<5;num++)
        {
        write_data(table2[num]);//输入  MIMA?
        delay(300);
        }
        write_com(0x80+0x40);//换行
        num2=keyscan(num1);//键盘检测返回的值赋给num2
        init();
        switch(num2)
                {
                        case 1:write_data('0');break;
                        case 2:write_data('1');break;
                        case 3:write_data('2');break;
                        case 4:write_data('3');break;
                        case 5:write_data('4');break;
                        case 6:write_data('5');break;
                        case 7:write_data('6');break;
                        case 8:write_data('7');break;
                        case 9:write_data('8');break;
                        case 10:write_data('9');break;
                }
                while(1);
}

网友A(2021-04-20):
这是原理图以及单片机出现的乱码

网友B:
加个1602的判忙函数试试。

网友C:
他们的乱码了 你应该学会使用框架式编程方式 提高CPU的执行效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个1602的判忙函数试试。

好的,不过我还没有学过,我去查一下

网友D:
我也刚学的郭天祥,纯新手。你试试换行之前清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是原理图以及单片机出现的乱码

有可能是用的端口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