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屏画点程序出现这种乱码是啥情况?

楼主:
#include "lcd12864.h"
/**
* @name:
* @description:
* @author: 何影萌
* @version:
* @return {*}
* @param {int} ms
*/
int delay(int ms)
{
  int lanzixuan;
    while(ms--)
  {
      uint8_t i;
    for(i=0;i<25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return lanzixuan;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_wcmd(uint8_t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int8_t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写字符串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str(uint8_t *Str)
{
  while(*Str)
  {
    lcd_wdat(*Str++);
  }
}

/*******************************************
函数名称:Draw_PM
功    能:在整个液晶屏幕上画图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raw_PM(const uint8_t *ptr)
{
  uint8_t i,j,k;
  lcd_wcmd(0x34);        //打开扩展指令集
  i = 0x80;
  for(j = 0;j < 32;j++)
  {
        lcd_wcmd(i++);
        lcd_wcmd(0x80);
      for(k = 0;k < 16;k++)
      {
          lcd_wdat(*ptr++);
      }
  }
  i = 0x80;
  for(j = 0;j < 32;j++)
  {
      lcd_wcmd(i++);
        lcd_wcmd(0x88);
      for(k = 0;k < 16;k++)
      {
          lcd_wdat(*ptr++);
      }
  }
    lcd_wcmd(0x36);        //打开绘图显示
    lcd_wcmd(0x30);        //回到基本指令集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delay(50);
    wela=0;
    dula=0;
    LCD_PSB = 1;         //并口方式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int8_t X,uint8_t Y)
{
   uint8_t  pos;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else if (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pos = X+Y ;
   lcd_wcmd(pos);     //显示地址
}
/**
* @name:
* @description: 以下为蓝灵电子新增加的功能
* @author: 何影萌
* @version:
* @return {*}
*/
/**
* @brief 读取数据
* @return uint8_t
*/

uint8_t Lanling_Read_Dat()
{
  uint8_t datas;
  while(lcd_busy());
  LCD_RS=1;
  LCD_RW=1;
  LCD_EN=1;
  delayNOP();
  datas=P0;
  delayNOP();
  LCD_EN=0;
  return datas;
}
/**
* @brief 画点
* @param x
* @param y
*/
void Lanling_Draw_Point(uint8_t x,uint8_t y)
{
  uint8_t temph,templ;
  uint8_t x_byte,x_bit;
  uint8_t y_byte,y_bit;
  lcd_wcmd(0x34);
  lcd_wcmd(0x36);
  x_byte=x>>4;
  x_bit=x&0x0f;
  y_byte=y>>5;
  y_bit=y%32;
  lcd_wcmd(0x80+y_bit);
  lcd_wcmd(0x80+x_byte+y_byte*8);
  temph=Lanling_Read_Dat();
  temph=Lanling_Read_Dat();
  templ=Lanling_Read_Dat();
  lcd_wcmd(0x80+y_bit);
  lcd_wcmd(0x80+x_byte+y_byte*8);
  if(x_bit<8)
  {
    lcd_wdat(temph|(0x01<<(7-x_bit)));
    lcd_wdat(templ);
  }
  else
  {
    lcd_wdat(temph);
    lcd_wdat(templ|(0x01<<(15-x_bit)));
  }

}
/**
* @brief 清除点
* @param x
* @param y
*/
void Lanling_Clear_Point(uint8_t x,uint8_t y)
{
  uint8_t temph,templ;
  uint8_t x_byte,x_bit;
  uint8_t y_byte,y_bit;
  lcd_wcmd(0x34);
  lcd_wcmd(0x36);
  x_byte=x>>4;
  x_bit=x&0x0f;
  y_byte=y/32;
  y_bit=y%32;
  lcd_wcmd(0x80+y_bit);
  lcd_wcmd(0x80+x_byte+y_byte*8);
  temph=Lanling_Read_Dat();
  temph=Lanling_Read_Dat();
  templ=Lanling_Read_Dat();
  lcd_wcmd(0x80+y_bit);
  lcd_wcmd(0x80+x_byte+y_byte*8);
  if(x_bit<8)
  {
    lcd_wdat(temph&(~(0x01<<(7-x_bit))));
    lcd_wdat(templ);
  }
  else
  {
    lcd_wdat(temph);
    lcd_wdat(templ&(~(0x01<<(15-x_bit))));
  }
}
/**
* @brief 蓝灵电子专属清屏函数
*/
void Lanling_Clr()
{
  uint8_t i,j,k;
  lcd_wcmd(0x34);
  lcd_wcmd(0x36);
  for(i=0;i<2;i++)
  {
    for(j=0;j<32;j++)
    {
      lcd_wcmd(0x80+j);
      lcd_wcmd(0x80+i*8);
      for(k=0;k<16;k++)
      {
        lcd_wdat(0x00);
      }
    }
  }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

/*Main.c*/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lcd_init();
    Lanling_Clr();
    for(i=0;i<64;i++)
    {
        Lanling_Draw_Point(i,i);
    }
    for(i=64;i<128;i++)
    {
        Lanling_Draw_Point(i,127-i);
    }
    while(1);
}

网友A(2021-04-21):
1、程序有问题
2、液晶屏坏了
没有第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