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的按键计数如何弄成百位计数?

楼主(2021-04-20):
各位大佬这个程序我想能弄成百位计数,试了各种方法都不行,谢各位大佬能来指点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2.h>
sbit t1=P3^3;
sbit t2=P3^4;
sbit t3=P3^5;
int a=000;
unsigned char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码管断码显示0-9
void delay(int i)//延迟函数
{
       int j,x;
       for(x=i;x>0;x--)
       for(j=11;j>0;j--);
}
void anjian() //按键程序
{
       if(t1==0)
        {
               delay(5);
               if(t1==0)
                      {
                             while(!t1);
                             a++;
                             if(a>99)
                                    a=1;
       }
   }
       if(t2==0)
        {
               delay(5);
               if(t2==0)
                      {
                             while(!t2);
                             a=a-1;
                             if(a<0)
                                    a=0;
       }
   }
       if(t3==0)
        {
               delay(5);
               if(t3==0)
                      {
                             while(!t3);
                                    a=0;
   }
}
}
void look(int k)
{
     int l=k/10;
          P2=0xfe;  P0=0x88;   delay(50);P2=0xff;//第一位数码管显示A
          P2=0xfd;        P0=0x88;   delay(50);P2=0xff;//第二位数码管显示A
          P2=0xfb;  P0=led[l]; delay(50); P2=0xff;//第三位显示十位
          P2=0xf7;        P0=led[k%10];  delay(50); P2=0xff;//第四位显示个位
}main()
{
        while(1)
        {
               anjian();//调用按键函数
               look(a);//调用显示函数,把a放入并显示
   }
}

网友A:
请教下 何为百位计数?

网友B:
试了各种办法都不行,说明你多少有些理解,既然有理解怎么会看不出来这么明显的问题,还多次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各种办法都不行,说明你多少有些理解,既然有理解怎么会看不出来这么明显的问题,还多次尝试。

大佬,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加了一些程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十位数以后会出现乱码,实在想不到了,发帖才问的,大佬误会了

网友C:
#include<reg52.h>
sbit t1=P3^3;
sbit t2=P3^4;
sbit t3=P3^5;
int  a;
unsigned char 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码管断码显示0-9
void delay(int i)//延迟函数
{
        int j,x;
        for(x=i;x>0;x--)
                for(j=11;j>0;j--);
}

void anjian() //按键程序
{
        if(t1==0)
        {
                delay(5);
                if(t1==0)
                {
                        while(!t1);
                        a++;
                        if(a>99)
                                a=0;
                }
        }
        if(t2==0)
        {
                delay(5);
                if(t2==0)
                {
                        while(!t2);
                        a--;
                        if(a<0)
                                a=99;
                }
        }
        if(t3==0)
        {
                delay(5);
                if(t3==0)
                {
                        while(!t3);
                        a=0;
                }
        }
}
void look(int k)
{
//        int l=k/10;
        P2=0xfe;  P0=led[k/1000%10];delay(50);P2=0xff;//第一位显示千位
        P2=0xfd;  P0=led[k/100%10]; delay(50);P2=0xff;//第二位显示百位
        P2=0xfb;  P0=led[k/10%10];  delay(50);P2=0xff;//第三位显示十位
        P2=0xf7;  P0=led[k%10];     delay(50);P2=0xff;//第四位显示个位
}
void main()
{
        while(1)
        {
                anjian();//调用按键函数
                look(a*100);//调用显示函数,把a放入并显示
        }
}

楼主:
谢谢大佬,我看了这个有点思路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