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ID控制的制动能量回收系统程序与仿真设计

楼主(2021-04-20):
内含PID控制、AD转换、12864显示、电机测速、控制逻辑程序

#include <MOTOR.h>
#include <ADC.h>
unsigned int PWM=0;  //pwm占空比为50%,可调占空比
unsigned int   D;
unsigned char time = 0;
uchar targetM=0,factM=0;

//PID定义
int out = 0;
int e, e1, e2;//pid 偏差
float uk=0, uk1=0, duk=0;//pid输出值
float Kp = 0.1, Ki = 0.05, Kd = 0.016;//pid控制系数        10,12,1.5
uint Inpluse = 0, num1 = 0;
unsigned int time1 = 0;

//-------------------------------
//外部中断0程序-测速用的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npluse++;

}

//-------------------------------
// PID
//-------------------------------
void PIDControl()        //pid偏差计算
{
        e = targetM - factM;
        duk = (Kp*(e - e1) + Ki * e + Kd * (e - 2 * e1 + e2));
        uk = uk1 + duk;
        out = (int)uk;
        if (out > 100)
        {
                out = 100;
        }
        else if (out < 0)
        {
                out = 0;
        }
        uk1 = uk;
        e2 = e1;
        e1 = e;
        D = out;
}

//-------------------------------
// 定时器、中断初始化
//-------------------------------
void TimeInit()
{
        TMOD = 0X01;        //定时器工作在方式1(16位定时器)
        TH0 = 0XFF;                //12M晶振下定时0.1ms   65536-65436
//        TL0 = 0X9c;
    TL0 = 0Xc6;                //实验

        ET0 = 1;

        TR0 = 1;                        //开启定时器

        EX0 = 1;  //中断0允许
        IT0 = 1;  //边沿触发
         EA = 1;
        INT = 1;
        e = 0;
        e1 = 0;
        e2 = 0;
        IN01=0;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ADC.h>
#include <WORDMODEL.h>
#include <MOTOR.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clude <string.h>

uchar SOC = 0, V = 0, VOLT = 0;

//SOC
void display0()
{

        SOC = vol*100/255;
        temp0 = SOC / 100;
        temp1 = (SOC % 100) / 10;
        temp2 = SOC % 10;
        show_ch1(1, 0, 4 * 6, ch1 + (12 * (temp0 + 4)));
        show_ch1(1, 0, 5 * 6, ch1 + (12 * (temp1 + 4)));
        show_ch1(1, 0, 6 * 6, ch1 + (12 * (temp2 + 4)));
}

//车速
void display1()
{

        V = vol * 192 / 255;
        temp0 = V / 100;
        temp1 = (V % 100) / 10;
        temp2 = V % 10;
        show_ch1(2, 0, 3 * 6, ch1 + (12 * (temp0 + 4)));
        show_ch1(2, 0, 4 * 6, ch1 + (12 * (temp1 + 4)));
        show_ch1(2, 0, 5 * 6, ch1 + (12 * (temp2 + 4)));
}

//电池电压
void display2()
{

        VOLT = vol * 400 / 255;
        temp0 = VOLT / 100;
        temp1 = (VOLT % 100) / 10;
        temp2 = VOLT % 10;
        show_ch1(2, 2, 0 * 6, ch1 + (12 * (temp0 + 4)));
        show_ch1(2, 2, 1 * 6, ch1 + (12 * (temp1 + 4)));
        show_ch1(2, 2, 2 * 6, ch1 + (12 * (temp2 + 4)));
}

//目标制动力矩
void display3()
{
        targetM = vol * 200 / 255;
        D= vol * 100 / 255;
        temp0 = targetM / 100;
        temp1 = (targetM % 100) / 10;
        temp2 = targetM % 10;
        show_ch1(2, 4, 3 * 6, ch1 + (12 * (temp0 + 4)));
        show_ch1(2, 4, 4 * 6, ch1 + (12 * (temp1 + 4)));
        show_ch1(2, 4, 5 * 6, ch1 + (12 * (temp2 + 4)));

}

//实际制动力矩
void display4()
{
//        val=100;
    factM=num1/5        ;
//        val = vol * 192 / 255;
        temp0 = factM / 100;
        temp1 = (factM % 100) / 10;
        temp2 = factM % 10;
        show_ch1(2, 6, 3 * 6, ch1 + (12 * (temp0 + 4)));
        show_ch1(2, 6, 4 * 6, ch1 + (12 * (temp1 + 4)));
        show_ch1(2, 6, 5 * 6, ch1 + (12 * (temp2 + 4)));
}

void main()
{

        InitLCD();
        TimeInit();
        ClearScreen(0);
        Set_line(0);
//SOC显示
        show_ch1(1,0,0*6,ch1+12*1);
        show_ch1(1,0,1*6,ch1+12*2);
        show_ch1(1,0,2*6,ch1+12*3);
        show_ch1(1, 0, 3 * 6, ch1 + 12 * 0);
        show_ch1(1, 0, 7 * 6, ch1 + 12 * 14);
//车速显示
        show_ch2(1, 0, 52, ch2 + 24 * 6);
        show_ch2(2, 0, 0 * 12, ch2 + 24 * 7);
        show_ch1(2, 0, 1 * 12, ch1 + 12 * 0);
        show_ch1(2, 0, 6*6, ch1 + 12 * 15);
        show_ch1(2, 0, 6 * 7, ch1 + 12 * 16);
        show_ch1(2, 0, 6 * 8, ch1 + 12 * 17);
        show_ch1(2, 0, 6 * 9, ch1 + 12 * 18);

//电池电压显示
        show_ch2(1, 2, 0 * 14, ch2 + 24 * 12);
        show_ch2(1, 2, 1 * 14, ch2 + 24 * 13);
        show_ch2(1, 2, 2 * 14, ch2 + 24 * 14);
        show_ch2(1, 2, 3 * 14, ch2 + 24 * 15);
        show_ch1(1, 2, 4 * 14, ch1 + 12 * 0);
        show_ch1(2, 2, 6 * 3, ch1 + 12 * 21);

//目标制动力矩显示

        show_ch2(1, 4, 0, ch2 + 24 * 0);
        show_ch2(1, 4, 13, ch2 + 24 * 1);
        show_ch2(1, 4, 26, ch2 + 24 * 2);
        show_ch2(1, 4, 39, ch2 + 24 * 3);
        show_ch2(1, 4, 52, ch2 + 24 * 4);
        show_ch2(2, 4, 0 * 12, ch2 + 24 * 5);
        show_ch1(2, 4, 1 * 12, ch1 + 12 * 0);
        show_ch1(2, 4, 6 * 6, ch1 + 12 * 19);
        show_ch1(2, 4, 7 * 6, ch1 + 12 * 20);
//实际制动力矩显示

        show_ch2(1, 6, 0 , ch2 + 24 * 16);
        show_ch2(1, 6, 13, ch2 + 24 * 17);
        show_ch2(1, 6, 26, ch2 + 24 * 2);
        show_ch2(1, 6, 39, ch2 + 24 * 3);
        show_ch2(1, 6, 52, ch2 + 24 * 4);
        show_ch2(2, 6, 0 * 12, ch2 + 24 * 5);
        show_ch1(2, 6, 1 * 12, ch1 + 12 * 0);
        show_ch1(2, 6, 6 * 6, ch1 + 12 * 19);
        show_ch1(2, 6, 7 * 6, ch1 + 12 * 20);

        while(1)
        {
        ADDA=0;
        ADDB=0;
        ADDC=0;
        adc();
        display0();

        ADDA=1;
        adc();
        display1();

        ADDA=0;
        ADDB=1;
        adc();
        display2();

        ADDA=1;
        adc();
        display3();

        if (SOC>95)
        {
        targetM = 0;
        }

        if (V <20)
        {
                targetM = 0;
        }

        if (VOLT > 390)
        {
                targetM = 0;
        }
        if (targetM > 150)
        {
                targetM = 0;
        }
        else if(targetM > 100)
        {
                targetM = targetM*0.5;
        }

    if (time1 > 100)
          {
                  time1 = 0;
                  num1 = Inpluse*103/27 ;
                  Inpluse = 0;
                  PIDControl();
                  PWM =D;
          }
     display4();

        }
}

//-------------------------------
//定时器0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        TH0 = 0XFF;                //重装初值
//        TL0 = 0X9c;                //标准值
//        TL0 = 0Xb8;                //包含误差
    TH0=0XFF;
        TL0=0X37;
        time++;
        if (time >= 100)        //PWM周期为100*0.1ms
                time = 0;
        if (time < PWM)
                IN01 = 1;
        else
                IN01 = 0;
        time1++;  //转速测量周期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Proteus请使用7.5版本):

网友A:
SOC居然是个模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