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下avr_fighter烧录器始终无法发现USB设备,无法烧写单片机芯片

楼主(2021-04-20):
这些天把把闲置多年的51单片机找出来,兴冲冲地想下点儿功夫学一下习单片机。没承想受尽折磨!首先在win10系统下安装usbasp驱动,原配套光盘内老驱动不带数字签名而不让安装,费了好大劲都不成功,后来看论坛上一篇高手文章启发用zadig安装,正好我刚刚用zadig软件安装过RTL-SDR的驱动,就照方抓药用zadig成功安装了libusb0, 但是进入AVR-fighter后,始终无法识别我51套件上的atmega8l烧录器(多年前XP下工作正常)。我
怀疑是烧录软件太旧了,又去下载了一个什么AVR fighter Win10(AVR单片机编程工具) V2.0 官方版,打开一看和老版屁区别也没有!版本号都是1.0的,都能打开就是无法识别我的单片机。
上论坛上浏览,除了上述那篇文章也没有任何帖子与安装有关,我真是快被搞崩溃了!严重打击了我的信心,没办法只好请各位高手指点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A:
操作方法正确的话还是可用的就是新系统和 XP Win7 操作习惯有点不同,要详细的步骤用文字来码挺费劲的,推荐你用虚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方法正确的话还是可用的就是新系统和 XP Win7 操作习惯有点不同,要详细的步骤用文字来码挺费劲的,推 ...

哦,那好我回头装个虚拟机试试,多谢帮助!
不过我刚才在发烧友上下载了一个新的驱动和AVR软件,手动覆盖驱动后也不知道真成功没有,不过AVR进去后好像和老版本不一样了,芯片选择区多了个时钟选项,不再提醒我没找到硬件,但是读取芯片信息后显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
我还在研究对策中,另外俺是小白,问个白痴问题:如何贴图啊

楼主:
刚刚搞定如何贴图,原来是前些日子网上一片批评flash不安全的问题,我就把360浏览器的flash功能关闭了,找到浏览器设置的flash选择默认设置,然后刷新就有图片上传功能了呵呵

网友A:
把图片保存为其它格式也能上传的。看楼主的目标板上用的是 STC 系列,好像烧录软件并不支持

网友B:
从楼主照片来看是stc51单片机, 而AVR_fighter 里面选择的AT89S52, 两者不匹配.  我是用这个软件试过ATS52,读ID,读flash内容都是OK,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楼主照片来看是stc51单片机, 而AVR_fighter 里面选择的AT89S52, 两者不匹配.  我是用这个软件试过ATS52, ...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这个stc是当年买实验板时啥也不懂,也忘了是标配还是配选的,反正七七八八买了那我赶紧换回AT的52试试!我还以为只要是尾号一样应该通用呢
另外,昨天安装虚拟机也是一通折腾惨了,之前用win10自带的Hpyer-V装过Ubutun20实验过进入很正常,但在装win7虚拟机时,下载了4,5个版本的win7安装版,包括Gho版,Iso正式安装版,32位的64位都失败了
提示显示找不到系统,找到不硬盘无法安装系统等等,最后禁用了hpyer-v又去下载了Vmware16.0版,设置好虚拟机后运行,显示说我的机器配件不符合最低要求?!我电脑新配置也就二三年速度肯定没问题,估计是得下载最新2000多版本的(vmware我已删除记不住版本号了)而我的win10是1903版的,实在不想升级win10了, 就只好作罢,郁闷的想是不是我就命中注定不适合学习,反正学单片机也没任何需求和目的,就是看着这多年前买的实验板废置着有点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楼主照片来看是stc51单片机, 而AVR_fighter 里面选择的AT89S52, 两者不匹配.  我是用这个软件试过ATS52, ...

多谢上楼和本楼大神指点!总工程师和高工就是不一样!换上AT的芯片果然马上成功了!!,我之前以为只要尾号都是89c51,52就该通用无阻呢!真是学海无涯苦无边啊
另外昨晚安装虚拟机也是各种失败,用hyper-v之前装ubutun好好的,装win7虚拟机就是总停留在启动画面中各种提示,下载了四五个版本的win7iso安装版或ghost版都不成功,要不找不到启动系统,要不找不到硬盘。没办法禁用了hyper-v下载了Vmware16.0版,居然告诉我的硬件满足不了最低配置,win10必须是2000版本以上的,我的是1903版,我实在不想再升级系统了就只好卸载vm作罢,本以为我就不适合学习单片机呢,反正我也没什么应用的目的性,纯粹就是想实验一下单片机应用程序里的各种小花样而已
看了一下我的库存,居然七七八八有八块芯片!也忘了当年是配套版自带的还是瞎选配的了

楼主:
不过通过这二天的折腾,学到了不少新知识,我还是收获很多的

网友C(2023-01-10):
这款下载器在32位win7 还可以用,但到了64位win7就不能用了,提示没有发现所需的USB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