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C语言能实现连加吗?

楼主(2021-04-21):
   我是想X1,X2,X3,X4,X5,X6,X7,X8,X9这9个字节。
  如果这9个字节中所有都是0,条件就成立。

  y=x1+x2+x3+x4+x5+x6+x7+x8+x9;

  if(y==0){  st=1;  }

  就是一直触发到条件。

是不是因为51单片机不能连加啊?

楼主:
只有上电瞬间X1-9的值为0可以触发。期间X1-9这9个变量的值全部都为0,就是不能触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上电瞬间X1-9的值为0可以触发。期间X1-9这9个变量的值全部都为0,就是不能触发

if((x1|x2|x3|x4|x5|x6|x7|x8|x9)==0) {st=1;}

网友B:
程序和单片机没关系,你想让它开始加也行,想在while 1中加也行,中断触发也可以,程序设计好,单片机有多快就能加多快

网友B:
另外,全都是0不应该是相加,相加有n多种可能为0,个人觉得应该用按位或操作吧

网友C:
你的条件有问题,加法会溢出的。
        if (!(x1 || x2 || x3 || x4 || x5 || x6 || x7 || x8 || x9)) {

                st1=1;

}

网友D:
1、y=x1+x2+x3+x4+x5+x6+x7+x8+x9=0,并不表示所有x都是0;
2、传说用 if (!(x1 || x2 || x3 || x4 || x5 || x6 || x7 || x8 || x9)) 效率比
用 if((x1|x2|x3|x4|x5|x6|x7|x8|x9)==0) 高。

网友E:
所有相加等于0可以按如下思路
a[]={X1,X2,X3,X4,X5,X6,X7,X8,X9};
temp=0;
y=0;
for(i=0;i<9;i++)
{
     temp=a[i];
     y+=temp;
}
if(y==0)................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只有上电瞬间X1-9的值为0可以触发。期间X1-9这9个变量的值全部都为0,就是不能触发

程序可以连加的,记得要初始化为0,且程序要严谨,或许你漏在哪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y=x1+x2+x3+x4+x5+x6+x7+x8+x9=0,并不表示所有x都是0;
2、传说用 if (!(x1 || x2 || x3 || x4 || x5  ...

        if((x1|x2|x3|x4|x5|x6|x7|x8|x9)==0)//判断用时11个机器周期
        if (!(x1 || x2 || x3 || x4 || x5 || x6 || x7 || x8 || x9))//判断用时28个机器周期

网友G:
要看数据类型,X1X2X3...要是字符型char,怎么加都不为0;其次,y=x1+x2+x3+x4+x5+x6+x7+x8+x9;运算符有优先级,”+“优先级大于“=”的优先级

网友H:
  if(x1==0 && x2==0 && x3==0 && x4 ==0 && x5==0 && x6==0 && x7==0 && x8==0 &&x9==0)
  {
      st=1;
  }

  //这样判断就可以了,X1---X9,全部为O才执行 st=1;

网友I:
无符号整形可以这样写。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的条件有问题,加法会溢出的。

他说这9个字节中所有都是0,条件就成立。
你语句是不是有问题?或的话只要有一个是0取反就是1,语句就成立?我没有这样写过,我也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他说这9个字节中所有都是0,条件就成立。
你语句是不是有问题?或的话只要有一个是0取反就是1,语句就成 ...

取反加括号,就和这个一样:

if (x1 || x2 || x3 || x4 || x5 || x6 || x7 || x8 || x9) {
}else {
st1 = 1;
}

楼主:
楼上的大佬太热情了。小弟只能统一在这楼回复了。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原想设定X1-X9这个是9个标志位。X1-X9这9个标志位都为0,就进入待机状态。否则就不进入待机状态。思路是没错的。

  y=x1+x2+x3+x4+x5+x6+x7+x8+x9;

  if(y==0){  st=1;  }  //ST是待机标志位。

为何不能进入待机位呢?是因为前面的9个待机标志位,复位号写错了.... 导致一个一直没有复位置0.....所以....小丑是我自己。。。

最后,感谢大佬们的热情回复。。。我超喜欢这里的。爱你们哟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程序可以连加的,记得要初始化为0,且程序要严谨,或许你漏在哪里了

其中一个X3标志位号写错了。导致不能复位置0....所以小丑是我自己啦

网友J:
引用 网友H:
if(x1==0 && x2==0 && x3==0 && x4 ==0 && x5==0 && x6==0 && x7==0 && x8==0 &&x9==0)
  {
      s ...

以我来看,就这个最靠近楼主要的结果。只能一个一个判断,其它的连续运算,都可能出错,因前一次的运算结果会影响下一次的运算。

网友K:
要先初始化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