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0与定时器1冲突

楼主(2021-04-21):
我用单片机定时器0作为LCD串行显示,能正常显示,但是加入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后,LCD就不能显示了,这是由于定时器优先级的问题呢,还是主函数逻辑错误,WiFi模块这样写是不是有问题,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

sbit beep = P2^0;//蜂鸣器
sbit setKey = P3^3;//按键
sbit addKey = P3^4;//
sbit subKey = P3^5;//
sbit paishui = P3^6;//排水---低电平触发
sbit jiashui = P3^7;//加水
long s,W;

uchar table[40];//用于接收wifi模块反馈到MCU上的数据
uchar code ta[]="0123456789- "; //测试一下
uchar table[]="温度:00.0 C";//传送用定位模
uchar Receive,i,xm1,xm2,xm3,xm0;
uint tvalue;//定义一个全局变量,用来合高低8位温度//显示温度

float dataV[4]= {0};
unsigned char dataTH[8]={110,30, 99, 30, 8,2, 45, 15};
unsigned char lcd[8] = {0};
void alarm();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us
    while(i--);
}
void delayms(uint t) //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float pre_ph_v, phv;
void setKeyDeal();
void addKeyDeal();
void subKeyDeal();

//初始化eeprom
void init_eeprom(){
    unsigned char is_first_init =  byte_read(0x2020);
    if(is_first_init == 1){
        dataTH[0] = byte_read(0x2000);
        dataTH[1] = byte_read(0x2001);
        dataTH[2] = byte_read(0x2002);
        dataTH[3] = byte_read(0x2003);
        dataTH[4] = byte_read(0x2004);
        dataTH[5] = byte_read(0x2005);
        dataTH[6] = byte_read(0x2006);
        dataTH[7] = byte_read(0x2007);
    }else{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dataTH[0]);
            byte_write(0x2001, dataTH[1]);
            byte_write(0x2002, dataTH[2]);
            byte_write(0x2003, dataTH[3]);
            byte_write(0x2004, dataTH[4]);
            byte_write(0x2005, dataTH[5]);
            byte_write(0x2006, dataTH[6]);
            byte_write(0x2007, dataTH[7]);
            byte_write(0x2020, 1);
    }
}

//更新eeprom存储的数据
void update_eeprom(){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dataTH[0]);
            byte_write(0x2001, dataTH[1]);
            byte_write(0x2002, dataTH[2]);
            byte_write(0x2003, dataTH[3]);
            byte_write(0x2004, dataTH[4]);
            byte_write(0x2005, dataTH[5]);
            byte_write(0x2006, dataTH[6]);
            byte_write(0x2007, dataTH[7]);
            byte_write(0x2020, 1);
}

void updateLCD(){
    dataV[0] = get_0832_AD_data(0); //PH
    dataV[1] = get_0832_AD_data1(0);  //SW
    dataV[2] = get_0832_AD_data(1);  //ZD
    dataV[3] = Get18B20Temp();  //WD

    phv = -58.87*(dataV[0]*5.0/255.0) + 216.77;
    if(phv > 141 || phv < 0 ) { phv = pre_ph_v; }
    pre_ph_v = phv;
    lcd[0] = ((int)phv)%1000/100+48;
    lcd[1] = ((int)phv)%100/10 + 48;
    lcd[2] =  '.';
    lcd[3] = ((int)phv)%10 + 48;
    lcd[4] =  '\0';
    PutStr(0,1, lcd);
    dataV[0] = phv;

    dataV[2]  = dataV[2] /2.55;
    if(dataV[2] > 99) dataV[2] = 99;
    lcd[0] = ((int)dataV[2])%100/10 + 48;
    lcd[1] = ((int)dataV[2])%10 + 48;
    lcd[2] =  '\0';
    PutStr(1,1, lcd);

    dataV[1]  = 10 - (130-dataV[1]) /19;
    if(dataV[1] > 10) dataV[1] = 10;
    if(dataV[1] < 0) dataV[1] = 0;
    lcd[0] = ((int)dataV[1])%100/10 + 48;
    lcd[1] = ((int)dataV[1])%10 + 48;
    lcd[2] =  '\0';
    PutStr(2,1, lcd);

    lcd[0] = ((int)dataV[3])%100/10 + 48;
    lcd[1] = ((int)dataV[3])%10 + 48;
    lcd[2] =  '\0';
    PutStr(3,1, lcd);

}

void updateTH(){
    lcd[0] = ((int)dataTH[0])%1000/100+48;
    lcd[1] = ((int)dataTH[0])%100/10 + 48;
    lcd[2] =  '\0';
    PutStr(0,4, lcd);

  lcd[0] = ((int)dataTH[1])%1000/100+48;
    lcd[1] = ((int)dataTH[1])%100/10 + 48;
    lcd[2] =  '\0';
    PutStr(0,7, lcd);

    lcd[0] = ((int)dataTH[2])%100/10+48;
    lcd[1] = ((int)dataTH[2])%10 + 48;
    lcd[2] =  '\0';
    PutStr(1,4, lcd);

    lcd[0] = ((int)dataTH[3])%100/10+48;
    lcd[1] = ((int)dataTH[3])%10 + 48;
    lcd[2] =  '\0';
    PutStr(1,7, lcd);

    lcd[0] = ((int)dataTH[4])%100/10+48;
    lcd[1] = ((int)dataTH[4])%10 + 48;
    lcd[2] =  '\0';
    PutStr(2,4, lcd);

    lcd[0] = ((int)dataTH[5])%100/10+48;
    lcd[1] = ((int)dataTH[5])%10 + 48;
    lcd[2] =  '\0';
    PutStr(2,7, lcd);

    lcd[0] = ((int)dataTH[6])%100/10+48;
    lcd[1] = ((int)dataTH[6])%10 + 48;
    lcd[2] =  '\0';
    PutStr(3,4, lcd);

    lcd[0] = ((int)dataTH[7])%100/10+48;
    lcd[1] = ((int)dataTH[7])%10 + 48;
    lcd[2] =  '\0';
    PutStr(3,7, lcd);
}

void timer1(){
    updateLCD();
    updateTH();
    alarm();
}
void Uart_Init()                //使用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STC89C52、STC89C51、AT89C51等均可)
{
    TMOD = 0x21;
    SCON = 0x50;                 //设置串行方式
    TH1 = 0xFD;                     //波特率9600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总中断打开
    ES = 1;                        //开串口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
名称:串口发送函数  功能:MCU向无线WIFI模块ESP8266发送数据
********************************************************************/
void Send_Uart(uchar value)
{
    ES=0;                          //关闭串口中断
    TI=0;                       //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
    SBUF=value;                 //发送
    while(TI==0);                 //等待发送完毕
    TI=0;                       //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
    ES=1;                          //允许串口中断
    TH0=0;
    TL0=0;
}
void ESP8266_Set(uchar *puf)     // 数组指针*puf指向字符串数组
{
    while(*puf!='\0')            //遇到空格跳出循环
    {
        Send_Uart(*puf);          //向WIFI模块发送控制指令。
        delay(5);
        puf++;
    }
    delay(5);
    Send_Uart('\r');             //回车
    delay(5);
    Send_Uart('\n');               //换行
}

void main(){

    DS18B20Init();
    LcmInit();           //LCD12864初始化
    LcmClearTXT();       //LCD12864清屏
    init_eeprom();
    Uart_Init();                                            //波特率发生器
    delayms(10);
    ESP8266_Set("AT+CWMODE=2");                             //设置路由器模式1 station,模式2 AP,模式3 station+AP混合模式
    delayms(500);
//    ESP8266_Set("AT+RST");                                     //重新启动wifi模块
//  ms_delay(1000);
    ESP8266_Set("AT+CWSAP=\"wifi_yuan\",\"123456789\",11,4");      //AT+CWSAP="wifi_yuan","123456789",11,4  设置模块SSID:WIFI, PWD:密码 及安全类型加密模式(WPA2-PSK)
    delayms(500);
    ESP8266_Set("AT+CIPMUX=1");                                //开启多连接模式,允许多个各客户端接入
    delayms(500);
    ESP8266_Set("AT+CIPSERVER=1,5000");                      //启动TCP/IP 实现基于网络//控制     ESP8266_Set("AT+CIPSERVER=1,5000");
    delayms(500);
    ESP8266_Set("AT+CIPSTO=0");                             //永远不超时
    delayms(500);
    ES=1;
    timer1_start(1000, timer1);
    PutStr(0,0, "PH     H     L  ");
    PutStr(1,0, "ZD     H     L  ");
    PutStr(2,0, "SW     H     L  ");
    PutStr(3,0, "WD     H     L  ");

    while(1){
          s=Get18B20Temp();
          xm0=(s/100)%10;//存放百位数据
          xm1=(s/10)%10;  //存放十位数据
          xm2=s%10;  //存放个位数据

          table[6]=ta[xm0];
          table[7]=ta[xm1];
          table[9]=ta[xm2];

          ESP8266_Set(table);//距离数据发送出去
        delayms(500);
        setKeyDeal();
        addKeyDeal();
        subKeyDeal();
    }
}

//名称:串行通讯中断  作用:发送或接收结束后进入该函数,对相应的标志位软件清0,实现模块对数据正常的收发。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
    static uchar i=0;
    if(RI==1)
    {
        RI=0;
        Receive=SBUF;                                //MCU接收wifi模块反馈回来的数据
        table[i]=Receive;
        if((table[i]=='\n'))
        {
            i=0;
        }
        else i++;                                          //遇到换行 重新装值
    }
    else TI=0;
}

void alarm(){//报警
    if( (int)dataV[0] > dataTH[0] || (int)dataV[0] < dataTH[1] || \
            (int)dataV[2] > dataTH[2] || (int)dataV[2] < dataTH[3] ||  \
            (int)dataV[3] > dataTH[6] || (int)dataV[3] < dataTH[7]   \
    ){
        beep=paishui=jiashui=0;//换水---同时加水排水
    }
    if((int)dataV[1] > dataTH[4]){    beep=paishui =0;}//水位高排水
    else if((int)dataV[1] < dataTH[5]){    beep=jiashui =0;}//水位低加水
    else{
        beep=paishui=jiashui=1;
    }
}

char flagSet = 0;

void setDeal(){
    switch(flagSet){
        case 0: PutStr(3,6, " "); break;
        case 1: PutStr(0,3, "*"); break;
        case 2: PutStr(0,6, "*"); PutStr(0,3, " "); break;
        case 3: PutStr(1,3, "*"); PutStr(0,6, " "); break;
        case 4: PutStr(1,6, "*"); PutStr(1,3, " "); break;
        case 5: PutStr(2,3, "*"); PutStr(1,6, " "); break;
        case 6: PutStr(2,6, "*"); PutStr(2,3, " "); break;
        case 7: PutStr(3,3, "*"); PutStr(2,6, " "); break;
        case 8: PutStr(3,6, "*"); PutStr(3,3, " "); break;
    }
}

void setKeyDeal(){
    setKey = 1;
    if(setKey == 0){
        delay(1000);
        if(setKey == 0){
            flagSet++;
            if(flagSet > 8){ flagSet = 0; }
            setDeal();
            while(setKey == 0);
        }
    }
}

void addKeyDeal(){
    addKey = 1;
    if(addKey == 0 && flagSet > 0){
        delay(1000);
        if(addKey == 0){

            switch(flagSet){
                case 1: if(dataTH[0] < 141)        dataTH[0]+=10;  break;
                case 2: if(dataTH[1] < dataTH[0]) dataTH[1]+=10;  break;
                case 3: if(dataTH[2] < 99)        dataTH[2]++;  break;
                case 4: if(dataTH[3] < dataTH[2]) dataTH[3]++;  break;
                case 5: if(dataTH[4] < 10)        dataTH[4]++;  break;
                case 6: if(dataTH[5] < dataTH[4]) dataTH[5]++;  break;
                case 7: if(dataTH[6] < 99)        dataTH[6]++;  break;
                case 8: if(dataTH[7] < dataTH[6]) dataTH[7]++;  break;
            }
            updateTH();
            update_eeprom();
            while(addKey == 0);
        }
    }
}

void subKeyDeal(){
    subKey = 1;
    if(subKey == 0 && flagSet > 0){
        delay(1000);
        if(subKey == 0){

            switch(flagSet){
                case 1: if(dataTH[0] > dataTH[1]+10)        dataTH[0]-=10;  break;
                case 2: if(dataTH[1] > 10) dataTH[1]-=10;  break;
                case 3: if(dataTH[2] > dataTH[3])        dataTH[2]--;  break;
                case 4: if(dataTH[3] > 0) dataTH[3]--;  break;
                case 5: if(dataTH[4] > dataTH[5])        dataTH[4]--;  break;
                case 6: if(dataTH[5] > 0) dataTH[5]--;  break;
                case 7: if(dataTH[6] > dataTH[7])        dataTH[6]--;  break;
                case 8: if(dataTH[7] > 0) dataTH[7]--;  break;
            }
            updateTH();
            update_eeprom();
            while(subKey == 0);
        }
    }

}
-----------------------------------------------------------------------
int timer1_interrupt_counter_V = 0;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tatic TIMER1_CallBackType tIMER1_CallBackTable[3];

void timer1_IR() interrupt 1{
    static u16 timer1_interrupt_counter = 0;
      TR0 = 0;
    TH0 = 0xFC;
    TL0 = 0x6b;
      TR0 = 1;
    timer1_interrupt_counter++;
    if( timer1_interrupt_counter >= timer1_interrupt_counter_V ) {
        timer1_interrupt_counter = 0;
                tIMER1_CallBackTable[1]();
    }
}

void timer1_start(int ms, TIMER1_CallBackType AppCBFun){
    timer1_interrupt_counter_V = ms;
    tIMER1_CallBackTable[1] = AppCBFun;

    TMOD &= 0x0f;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6b;
  EA = 1;
  ET0 = 1;
  TR0 = 1;

  if(timer1_interrupt_counter_V < 1 || timer1_interrupt_counter_V > 60000 ){ TR1 = 0;}
}

网友A:
我只看到了串口中断函数,定时器0,确定有函数响应并且开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