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波形仿真,请问诸位可以在Protues仿真的示波器中可以添加坐标吗

楼主(2021-04-21):
(图片)

网友A:
只能标注或数格子

楼主:
有大佬知道的 可以回复一下吗

网友B(2021-09-04):
引用 网友A:
只能标注或数格子

标注是什么意思求指教

网友A(2022-01-21):
引用 网友B:
标注是什么意思求指教

标注是什么意思 屏幕截图(118).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