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型场效应管想要电流反向流时对门极电压有什么要求

楼主(2021-04-21):
图(1)的NPN型场效应管作为源极跟随器,此时门极电压值为VG。现在想转换为图(2)的状态,即让D极接地,想让此NPN场效应管电流反向流(即从S极流向D极),请问这个时候门极电压应该怎样配置?是给0V还是可以维持VG呢?给0V和维持VG电流i会不同吗?

网友A:
NMOS管的DS导通条件是VGS正向偏压大于阈值电压。VDS反向偏压大于0.7V时,内部寄生二极管即导通,与VG正反向偏压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B:
不是很明白楼主的意思,N型MOS管,DS反向二极管不受G极控制,只能能满足二极管导通条件即可,只是50mv肯定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管的DS导通条件是VGS正向偏压大于阈值电压。VDS反向偏压大于0.7V时,内部寄生二极管即导通,与VG正反向 ...

我就是想让内部寄生二极管导通。“VDS反向偏压要大于0.7V”那是说D端接地还不行?D端还得给一个-650mV以上的电压?这个时候VG不用电压不用变化寄生二极管也能导通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明白楼主的意思,N型MOS管,DS反向二极管不受G极控制,只能能满足二极管导通条件即可,只是50mv肯定 ...

是像楼上说的那样要满足VSD大于0.7V吗?把50mV改成大于0.7V或者把D端电压设置成大于-650mV这两个方案都可以吗?

网友C:
反向电流不受控制的,你漏画了他的内部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向电流不受控制的,你漏画了他的内部二极管

我就是想从图1的电流D到S方向转化成图2的S到D方向(通过内部寄生二极管走电流)。现在不知道想要转换时对三个端子的电压要求是什么。您说的反向电流不受控制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它不受Vgs控制吗?那受Vsd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