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多路CAN通信 求思路

楼主(2021-04-21):
STM32  CAN通信,我想一块单片机做主机,两块做从机,需要配置哪些参数?现在缺少思路,请指点下我

网友A:
配置波特率,收发数据就行了,每次收发一般8bytes,CAN通信没有什么神秘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啊 明白了 又学到了一点知识 本人为小白路过 哈哈

网友C:
can没有主从机的说法,任何节点都可以在总线上发送接收数据。只有根据标识符id确定报文优先级。
配置的话,同步时间和分频系数决定了通信波特率,这个根据需要配置。过滤器这个,如果节点比较多,需要实现的功能比较复杂的话,也需要配置,一对一 一对多 多对一 多对多 这些情况下的过滤器配置方法都不一样。配置完过滤器,在发送数据的时候,报文的id标识符就需要根据过滤器配置来设置。其他倒也没什么,注意一下数据类型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n没有主从机的说法,任何节点都可以在总线上发送接收数据。只有根据标识符id确定报文优先级。
配置的话 ...

好的,明白了,我就是卡在ID这一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n没有主从机的说法,任何节点都可以在总线上发送接收数据。只有根据标识符id确定报文优先级。
配置的话 ...

今天查了一天的资料,配置原理基本上懂了,但是过滤器配置还是不会,我只有正点的资料,网上查的也差不多,您这有关于这方面的指点吗